同是JLC出的板子 有些是偏黄色好看点 有些纯绿色比较难.....

楼主(2017-03-31):
同是JLC出的板子 有些是偏黄色好看点  有些纯绿色比较难看点, 这是为什么呢,,个人比较喜欢偏黄的线路。

网友:
感觉相机自动校正的,白平衡不一样,或者当时光照不一样,或者相机不同。。等等。

网友A:
板材供货紧张,JLC用了不同的板材供货商了,好早的是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材供货紧张,JLC用了不同的板材供货商了,好早的是啦~~

我靠,这只是个绿油颜色而已
什么时候进化到板材成分了。

不过话说回来,JLC的板材确实质地不咋的,同样的板子,大厂做的风枪吹350度不起皮不冒油,JLC的板子一吹就冒黑泡报废。

网友C:
这个的确是,JLC的铜箔一两次就掉了,后来我们换了贵的,不掉,做好的产品,不要在乎那一点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冒黑油的事,我已经反馈过了(不记得是那个帖子了),是坛友在我这贴片,坛友一吹就冒黑油,结果JLC ...

要个毛证据,随便拿一个板子,高温一吹就冒黑油。而且jlc的过孔不稳定,我这遇到好几块大板孔不良的。前一段不是有个坛友过rohs结果溴不合格吗。总之是做正式产品不能图便宜,jlc可能也就适合打打样,开个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确是,JLC的铜箔一两次就掉了,后来我们换了贵的,不掉,做好的产品,不要在乎那一点成本 ...

你好,你们是换了那个厂家,能推荐吗?

网友:
个人也很喜欢偏黄绿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这只是个绿油颜色而已
什么时候进化到板材成分了。

260度左右开始的,因为我前几天一批料就这样费了

网友:
我也比较喜欢有点偏黄色的

网友:
这个很正常,曝光量或后期烘干时间控制不一致,对使用没太大影响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一款板,回来颜色黄绿不一的。

网友E:
嘉立创的板材我快受不了了,四层板,经不起折腾,焊两次就掉焊盘,也正琢磨着找个大厂做呢

网友F:
  一直建议 jlc全面改  蓝色 pcb油,,,,绿色不好看

楼主:
看来大部分都觉得,,纯绿色丑 丑丑。。。。。专业点的板子都是很薄的绿油,绿偏黄的  显得美观专业。。。。强烈建议该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的板材我快受不了了,四层板,经不起折腾,焊两次就掉焊盘,也正琢磨着找个大厂做呢 ...

JLC 焊盘确实有问题,之前江苏比较大的厂做的时候焊盘拆几次元器件一点问题没有,现在拆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才是,尽管非常小心了,还是很容易把焊盘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建议 jlc全面改  蓝色 pcb油,,,,绿色不好看

现在的颜色没有问题,颜色上面JLC应该做的是建立统一的工艺,检测标准。
不要一会儿黄一会儿绿

网友:
感觉控温不行

网友G:
确实容易掉焊盘。。。板材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确实容易掉焊盘。。。板材确实不怎么样

掉焊盘可能是其它原因(怀疑跟过孔材料、工艺、参数有关)。
LS+说的发黑倒是跟板材有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掉焊盘可能是其它原因(怀疑跟过孔材料、工艺、参数有关)。
LS+说的发黑倒是跟板材有关。 ...

我过孔还没有遇到过问题,掉落的一般都是铜皮。。

网友:
嘉立创说自己是高清丝印,15年我打样的板子,感觉还很清楚。16年到今年,陆续打过3-4次板子,感觉丝印字都很模糊,给他们反馈,说我间距设置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过孔还没有遇到过问题,掉落的一般都是铜皮。。

首次焊接没问题,基本都是拆后出现的。问题是品质高的话,正常拆器件不应该这么脆弱。
过孔基本上是用吸锡器时,整个焊盘被吸起来(或许焊盘表面的是敷铜层镀锡的,对PCB金属化工艺不了解),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才行。

网友:
是不是最近材料涨价了,jlc用了差点板材,前几次打样,看铜好厚,不易掉,最近打样这次看着薄,容易掉铜皮

网友:
修板子时控制不好容易鼓泡
可能是局部过热,没办法测量温度。
回流焊无铅工艺使用302度,最高到305度,字符有些许变色,但是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I:
手机上传两个图片看看

网友:
有一些网友也真是无语,可以说深在福中不知福,嘉立创样板及小批量现在采用最多是台湾南亚的板材,比kB还好,那些说焊接就掉焊盘的都说了10年了,那些说板材不好的有多远走多远,我们接受不足,也接受批评,但不接受那些不知所以然而否定我们为品质而坚持的那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机上传两个图片看看

兄弟 你这为什么偏黄呢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  难道是铜箔厚度用的是偏厚的?

网友:
嘉立创十年如一日,坚持用好料,坚持品质底线,就连2016年底用现金难买料的行情,嘉立创一次性提前支付2000多万现金以台湾南亚板材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现在库房多达30多万张台湾南亚的料,而一些客户随意否定一家公司的付出,随意否定嘉立创对于用好料的否定,让我极为寒心,我跟阿莫说过,阿莫论坛做为第三方能给嘉立创更大的意义在于接受不同的批评及建议,但我坚决不接受那些随意否定别人的付出,其实我想用更偏激的词来形容这些人,考虑到今天SMT方案确定,心情太好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这为什么偏黄呢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  难道是铜箔厚度用的是偏厚的? ...

可能是材料不一样吧,也可能是印的薄吧,这个真心不懂。可试试红色或者白色,黑色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首次焊接没问题,基本都是拆后出现的。问题是品质高的话,正常拆器件不应该这么脆弱。
过孔基本上是用吸 ...

吸锡器估计是要弄坏,我基本不用吸锡器,都是甩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吸锡器估计是要弄坏,我基本不用吸锡器,都是甩板子。。

有些部件拍板子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这为什么偏黄呢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  难道是铜箔厚度用的是偏厚的? ...

跟你一样的想法,铜箔厚度应该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