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AMOCNC04的用户下载安装,AMOCNC04机器PC端的功能升级

楼主(2017-03-31):
AMOCNC04的用户下载并安装
        针对AMOCNC04 3合1机器的PC端软件Repetier-Host 使用不足。增加CNC控制插件,解决Repetier-Host 在切削雕刻及激光雕刻的控制需手动输入指令的烦恼。

常安装后界面如下:

网友:
祝贺升级!

网友:
今天测试了一下,插件有几个地方还需要改进
1、点动模式,是按钮松开才发送指令移动,最好改成按下就发送,这样如果增加连续移动功能也好实现。
2、没有回原点和分别回3轴原点功能,也缺少当前点
3、Z轴上限位后,点击了轴没有移动,但是坐标值变了,这是个一个BUG;
4、连接经常出现无故断开,有时要重启软件才可以,不确定是软件还是电脑问题。
5、对刀还没有搞懂。

楼主:
谢谢你的好建议!
1、Repetier-Host是指令发送后接收到确认再发送,我测试下改成连续发送的效果。
2、是的,在此页面加上回原点会更方便些。这样就不用再转到手动控制选项了。
3、这的的是Repetier-Host的一个BUG,在手动控制也出现同样问题。只是上位机的显示问题,我们的设备坐标是正确的。我试下解决。
4、请保证良好接地。我们在测试时也有发现在早期的一台IBM Q35主板台式电脑上会无故出错,就是连接不工作也会断开,系统重做也无法改善。电脑连接后不工作都有可能在半小时内无故断开或Repetier-Host挂死。情况不明!但测试在阿莫邮购部上出售的所有二手IBM笔记本电脑在连续测试72小时都没有再出现同类问题,因此可能在个别电脑会有软硬件的兼容或其它问题,只能在确认接地良好的情况更换其它电脑再测试。如果问题还无法解决请与我们联系。
5、对刀因为现在没有将端口接出,现阶段还不支持。我先删除此功能。

另:设值功能在对刀时很方便,如Z轴手动移动到工作面将Z=0-》设值 ,那Z轴当前就是0位了。

网友(2017-05-31):
对刀的说明在这里,这个挖

网友(2018-08-24):
有谁知道AMOCNC04的交流主轴启动,我现在的问题是:生成的GM用SD卡可以识别并且运动了,但是交流主轴不工作,mach3 3.041版本连接不上CNC,不知道怎么控制,我是想刻PCB板的,有谁知道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