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 CC11XX系列通信芯片可以实现分时多址通信协议吗?

楼主(2017-04-01):
MCU + CC11XX系列通信芯片可以实现分时多址通信协议吗?有经验的朋友给提供点思路或资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在于自己编写协议栈

感觉时间同步这块比较困难,从机还有低功耗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时间同步这块比较困难,从机还有低功耗要求

低功耗就不要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就不要同步

那怎么分时?

网友B:
两端同时低功耗不太好做的,一端不低功耗,总在接收状态,另一端有数就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同时低功耗不太好做的,一端不低功耗,总在接收状态,另一端有数就发 ...

目前是这种状态,集中器这边长期有点,节点低功耗,定时启动发送,但是现在节点同时启动产生冲突。怎么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这种状态,集中器这边长期有点,节点低功耗,定时启动发送,但是现在节点同时启动产生冲突。怎么能 ...

定时用随机时间,不能用固定时间,信道利用率为1/e,不知道能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用随机时间,不能用固定时间,信道利用率为1/e,不知道能不能满足

应用需要会有同时情况

网友:
有多少个从机呢?

网友:
信道侦测+退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