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把SOLIDWORKS 中变成切除

楼主(2017-04-01):
下面图片中本想搞个键槽。就是挖空
可总是变成了拉伸,新手摸索了好多次,搞不定,有没懂行的帮助搞下

网友:
删掉最后一个凸台拉伸,改为切除即可,注意设置深度。

我用SW2014版本编辑的

楼主:
感谢大家,就是往下切的

网友:
用拉伸切除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