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lc如何做阻抗控制

楼主(2017-04-01):
准备让嘉立创做6层板,阻抗控制能按我们光绘里要求的叠层厚度来制作?不行的话嘉立创是否能给6层1.6mm板厚里默认的叠层厚度,板材铜皮厚度?

网友A:
很抱歉,暂没有做阻抗控制呢。
层叠结构是固定的,指定不了哦。
六层板1.6mm 的层压结构如下:
第1-2层0.11(pp)
第2-3层0.6 (内层)
第3-4层0.11(pp)
第4-5层0.6(内层)
第5-6层0.11(pp)
总厚度为1.53左右,加上铜皮的厚度1.6左右

内层铜厚0.5OZ(加厚不了),外层成品铜厚1 O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暂没有做阻抗控制呢。
层叠结构是固定的,指定不了哦。
六层板1.6mm 的层压结构如下:

有没有PP和Core的介电常数?当然如果能提供完整的Datasheet更好;
这样只要JLC工艺稳定,我们就能自己做一些要求不太高的阻抗控制了。

网友:
暂时是7628

网友(2017-05-10):
顺便确认下4层板的层压参数是固定的么?4层板的prepreg的介电常数有没有确定的数值?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