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驱动24V继电器

楼主(2017-04-01):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咩有什么缺点。我希望I/O输出的小电流。之前直接用PC817驱动继电器,I/O的驱动电流需要20~30MA太大了,所以改的这个电路。求大神指教。

楼主:
图怎么没传上来???

网友:
没毛病啊

网友:
IO驱动改成灌电流或者光耦二极管N端加NPN再驱一下

网友:
我直接用TLP127 再大点电流用TLP172A,原边驱动电流设计在5mA

网友A:
实际上是可以的,但理论上是不完整的。
光耦输出没限流、三极管B极没限流,可能用不了多久会挂掉。

网友B:
我们设备用这个电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C:
用我这个,我用了十几年了,工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设备用这个电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个电路相比ULN2003分立元器件太多 ,我一开始也想这么弄的。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我这个,我用了十几年了,工控上的

谢谢前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设备用这个电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后面的可以换成NUD3105/3112/3124,一颗SOT23封装含了所有,缺点价格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怎么没传上来???

这个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可以的,但理论上是不完整的。
光耦输出没限流、三极管B极没限流,可能用不了多久会挂掉。 ...

2003里面有电阻的

网友:
我是直接IO出来加下拉后直接进2003的,没问题啊,干嘛要用光偶?不花钱啊

网友E:
为了走线方便,直接发光管串到IO和2003之间,下拉是为了消灭上电时这个灯闪一下的问题

网友:
2003不是5v电压的么?24v 不行吧,我是用电阻分压来驱动

网友:
7楼正确

网友:
io口如果驱动能力弱的话,建议用灌电流驱动。

网友F:
建议楼主认真看一下ULN2003内部结构图,你这个图在电路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光耦导通时,ULN2003输入的Ib太大了,他的基极电阻最有区区2.7K,扣除光耦压降和2003自身达林顿管的2个be结压降之后,起码有20V以上的电压在这个电阻上,电流近8mA,从来没见过给一个达林顿管超过7mA的基极驱动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后面的可以换成NUD3105/3112/3124,一颗SOT23封装含了所有,缺点价格贵

这个芯片功能如何,有没有什么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功能如何,有没有什么缺陷?

目前没发现,这么简单芯片而且是品牌的,应该不会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认真看一下ULN2003内部结构图,你这个图在电路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光耦导通时,ULN2003输 ...

降低驱动电流是这意思吗?还是要改电路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降低驱动电流是这意思吗?还是要改电路结构?

降低电流,加个电阻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7-11-05):
引用 网友C:
用我这个,我用了十几年了,工控上的

能解释下 C29,R99 以及 R107,D29的作用吗?

网友H(2018-12-11):
引用 网友C:
用我这个,我用了十几年了,工控上的

c29, r99的作用是继电器触点动作时滤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c29, r99的作用是继电器触点动作时滤波?

外面接的是大型交流接触器(大型的),用来给触头灭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了走线方便,直接发光管串到IO和2003之间,下拉是为了消灭上电时这个灯闪一下的问题 ...

2003内部也是有下拉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外面接的是大型交流接触器(大型的),用来给触头灭弧。

谢谢,可否有更物理原理的进一步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可否有更物理原理的进一步描述。

请查看初二物理书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9-03-20):
引用 网友B:
我们设备用这个电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继电器是接到我画红圈的那个地方和地之间吗?

网友:
NUD3105/3112/3124驱动继电器的方法甚好  省去许多器件

网友I:
  不差钱,用TLP250,有1A2A的驱动能力,还啥继电器?连   电气接触器    都可以直驱

网友:
817光耦   有用3.3V  IO口驱动的吗?还是要另外找其他的光耦

网友(2019-05-01):
引用 网友I:
不差钱,用TLP250,有1A2A的驱动能力,还啥继电器?连   电气接触器    都可以直驱 ...

峰值1.5A,占空比小于0.0375/15kHz。驱动接触器,持续那么大不行吧?

网友(2019-07-23):
TLP250输出端电源电压好像最大30V。不能驱动接触器吧?,接触器一般都是2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的可以换成NUD3105/3112/3124,一颗SOT23封装含了所有,缺点价格贵

详细图纸怎么样?
我最近也在重新研究输入输出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我这个,我用了十几年了,工控上的

我用2803,搞得比较复杂,有各种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继电器触点也是接安规和电阻。
这回考虑更换为压敏电阻。(因为我接触器怕干扰,线圈两端已经有阻容吸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