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AB两相的编码器可以计数么?

楼主(2017-04-01):
电机的编码器,只有四根线,+5,gnd,A,B,A和B相差90度。我看网上说可以表明旋转方向,我想知道可以判断旋转速度和位置么?我看一般都A,A-,B,B-,Z,Z- 6根线,为何我手上的电机就A和B??

网友A:
有A,B就可以实现计数和判向。A,A-,B,B-是长线驱动输出,抗干扰,在接收端转为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A,B就可以实现计数和判向。A,A-,B,B-是长线驱动输出,抗干扰,在接收端转为A,B。 ...

那可以实现位置识别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以实现位置识别么?

位置的话  ,你初始位置自己确定  ,然后根据正反转 就可以确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的话  ,你初始位置自己确定  ,然后根据正反转 就可以确定位置

我只接触过BLDC,这个是交流异步电机,转起来的位置是靠算法实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接触过BLDC,这个是交流异步电机,转起来的位置是靠算法实现么?

百度正交编码器~~STM32还有TI的一些单片机都有专门的正交编码器接口,可以输出相对上电时刻位置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实现位置识别么?

可以实现位置辩识的。我也在做BLDC+编码器反馈。

网友A:
驱动异步电机的话,就是用带矢量控制的变频器+PG卡+编码器。用DSP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异步电机的话,就是用带矢量控制的变频器+PG卡+编码器。用DSP芯片。

我不知道PG卡是什么?我准备写驱动程序了,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
Z就是一圈一个的信号,辅助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PG卡是什么?我准备写驱动程序了,不知道难不难?

变频器是标准化工业部件,所以有PG卡一说。其实PG卡就是给编码器提供电源和对方波信号进行电平转换及波形整形。你其实是在开发专用简易的带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是标准化工业部件,所以有PG卡一说。其实PG卡就是给编码器提供电源和对方波信号进行电平转换及波形 ...

我那个电机是用在一个小车上的,不知道难不难。功率10kW这样。

网友A:
变频器的核心算法倒是不复杂。查表Sin和Cosin。再加上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硬件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核心算法倒是不复杂。查表Sin和Cosin。再加上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硬件有点难度。 ...

淘宝上有啥变频器的开发板卖吗?想玩玩这样3个环耶,看起来挺有意思的,如果这3个环是串级的,那对PID肯定玩的溜啊。

网友:
找个多摩川的手册,选两种典型编码器看看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