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快充充电头做一个便携可调电源,谁有空做一个?

楼主(2017-04-01):
QC3.0 快充充电头 是支持可调电压的,   只要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控制板就能做成一个小的可调电源.

现在的QC3.0 理论上能到20V,  通过可调控制, 应该能输出5-20,中间任意一个电压 或者其他电压, 看控制板的复杂度了.

想想外出工作的时候 带着自己手机充电器再加一个小控制板,就不用带着一大坨笨重的变压器了.... 多么美好的想法呀!

谁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A:
泼冷水:相同功率下的其它电源,体积也不大,在现场也基本不是连续调整电压的,话说又不支持24V这种最常见的工业场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泼冷水:相同功率下的其它电源,体积也不大,在现场也基本不是连续调整电压的,话说又不支持24V这种最常见 ...

升压一下. 也能24.    出门工作大部分情况下一个很简易的电源还是有需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一下. 也能24.    出门工作大部分情况下一个很简易的电源还是有需求的.  ...

再加个升压的就复杂了,这个真不合适,因为手机充电都是手机端要求多大电流自己控制,你这电压可调了,电流不可调,要是遇到设备有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B:
电源不是隔离的都不方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是隔离的都不方便用吧

手机充电器不隔离?  我艹,我不敢用手机了.  别吓唬我.

网友:
直接用电池做一个

网友:
用在小功率的场合很好

网友C:
买个信号器吧,500左右,含电压电流输出输入,爽歪歪

网友:
请问“一大坨笨重的变压器” 是指什么? 带上兼容比较好的移动电源或者充电头不就行了么? 看不到这里面的需求。 或者说 没明白“一大坨笨重的变压器” 中都包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信号器吧,500左右,含电压电流输出输入,爽歪歪

推荐一下?

网友:
淘宝买一个QC3.0的诱骗器即可,

网友:
我用的是乔宜,

网友:
Power Integrations SC0163D,完整的支持高通的QC3.0 Class A规格,兼容QC2.0 Class 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信号器吧,500左右,含电压电流输出输入,爽歪歪

我只想花费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想花费50..

一上马家 关键字 qc3.0 诱骗器  还送电压流表

网友:
【炬为高通QC3.0/2.0/MTK-PE快充触发诱骗器电子检测试仪电压电流表】,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1wt.com/h.VCXHbk?cv=AhryZHquKcp&sm=54cce9,或复制这条信息¥AhryZHquKcp¥后打开

楼主:
楼上说的没一个我想要的.       我要的是封装成小功率的可调电源,  不是充电器测试板.

@jlhgold   @cctv02   @cdust   @kinghai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没一个我想要的.       我要的是封装成小功率的可调电源,  不是充电器测试板.

@jlhgold   @cctv02 ...

你标题好像是说拿一个手机充电器和一个控制板,不是封装成小功率的可调电源吧?楼上的诱骗器不就能满足你的要求?只要的手机充电器功率足够,输出可以以0.2V的步进,最大5A不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标题好像是说拿一个手机充电器和一个控制板,不是封装成小功率的可调电源吧?楼上的诱骗器不就能满足你 ...

手机充电器   --> USB线  --> 可调电源(转换器)  >>>  香蕉头电源线

外出出差: 充电器必带,   USB线必带.          省去重复  携带的变压器.

理论上 转换器 体积可以很小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   --> USB线  --> 可调电源(转换器)  >>>  香蕉头电源线

外出出差: 充电器必带,   USB线 ...

你看看18楼道那个,不仅是一个可调电源,0.2V的步进还不够精确吗?体积还不够小吗?用到变压器了吗?直接接你的手机充电器可以不用usb线了,至于输出你说要香蕉头,剪开USB线焊接一根就好了!
如果看不懂18楼的东西就没必要说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18楼道那个,不仅是一个可调电源,0.2V的步进还不够精确吗?体积还不够小吗?用到变压器了吗?直接 ...

操作太麻烦了. 那个是测试充电器.  我要的操作跟可调电源一样方便.   一个电位器(编码器)调整电压, 另个一个调电流或没有.    不关心是什么协议.

要的操作方便.不剪线.现有手里的测试拿来就用.   甚至用万用表表笔即可,   不用再去买一个USB线剪开接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操作太麻烦了. 那个是测试充电器.  我要的操作跟可调电源一样方便.   一个电位器(编码器)调整电压, 另个 ...

听你这么一说,我开始相信画板,打样,焊接,调试程序,比起买个QC3.0充电器+诱骗器+剪条线焊接香蕉头或者鳄鱼夹要容易得多,好用得多简单得多划算得多了
so,you can do i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你这么一说,我开始相信画板,打样,焊接,调试程序,比起买个QC3.0充电器+诱骗器+剪条线焊接香蕉头或 ...

同意,QC3.0充电头+QC3.0诱骗器(控制板!控制板!控制板!,某宝几十块钱一个)+带鳄鱼夹的USB线。

网友:
单节锂电升压到20V效率比较低,多节又牵涉平衡充的问题,调试电源还要考虑恒流输出,难度比移动电源大多了。

网友:
你是如何想到这个点子的

网友: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也正在做。不知道啥时候能搞出来了。qc3 + usb pd(type c)

网友: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68474.html 疯了,画了一晚上封装,还没投板就没了。业余时间不多,玩点东西真累啊。

网友:
QC系列的充电器能达到24V并且普及,这样才好玩。QC3.0 200mv 容易实现,恒流那又复杂了...

网友E:
那么累干什么呢,其实楼主需要的就是一个可调电源,用手机的那个5V usb接口作为源,加一级升压电路就是了,比如用商城在售的FP6293,1块多钱就能搞定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么累干什么呢,其实楼主需要的就是一个可调电源,用手机的那个5V usb接口作为源,加一级升压电路就是了, ...

楼主要的就是你说的外面接个升压电路的,古大师说了升压比太高效率低,而且画板打样什么的也需要时间,真要用的话买个QC3.0的充电器+QC3.0的诱骗器,电压电流都有,100块左右,一天到货 比起自己做强多了快多了

网友:
那还不如买个5V/2.4A的充电头,你做个板子上面放一堆不同电压的电源升压或者降压电路。这样还没什么开发难度。

实现目的就好,没必要为了炫技而增加复杂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的就是你说的外面接个升压电路的,古大师说了升压比太高效率低,而且画板打样什么的也需要时间,真 ...

楼主的意思是大家设计,他给大家送空白PCB,这样大家自己焊接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F:
感觉是不是想找这么个东西? 输出 0~30V 步进10mV;  0~3.5A 步进1mA    升降压,恒压恒流数控电源。输入源可以是10V~30V之间任意电压。

网友:
好像没试过 外出工作 带 一坨变压器 这种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不是想找这么个东西? 输出 0~30V 步进10mV;  0~3.5A 步进1mA    升降压,恒压恒流数控电源。输入源 ...

嗯,楼主要找的是这么个东西,还要体积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不是想找这么个东西? 输出 0~30V 步进10mV;  0~3.5A 步进1mA    升降压,恒压恒流数控电源。输入源 ...

你的纹波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不是想找这么个东西? 输出 0~30V 步进10mV;  0~3.5A 步进1mA    升降压,恒压恒流数控电源。输入源 ...

我要做的和你这个还不太一样。你是用buck boost自动升降压。但是我只打算用单片机控制qc3的充电器输出3.6-12v之间的电压。然后用ldo滤一下。这样ldo的压降可以非常小。因为qc3的步进是200mv,所以可能效率也能很高。缺点就是要输出3.6v以下的时候,压差在ldo上就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要做的和你这个还不太一样。你是用buck boost自动升降压。但是我只打算用单片机控制qc3的充电器输出3.6 ...

跟你提到的完全一样,MOSFET调整管上的压降正常只有0.3V,损耗非常低。不加散热器,这个板子可以跑到105W(30V 3.5A输出),持续输出半小时不会烧。

而且电压可以升降,范围也是很宽的。可以完美替代实验用的电源。

网友:
QC3.0, 目前我没看过可以上到20V的。高通也表示目前设备使用的充电电压最高9V. 个人觉得QC前景堪忧。倒是USB-PD比较常见,20V紫米10就可以输出。我正在做一个buck+线性的电源,输出功率按照PD给的数据限制。

网友H(2019-02-01):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不是想找这么个东西? 输出 0~30V 步进10mV;  0~3.5A 步进1mA    升降压,恒压恒流数控电源。输入源 ...

请问这个有套件卖吗?

网友:
我也听明白了,,,, 挺好的

网友:
有支持9V和12V输出的充电宝了,我买了两个测试一些无线设备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个有套件卖吗?

以前贴过一些板子,还剩几片,零件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贴过一些板子,还剩几片,零件不全

板子怎么卖哈,缺的零件好买不?

网友:
开源吗,我也要一个

网友(2019-04-07):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不是想找这么个东西? 输出 0~30V 步进10mV;  0~3.5A 步进1mA    升降压,恒压恒流数控电源。输入源 ...

还有没有套件卖哈,这个电源确实是现在需要的,淘宝上都找不到满足的

网友:
谢谢这个贴子,在某宝上搜出了这么多的USB升压小电源,很实用。

网友(2019-10-01):
引用 网友F:
以前贴过一些板子,还剩几片,零件不全

请问pcs3现在还有这个电源吗?

网友:
我曾经和一个屌丝DIY老外抬过一次杠,他搞了个昂贵的气体烙铁说是在没有电源线的场合很好用,我后来用各种方法论证现场可以有电源线插一把标准电烙铁。所以当您想使用稳压电源的时候,用一个市面上买的标准稳压电源是最现实的。

网友:
谢谢这个贴子,在某宝上搜出了这么多的USB升压小电源,很实用 +1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不是想找这么个东西? 输出 0~30V 步进10mV;  0~3.5A 步进1mA    升降压,恒压恒流数控电源。输入源 ...

这个厉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是隔离的都不方便用吧

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