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用大白菜装系统把移动硬盘空间归还了,怎么办

楼主(2017-04-01):
用U盘装系统,用的大白菜软件,选错盘符,把移动硬盘的空间给归还了,怎么办,死的心都有了,怎么办,很多资料。

网友A:
10年前,同样情况信息城数据恢复500大洋。如果是SSD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前,同样情况信息城数据恢复500大洋。如果是SSD无解。

谢谢,我快崩溃了

楼主:
在线等,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就当买个教训吧。

网友:
用这个试试

楼主:
确定可以吗,西数的移动硬盘,我不敢动了,需要找数据恢复公司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定可以吗,西数的移动硬盘,我不敢动了,需要找数据恢复公司吗?

还需要什么工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可以吗,西数的移动硬盘,我不敢动了,需要找数据恢复公司吗?

你试试,在“工具”→“已删除或格式化后的文件恢复”

这个不会操作硬盘中的数据,起码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网友:
去当地电脑城三百大洋可以搞定,自己在网上下载的软件一般能恢复80%左右,好点的软件要花钱买注册码才能恢复

网友:
既然是这么重要的数据,你应该有备份多个地方吧。想想看。

网友B:
可以恢复的,只要不写入都可以恢复!读几遍没啥影响的!之前我的750G盘被格了,找回来近1.5T的数据!晚点给你发一个,我之前用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恢复的,只要不写入都可以恢复!读几遍没啥影响的!之前我的750G盘被格了,找回来近1.5T的数据!晚点给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恢复的,只要不写入都可以恢复!读几遍没啥影响的!之前我的750G盘被格了,找回来近1.5T的数据!晚点给 ...

朋友,如果有时间传一下,多谢啊

网友:
如果自己没有把握,数据又比较重要,还是花钱找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恢复的,只要不写入都可以恢复!读几遍没啥影响的!之前我的750G盘被格了,找回来近1.5T的数据!晚点给 ...

>之前我的750G盘被格了,找回来近1.5T的数据!

牛B的软件!竟然多了一倍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恢复的,只要不写入都可以恢复!读几遍没啥影响的!之前我的750G盘被格了,找回来近1.5T的数据!晚点给 ...

在吗?朋友,等你的回复

网友:
可以用easyrecovery恢复大部分的,大白菜装的系统覆盖的那些就不能了

网友:
想想我还是得双备份才是王道

网友:
2013年 发生了一样的事故。最后找回来碎片而已。

楼主:
已花钱搞定,丢了20%的数据,部分文件打开乱码,已知足了,唉,就这样吧。

网友C:
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了多少钱

三百块,另外买一个硬盘600多

网友:
非常简单!恢复分区表就行了,自己百度工具,原理直接恢复文件结构,不是数据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