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LCD时钟,里面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2017-04-01):
有点好奇,那种LCD时钟,用干电池可以跑几个月甚至更久,
有大侠知道里面用的是哪种单片机吗?带LCD扫描跟RTC还超低功耗...

不会是掩膜吧?

网友:
那玩意都是用的专用IC,不是单片机

网友:
4位专用单片机,台系的多

网友:
tenx,epson,oki,用得多,卡西欧自己的可以做到1uA,

网友:
mask的会比烧录的电流要低好多

网友:
如果用OLED模块做一个时钟的显示屏会不会很费电

网友A:
oled只能在看时候才点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只能在看时候才点亮,呵呵

大侠,,,十速,OKI,哪家好点...

网友:
就是带LCD,时钟的单片机。LCD功耗大概在2uA左右,单片机功耗根据芯片不同,在1uA-10uA。功耗大了,电池用不了多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