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ADC12通道采样问题

楼主(2017-04-01):
请大牛帮忙解答:
       1.单通道采样:目前看到的很多例程都是介绍端口P6.0的单通道采样,请问可以实现其他端口(例如端口P6.2)的单通道连续采样吗?如何设置,中断服务函数如何写,有相关的例程吗?
       2.我目前是想采用端口P6.0实现电压采样,用端口P6.1实现电流采样,这两个采样功能不同时进行,先开启一个功能,执行完成后关闭,再开启另外一个功能,采样模块如何设置?中断服务函数该怎么写?
       多谢大家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提供思路即可,多谢

网友:
是不能同时进行的。

共用一个AD内核,通过模拟选择开关,可以选择某个通道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