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4988电机驱动芯片,PWM频率是多少驱动电机?

楼主(2017-04-01):
如题,驱动1步1.8°的电机,应该给多大的频率驱动电机的。

网友A:
驱动电机,最好要有加速、匀速、减速的过程。
加速段频率是从慢到快,减速段的频率是由快到慢,普通的应用,频率一般是从1KHz到20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机,最好要有加速、匀速、减速的过程。
加速段频率是从慢到快,减速段的频率是由快到慢,普通的应用 ...

楼主,有些驱动IC是串型接口,有些是并型接口,
http://www.allegromicro.com/zh-C ... -Motor-Drivers.aspx
这个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些驱动IC是串型接口,有些是并型接口,
http://www.allegromicro.com/zh-CN/Products/Motor-Driv ...

我没认真研究过这个厂家的产品。
我一般用Step/Direction Interface这种接口的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认真研究过这个厂家的产品。
我一般用Step/Direction Interface这种接口的驱动芯片。

文档上也又看到有提及到脉宽的频率范围,你这1Khz-20Khz是经验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档上也又看到有提及到脉宽的频率范围,你这1Khz-20Khz是经验值?

是,针对我目前使用的情况。
不过我的情况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网友:
频率范围数据手册都有说明

网友:
还要看细分情况,一般的话某种电机某种负载都会有一个最大启动速度的

网友:
当然也可以通过增加加速过程来提高负载大小

网友:
细分,方向,使能,脉冲,减速器,

网友:
速度和力矩有一个曲线,速度大了,力矩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