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智能库房外包开发

楼主(2017-04-02):
嘉立创smT智能库房外包开发1)应用场景,smT库房有一万种料快速整确的让取料人员取料,2)假设场景,10组货架,一组货架有1000种料,3)设计需求,一张Bom清单一次性要取100种料,用电脑把100种料的Bom清单导输送到各组货架及各个物料,每组货架有一个总的指示(指示可采用LED模组或指示灯指示),然后在每种物料做一个数码液晶指示,捡货员只需要按液晶指示取货就可以,4)设计要点,涉及上万种料,。每种物料都要布线,设计采用什么方式布线最为简单,数据总线采用什么方式传输最为高效,成本最低化

楼主:
有好的方案可以本人联系及本贴讨论QQ见签名

网友:
没见签名的QQ呀

网友:
有的,你再看看:
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PCB事业部:http://www.sz-jlc.com 业务QQ:800005884
钢网事业部:http://www.sz-jlc.com 业务QQ:1809359233  元器件事业部:http://www.jlc-shop.com
个人qq:745434669

网友A:
成本最低,当然是  485-modbus + 电话线,,,,上万个节点,用地址分层就可以了  256×256  ,,嘿嘿,正好在做类似的项目

网友:
好像这个话题几年前就在论坛热烈讨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最低,当然是  485-modbus + 电话线,,,,上万个节点,用地址分层就可以了  256×256  ,, ...

有没有说不用布线的,每个都是独立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说不用布线的,每个都是独立体?

不用布线的,就加 nrf2401模块 方式最便宜,,,但是,供电线一样要布啊!!!  而且无线这玩意,,,适应不同环境的稳定性 成疑

网友B:
布线的最低成本是使用消防2总线(直流载波),电源通讯仅2根线。

网友C:
mydata,juki都有成品,要哪盘出哪盘。

楼主:
modbus这种方式要布多少线啊,一个节点一根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说不用布线的,每个都是独立体?

应该每个货架一个控制单元就可以了吧,控制单元(货架)内有线,货架之间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mydata,juki都有成品,要哪盘出哪盘。

能放得太少,只能放几干盘,像有的备货几十盘没法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每个货架一个控制单元就可以了吧,控制单元(货架)内有线,货架之间无线? ...

最大程度减少布线,

网友:
首先这还算不上是很智能,人工按这些指示去取货,不如直接固定编号在对应的物料架上,用手持设备,显示各个物料的位号,位号表达比如哪组货架,哪个货加的分区,到具体的物料,然后通过手特设备扫条码确认,这样就不用布线。

网友:
我以前是做货到人系统的,不过那东西太贵,对现存库房改动较大,你这个做一个智能拣货系统就行了。每一个单品都要做一个数码指示没有必要吧,比如50种单品集中在一个自动旋转货架中就可以了吧,旋转货架可以根据你的订单号自动选出你要的单品和显示取货数量。现在智能仓储都可以和订单系统、仓储管理系统、拣货系统打通的

网友E:
为啥我感觉电源线通信非常合适呢. 一个电源线引出256个节点. 每个节点就算1颗灯, 一个开关.

HT45B0003/0005用於联网系统的电源线数据收发器.

网友:
现成的powerbus方案,直流载波,

网友:
10000个物料 可以250个485接口的led点阵屏驱动板,每个板带一组级联的LED点阵屏,64x16,或6432,可以显示8/16个字符,屏级联40个,最多2560x32点,普通的stm32+spi flash字库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
不过为啥是人工取货呢,做个取料小车,带个机械手,简单循迹,做好地图,自动存取货,还要显示干什么

网友:
人工取货靠谱吗,万一错一盘,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
成本最低肯定是485,上万种,地址用两个八位就够了。物料部分有LCD显示和彩色LED导引指示,建议加上取完按一下的按钮,就避免遗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过为啥是人工取货呢,做个取料小车,带个机械手,简单循迹,做好地图,自动存取货,还要显示干什么 ...

你取盘里的100个0805贴片电阻试试?

网友:
都是取一盘,哪有取几百个的,上贴片机还能单个取啊

网友:
有面积覆盖要求就是用433通讯算了,收发两个信道,总控制群发,取料后单元控制台上设置一个按钮上报已经取料就可以了

液晶平时关闭背光,有取料指示的需要打开背光以提供引导。

网友:
潜力技术贴

网友:
要搞就搞全数字化。譬如,直接按客户订单取料,调出客户订单,物料数据就进入到仓库取货系统,自动调盘按量取数,取完一种物料,该物料的余数随即反馈到物流中心系统,这样对库存也一目了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感觉电源线通信非常合适呢. 一个电源线引出256个节点. 每个节点就算1颗灯, 一个开关.

   暂无库存   的就别拿来扯蛋了,,,好多些个号称暂无库存的,都快一年了,还没来货,,,

网友:
这个有成熟的解决方案的, 叫电子拣选系统(DPS/DAS),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程度减少布线,

这个有成熟的解决方案的, 叫电子拣选系统(DPS/DAS),可以搜一下

网友G:
要搞就搞更智能些的,  订单一下, 物料系统就已准备好了,可以直接发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搞就搞更智能些的,  订单一下, 物料系统就已准备好了,可以直接发货了

别折腾这么复杂,其实就是个输入地址亮灯。

网友:
昨天刚看了 星球大战: 侠盗一号

里面的硬盘库也是亮灯,然后人爬梯子去取的

总线当然要用消防二线,连正负都不用管

现成的方案就是 WS2812 彩灯,真正的批量稳定长距离防雷应用规模最大没有之一的  串行指示方案

网友:
论坛不是有玩玩机器人吗,3维度坐标应该不难吧,而且很容易扩展。

网友:
一个货架一个无线接收器  +12V供电 建议zigbee,每个物料通过有线和无线接收器连接,    建议CAN

然后电脑端做一个网管,通过WIFI和电脑连接。

中山这边一家做玻璃加工的,曾经和ERP系统配合做过这样的东西。。而无线端就是使用我们的zigbee系统。
单个物料是一个用电池供电的  有蜂鸣器和指示灯。一个月更换一次电池。

网友:
上次讨论时,我就出了个方案了。对面投影。不需要每种物料装灯。

网友H:
如果只是人工分拣,快速定位,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可以参考医院药房快速定位的办法。每个货位放置rfid标签,分拣员手持移动设备,其实就是带rfid读取的智能手机,定制app。客户的订单由系统生成编号,统一有一个分拣员或几个分拣员操作,在配单处扫描手机rfid,获得分拣单,到分拣筐处取分拣筐,用手机扫描分拣筐同分拣单关联,然后根据分拣单手机提示分拣员到什么货位取货,取货后扫描货位rfid,减库存,库存不足时可以通过手机设置。优点是不用货位布线,只需仓库内有wifi即可,部署成本极低,而且做好了系统可以规划路径,减少分拣员移动里程。缺点就是还是跟手工分拣一样用人。整体效率高于普通人工分拣,分拣速度快,人员无需特别培训记忆货位,我感觉比较适合不想大规模投资建立自动仓库的情况下使用。对现有管理模式又改变不大,又减少了对工人变动的依赖。其实就是暂时由人代替自动移动车。

网友:
被分拆后的分拣筐返回配单处扫描分拣筐,对订单进行合并,同原订单处理系统关联,就知道配单是否完成,是否到了打包发货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只是人工分拣,快速定位,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可以参考医院药房快速定位的办法。每个货位放置rfid标签 ...

你这个RF|D跟条形码作用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RF|D跟条形码作用一样吧

对,和条码一个作用。但在实际使用时,rfid因为没有方向区分,又不需要对准,实际使用效率比条码高,但是早期开发,条码成本更低。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777-1-1.html

3年前我的想法还是如此的贴近? 真的很好的明白了需求,以JLC 或者LCSC 自动化取料根本用不上,需要解决2个问题,找料 与送料。 找料用LED指示,果然采纳了。
我总感觉我的想法被袁总侵权了。

方案不难,
需要告知货柜多大,库房的宽 长。 总线通信时有距离的。
每个IC的小厨是否一样大
可选的总线就那么几种,
不要否定无线,可以无线与有线结合,比如每排用一个无线节点,其它用有线。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方便增加,节点。

网友:
我感觉楼主位的要求想复杂了,因为没有脱离开人工分拣,只是订单分拆,合并,用液晶显示又要布线,工人手里也要拿个纸质订单类的东西吧。所以应该逆向考虑,货架不变,采用识别码,其他手机端操作。就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利用路径规划,一段时间后动态调整货位,比如什么类的东西一般在一个订单上,方便人工取货,规划好了,有时能省一半路程呢。

网友:
超市的无线标签可以参考,

网友:
简单说就是:系统订单分拆>分配分拣员>绑定分拣筐>告知货位>人工分拣>减库存>交分拣处合并分拣筐>订单完成。其他就是优化。

网友:
这个首先要加强消防报警系统,因为在货架上通了电,电属火,必须加强防备。

货架一般是铁的,可以用来做地线,再用单线总线通讯协议,只要一根线就解决了供电与通讯。

取货的通讯数据流量不大,用单总线能完成。

可以先搞一个架试一下,积累经验慢慢推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像大家都停留在"固定"货架上,呵呵。

今天,我来个脑洞大开的想法:

万一卡壳!里面电机带动传送带把上万种*5000pcs的0603烩成一锅粥!

网友J:
参考医院药房自动取药系统,买一套也不贵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参考医院药房自动取药系统,买一套也不贵

医院药房自动取药系统太麻烦,而且也较贵,分为整包装自动发药机和按片投放的自动摆药机。发药机适合门诊,需要包装大小固定的,成盒投放的药品。摆药机适合病房或按计量按顿投放的药品。但是都需要人工分拆。投资巨大,不适合楼主位的描述。

楼主位需求分析:

1、仍然采取人工分拣,需要货位提示。(需不需要考虑多个货位管理人员同时分拣)
2、货位需要显示,目的只是帮助取货。(需要大量布线或者无线模块,投入太多,部署困难,功能也只是帮助取货,而不是自动取货,货位显示也没有其他功能。)
3、追求成本最低,满足功能。(表明不是为了显示高大上,为了上市做准备,而是要实用,解决实际问题)。

估计是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分拣问题,比如拆分后合并错误,人员分拣错误等等,分拣效率不高。而且无法上自动设备进行自动分拣。(前一段时间看嘉立创的货位摆放。目前我看最合适的就是人工取货,app自动提示货位的人工分拣系统。当然如果想高大上,为了上市体现高科技,那么还是用移动机械手,但是很难处理单片或小批量的分解。这部分还得依靠人。)

根据分析,应该采用固定货位,贴货位标签(无需布线),采用移动终端来帮助分拣人员工作。即可达到目的。

1、建立货位管理系统。把货架分成(库房-分区-货架-货位)进行编码。(可采用条码或条码+rfid),或者直接采用可打印rfid,贴于货位上。,货位管理系统对货物进行分配位置。一种物品如果数量多,可以占用多个货位。不同的分拣员可以按照库房、分区、货架或者货位进行分别管理。货架上不用布线,不用安装任何电子设备。
2、系统同订单系统接口。用于拆分订单。
3、手机app用来告知分拣员到哪去取货物。
4、分拣的货物进行按订单合并。

整个系统无需大规模布线,只需wifi覆盖。移动终端可以绑在分拣员胳膊上进行操作。

举个例子:
有个订单A:6k8(0805)  100片,10k(1206)  1000片,4k7 (0805)  50片,PIC16F630 -I/P  10片。上述物品:6k8在库房1->5区->6架->3层->7位。10k在库房1->1区-2架->2层->8位。4k7在库房1->5区->2架->2层->1位。630在库房2->1区->3架->2层->1位。分拣框若干,分拣筐上贴有标签。
分拣员按库房管理,库房1->1号分拣员。库房2->2号分拣员。

1、订单系统发来上述订单,由货位管理系统根据分拣员分为两张分拣单。并在1号和2号分拣员的手机中提示有新单。1号分拣员到取框处取分拣框。用手机读取分拣框标签,把分拣筐同分拣员关联。
2、1号分拣员手机中提示要取3个型号的电阻,分拣单经过路径规划,会提示分拣员先到1区取10k电阻,到了电阻货位,取得10k电阻,扫描货位标签,货位管理系统减掉库存。如果库存不足,通过手机操作进行相关处理。点击下一步取下一个电阻,系统提示到5区,分别上述过程,取货完毕后,回到分拣合并处上交分拣筐,并扫描分拣完毕标识,标识号分拣员分拣完毕。
3、2号分拣员接到16f630的分拣单,按上述办法进行。
4、分拣合并处分别扫描分拣框,根据订单进行合并,对于完成的订单送至打包处,并提交订单管理系统。

上述一个订单分拣完毕。

优点:完全不需要布线,货位移动不带来实际问题。分拣员不用记忆货物位置,系统规划路径。可以由不同的人员管理不同的区域,分拣员只要负责自己的分拣单就可以了,同时系统保存哪个货物是哪个分拣员分拣,便于追责。同时又能知道实际库存,因为在分拣的过程存在分拣损耗,所以系统又能在分拣的过程知道哪些物品已经消耗完毕等等。对目前的工作方式和货物摆放几乎可以不受影响,在分拣确认时又可以马上确认是否分拣品种错误。感觉是对目前工作方式影响最小的工作模式,效率最高,投资最少的。

以上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我感觉一定要按需实施,经常要想想肥皂盒的段子。

网友(2014-05-31):
LED 也可省却:

对面的货架,装个XY可控的射灯(或红激光笔,类似摇头灯),射在对面需取料的盒子上,进行指示,每个盒子当然都有一个在本货架上的XY坐标。
本货架当然也有一个LED,来指示本货架有货需要提。

这样的话,硬件只需要:  一个架货   =  一个LED灯+照射对面货架的XY指示激光。

另外员工肯定是配PAD或手机.在手机上操作已取好,或接收提示.
不然,N个员工在同时取货时,普通LED式,谁取呢?

网友(2017-04-03):
引用 网友K:

网友(2014-05-31):
LED 也可省却:

既然有手机了,直接在手机上提示到3号架,2层,3位取就可以了,难道员工连3号架都不知道了?取完物品,扫一下条码,如果同订单不同,直接就提示错误了,如果相同,直接就减库存了。什么电路都不需要。rfid也非常便宜,批量估计也就几毛钱,用作标识,再想省钱就用条码。标签上打印3架3层5位,10k电阻(1206)。这样多简单。

网友(2017-04-03):
我有一个想法,在货架的最高处的X轴以每个料框为单位放置激光灯,方向垂直向下,在地面上做好标记刻度。同理,在Y轴上也是这样处理,当需要取货的时候,对应的位置的X灯和Y灯同时亮起,取货员就能知道,需要取得的物料处于第几列,第几层,到了那个位置,把手放上去就能验证激光的位置。
好处就是布线少,只需要在X轴一侧,和Y轴一侧布线即可,而且不需要改动任何货架
以后还能升级成机器人感应激光位置取货

网友:
画了一个草图,把取料工作人员放在轨道上,人站的平台可以上升下降。减少人的工作强度。
听说 digikey 也是晚上人工取料,可以 google 一个 digikey 的办法。
JLC 可以为此组建一个临时的工作小组,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可以把我招过去 :)

网友:
不缺钱上快仓,自动取货

网友:
https://v.qq.com/x/page/e03573p5q9c.html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每个货架一个ID,不联网,手持取货器(移动小车)联网,到附近搜索货架 id 然后与货架通讯 ,货架发出提示音和亮灯,人员按照小车提示和货架亮灯提示取货

网友L:
人去找物,肯定不是效率最高的方案。
最好是像赵工提出的,捡货员可以坐在那捡货。
因为人去货柜上捡货,第一是效率低,第二是可以容纳的人员是有限的。
而如果像赵工提出手那样,捡货员基本上是可以无限扩充的,只是扩大场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人去找物,肯定不是效率最高的方案。
最好是像赵工提出的,捡货员可以坐在那捡货。
因为人去货柜上捡货,第 ...

我也是支持

网友:
这种方式比较老了,,,很多2代产线用 ,逐步在淘汰  我看到过第三代的   全自动取料  估计上千种。。。。机械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医院药房自动取药系统太麻烦,而且也较贵,分为整包装自动发药机和按片投放的自动摆药机。发药机适合门诊 ...

这方法很不错啊,

如果像拉煤小车每个工位停留时间怎么算,别的工位不能同时工作吧?
如果想人定点,那还是自动按料或框来运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系统单纯用有线成本最便宜,但用上线缆,布线就不太方便,货架移动或布局改变,有线的方案就较麻烦。 ...

无线集群广播,不用485,就lora,4432就成。每种料就像中.药,单独配弹出手臂,不大的弹出手臂,手臂通讯就靠2X2大小的无线模块和网关通讯。然后让物料车把对应地址的料取掉。

强烈建议取料上料的机械手再做二维码,一维码验证。抓错药和上错料后果都很严重。

架构用旋转堆叠的省空间,想想以前的自动唱碟机。

网友:
不止是出库吧,还要入库,没用完的料还要归还,出库后用完的料要清除标记,系统会自动记录哪些料常用,入库和归还的时候就存前排的柜子,料盘有大有小,所以格子也要有多种属性,这一切的数据,都应该在一个服务器上,然后每一个柜子上也存一份自己的数据,两者在出库入库归还时交换数据以作备份,哇,好复杂

网友:
哪些料存在哪些格子里,还剩多少,看起来是随机的,实际是按一定规规记得清清楚,出库要优取用过的料,其次是先入库的料,非常用料区还要做除湿,给我一打酒,我还能继续编

网友:
然后服务器上的数据在每个交换数据的节点都备份一次,以防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布线的最低成本是使用消防2总线(直流载波),电源通讯仅2根线。

这个是好定西,可以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
现在不是有那种可以移动货架的自动小车,下单后,自动小车去把整个货架拉来,取完货,自动送回去。

网友N:
前面创业的时候做过类似产品,不过后来因为没钱黄了

网友:
“整确的让取料人员取料”??打错字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无库存   的就别拿来扯蛋了,,,好多些个号称暂无库存的,都快一年了,还没来货,,,{: ...

HT45B0005 3V的那个订货很久了还没有到货,5V的这款倒是商城有现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医院药房自动取药系统太麻烦,而且也较贵,分为整包装自动发药机和按片投放的自动摆药机。发药机适合门诊 ...

再给人配个有优化路径功能的智能小车,就不错了! 复杂的部分交给上位机或云端!

网友:
这个是我向往的, 就是感觉系统有点大, 项目建设周期长, 当然也是最人性化的~~~
还是啰嗦下, 肥皂盒子的问题吧~~~

网友:
传送带加机械手分拣方案不错

网友(2017-05-05):
SMT库房,      每次整盘拿料?

网友:
货架布线简单,有种东西叫做“导电导轨”,把导电导轨安装在货架上的每一层,那个地方需要安放仪表的,把仪表卡上去即可。我们厂的物料实时管理系统正准备使用这东东。其实自动寻料&人工取料在现阶段还是最合理最经济的方案,当然可以加上一台自动定位小车更可以减轻人工来回走动的疲劳感和增加效率。这系统大把人能做,我们公司也能做,不过时间还是先花在我们自己主业

网友:
引用 网友N:
前面创业的时候做过类似产品,不过后来因为没钱黄了

你赶紧联系!但人放下面子的时候说明你成熟了!

加油!

网友:
嘉立创就是想大家给他们讨论方案,还取个标题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