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批评一下,请你们的工程师不要太热心,按规则办事吧

楼主(2017-04-03):
以前,我习惯把开孔信息留在机械1层,外形轮廓放在keepout层,一直也没出错。

后来有一次,你们忘记打孔了,说我图纸不规范导致的,以前不出错是由于个别热心工程师帮我纠正了所以没漏打孔。
按照JLC规定:开孔信息和外形轮廓要统一放到机械层或者Keepout层
,这我也没话说,以后我按规则画图,而且开孔信息同时放2个层,安全第一。

这次,又将我丝印层当VCUT了,但是我PCB上没有任何VCUT标记,我的丝印线只是为了看起来直观,8路不同信号。
很显然,这次又是某些工程师太热心,以为我这是要切开的

网友:
Gerber在手,天下我有

网友:
每次出Gerber吧,开孔、槽、铣边、机械加工只用GM1或者GKO之一,要么统一机械层,要么统一keepout层,降低出事的概率。

网友:
看了图纸,除了每个上面写了1~8不同外,其它是一模一样的,就是2*4的拼板嘛,人家就帮到底给VCUT到家。

网友:
我都是习惯布线以后把keepout层的东西全部删除,所有的外形和开孔都放在机械层. 打死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习惯都放在keepout层

网友:
本来每个层就有它的工艺意义,为何会出了这么多的意外?

网友:
应该是工程人员看错了!

网友:
出Gerber,无争议。

网友:
多年来一直用gerber文件。 使用kicad 的gerbview组件打开,每层检查,可谓万无一失。 不想用gerber文件的,就是偷懒,这个习惯得改啊!同时我也觉得也是给板厂的技术人员减轻压力吧。

网友:
切这几刀没另外收费吧
有的公司就是用丝印层的直线来识别v-cut线的。你这个刚好8路不同,丝印层又有线,然后就被切掉了。
你画虚线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1 jlc的vcut错了。

网友:
2 记得vcut在审核里是有提示的,红色字提醒。几个拼版之类的。而且价钱上会有体现。1

网友A:
强烈建议立创对出Gerber的客户打点折

网友:
没额外收钱?
楼主享受优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立创对出Gerber的客户打点折

这个严重同意!

网友B:
gerber嘛。用不了多少时间,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rber嘛。用不了多少时间,习惯就好

批量产品是出gerber的,偶尔做个不重要的东西,就偷懒了。
以后肯定用gerber了,东西做错不值钱,重做加放假,一下子几天时间就没了。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  把外形坐在keepout  开槽在机械层。JLC愣要规定只能在一层。
主要以前相同的PCB都不出错,就在你要准备批量的PCB上搞那么一下,耽误一下你的时间。反应过去还死不认错。

网友:
就你的箭头指向,看起来像几个板拼一起的,导致误认为是V-cut了,呵呵,不过正常应该问问,毕竟在丝印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立创对出Gerber的客户打点折

不打折加点积分也是可以的。

网友:
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一般来说,V不V割,报价时能看出来,V-CUT连片出货的,报价人员一般会说,多少大片即多少小片(这样回复的,都是拼板连片出的);若报价没有这样写,只是按单只审核的,那就真是做资料的人,好心办了坏事。
小外形放在丝印层的情况(有少量的文件是这样帮处理却要V的),若下单前或报价人员帮备注了:不帮分板,按一款整板制作;后面做锣带和V-CUT资料的人可能就不会处理成V割了,相对来说,不易出错些了。

网友:
哎,你这个丝印就是在误导工程人员,他们可没你这么专业,你这样画,就是在给自己增加出错的几率,发到哪个厂都一样;

设计尽量还是以尽量不造成混淆,歧义为原则

网友:
无论是 Gerber 还是 PCB 这样设计绝对会误导 CAM 工程师。
况且包括铺铜都是带圆角的,还用线条隔开。
这真不能怪 CAM 工程师。

网友:
元件编号都是一样的,一般人看了,肯定觉得是拼板。。。。呵呵。。。。
不过JLC的同学确实帮了倒忙

网友:
这个丝印确实误导了

网友:
不小心有个坑,不小心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