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改成一个电阻降压,会不会瞬间过压烧单片机

楼主(2017-04-03):
现象就是测试的时候,发现4.3V电源电压处,变成只有1V多,换个芯片就没好了。芯片坏了

楼主:
自己感觉上电瞬间的话,有可能过压烧坏单片机

网友A:
干吗不加个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吗不加个稳压管

加过稳压管啊

网友:
你为什么改成电阻降压?会比电容降压好?

网友B:
好像讲不通 主要是电流计算有没问题  电容实际也是等效阻抗的  电阻坏处是功耗大 基本都加在电阻上 电容就没这问题 另电阻体积小会打火这个要注意下 最好两个电阻 但是 单片机烧了  那稳压管  不烧 如稳压管是好的 那电压就是正常  怎么烧单片机  还有电阻实际还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讲不通 主要是电流计算有没问题  电容实际也是等效阻抗的  电阻坏处是功耗大 基本都加在电阻上 电容就 ...

哦,有个别单片机就是上电后,电压不正常,只有1点几伏,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有个别单片机就是上电后,电压不正常,只有1点几伏,不正常

单片机电流视程序不同 电流是动态的 电阻的电流有时裕量也是问题

网友:
q1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电流视程序不同 电流是动态的 电阻的电流有时裕量也是问题

晚上重新分析了下,单片机没坏,问题是有些时候上电能达到3.9V,更多的时候上电只能达到2.2V,

网友C:
负载电流裕量太小了。按你的电路,电阻分压网路的电流最大不过 (220*1.414 - 4.3)/47k = 6.53mA。把47k电阻值降一半,使负载电流裕量提高一倍,单片机电压就会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流裕量太小了。按你的电路,电阻分压网路的电流最大不过 (220*1.414 - 4.3)/47k = 6.53mA。把47k电 ...

47K再小 功耗很大哦!实际看具体应用 如需求打电流时间不多  可以加大电容  另这种供电考验编程安排  否则要是10mA以上电流  乖乖用阻容降压  随便一个224  有15mA电流吧

网友:
多大的电阻?
能供给单片机运行,又可以长时间不烧坏。

网友:
电位器调小了,消耗过多能力!

网友D:
1K太小了,5V/1K=5mA,你确认前面分压能行?

网友:
可以细读下Microchip这篇技术文档00954A
http://www.amobbs.com/archiver/tid-5493289.html
"Transformerless Power Supplies: Resistive and Capaci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D:
1K太小了,5V/1K=5mA,你确认前面分压能行?

电位器用的是500K 的,图上面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流裕量太小了。按你的电路,电阻分压网路的电流最大不过 (220*1.414 - 4.3)/47k = 6.53mA。把47k电 ...

你说的很有道理,改成23K 不知道会不会有别的问题出来。确实是负载电流裕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流裕量太小了。按你的电路,电阻分压网路的电流最大不过 (220*1.414 - 4.3)/47k = 6.53mA。把47k电 ...

估计换成23K ,那么稳压管就要放大成1W的了,不能0.5W了

网友:
我就想问下楼主 换成电阻降压 是基于什么考虑?

网友:
用电阻降压大部分能量都耗在电阻上了,难道楼主本来就是想用这个给自己的设计加热的? 阻容降压是所有交流降压方案里效率最高的,唯一缺点就是无法做成隔离供电。

网友:
楼主 是不是做可控硅 导通?

电路没怎么看明白  但我们做直发器控制PTC  发热的线路跟你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