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标准】BOM(材料清单)文件格式说明

楼主(2017-04-03):
/* -----------------------------------------------------

材料清单是生产的基础资料, 务必保证 准确无误, 自由散漫的规则只会将情况弄得更加复杂,  甚至无法执行生产.

虽然这个规则还是初期版本, 我们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制定一个清晰简单易行的规则.

-----------------------------------------------------*/

材料清单 (Bill of Material):

      制造产品所需的所有零件/材料的总清单。

文件格式:
      推荐使用使用扩展名为“.csv”格式的文件。

      支持文件格式:

      1> 扩展名为 “.csv”

      2> 扩展名为 “.xls”

      3> 扩展名为 “.xlsx”

文件样式来源:
      推荐使用最接近 Altium Designer 默认输出BOM格式, 样式虽然难看,但兼容性最强.

      或看本标准中的贴图

格式转换:
        Excel 全系列(如微软的Excel2003,2007)软件都可导出扩展名为“.CSV”格式的文件。   任何一款文本编辑器都可编辑,创建。

字段(列、表头、列名称、标题)排列顺序  和 文件中必须包含的字段(列名称):
        1: Comment,  2: Description,  3: Designator,  4: Footprint,  5: LibRef,  6: Pins,  7: Quantity,  8: 编号

字段(列)说明:
        1:Comment 用作表述器件的型号、规格、误差等。如" 100nF  80% -20%  50V "
        2:Description 用作表述器件的名称等。 如 贴片电阻、贴片热敏电阻
        3:Designator用作表述器件与图纸上对应的“位号”。 如R201,  R20, C100,  U1
        4:Footprint 用作表述器件封装。 如0402,  0805, SSOP-8
        5: LibRef  无要求
        6: Pins  用作表述器件的焊盘数。    如SOT-23-3三极管的焊盘数为“ 3 ”,就填写3
        7: Quantity  用料数量。
        8: 编号(可选) 精准搜索,工程师整理BOM后由采购下单必填,使用编号作为区分。 注意:当元件编号与封装描述不对应时,以编号为准。

        * 这些字段(列) 非常重要: Comment   Designator  Footprint  编号(可选)

如果用自整理清单务必看这里
重要说明: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位号(Designator)

    1> 位号 与 位号 之间的分割(分列)表达:

    位号与位号之间分割  仅支持:    方式1<英文逗号 ",">     方式2<空格" ">      其他符号一律不支持.    不支持的符号如: ; \ | 。 ‘ : ~ >
    不可以以逗号为结尾。

    位号举例  R1, R2, R23,  R231, R0090

    2> 号位允许使用区间表达法:

    区间表达关键字为 英文减号 "-",    其他一律不支持.     不支持符号如: ~ >

    区间表达法仅支持的样式       字母 数字   -    数字      开始数字必须小于结束数字.  如R11-99,

    区间表达法举例:    R1-4   等于  R1,R2,R3,R4

    3>  单个位号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4>  暂不支持中文位号

     //如果使用AD,99SE,PADS 等软件导出,  则上面的规则一定是支持的.

(2) 不贴或不焊接位置表达

       不贴的位置不能出现在材料清单中,   例如R10不焊接, 则材料清单中不能出现R10.

(3) 材料清单中不支持备注.

        任何形式的备注都不会展示给工厂看,  工艺工程 将 忽略一切备注.   将会忽略材料清单中的一切备注

(4)  使用编号方式表达时
       当元件编号与封装描述不对应时,以编号为准。不管你封装或规格中填写什么字符,都已元件编号为准

(5) 自定义格式,(公司内部样式)

        虽然IT编写了搜索算法,不代表就能准确无误的识别.  不代表就可以忽略上面    3条注意.

样式举例:

样式1:

样式2:

样式3:

网友A:
    建议加几句。
  • 当元件编号与封装描述不对应时,以编号为准。
  • 号位分隔必须使用英文逗号,不可以以逗号为结尾。
  • 每个元件都必须有号位。

网友B:
1、LibRef/Pins 字段既然是不重要的字段就不应该要求必须包含。
2、“编号“建议改成JLC编号或者立创编号等以便明确区分。
3、数量应与位号个数一致,不一致时以位号为准。
4、不应该支持位号区间表达法,应明确写出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几句。
  • 当元件编号与封装描述不对应时,以编号为准。
  • 号位分隔必须使用英文逗号,不可以以逗 ...

  • 1,2 都认同.已添加.

    3. 位号都没有, 真的没办法贴.  这个属于非常低级的错误, RZ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 都认同.已添加.

    3. 位号都没有, 真的没办法贴.  这个属于非常低级的错误, RZ级别的. ...

    你要知道,有些人是数量填 5,但位号只有 4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LibRef/Pins 字段既然是不重要的字段就不应该要求必须包含。
    2、“编号“建议改成JLC编号或者立创编号等 ...

    1、LibRef/Pins 字段既然是不重要的字段就不应该要求必须包含。
        LibRef: 是AD导出BOM时刻默认必须,      不喜欢这个样式的, 可以使用样式3
        Pins: 是引脚数,也就说焊点个数, Pins 还有个用途是确认搜索结果正确与否, 比如排阻, 他是8个引脚,  搜索出来的是2个引脚,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2、“编号“建议改成JLC编号或者立创编号等以便明确区分。
        故意这样写的,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是AD是可以自动导出,     实际搜索的时候只要严格匹配, 则自动默认为是使用了嘉立创物料编号.

    3、数量应与位号个数一致,不一致时以位号为准。
        实际生产是按照位号个数计数.   其实根部不看数量这一列.   看样式3就知道.

    4、不应该支持位号区间表达法,应明确写出位号。
        不支持区间表达法,   PADS用户就得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LibRef/Pins 字段既然是不重要的字段就不应该要求必须包含。
        LibRef: 是AD导出BOM时刻默认必须,   ...

    既然LibRef/Quantity字段你们没有用,为什么又要求是必须包含?
    字段(列、表头、列名称、标题)排列顺序  和 文件中必须包含的字段(列名称):
            1: Comment,  2: Description,  3: Designator,  4: Footprint,  5: LibRef,  6: Pins,  7: Quantity,  8: 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LibRef/Quantity字段你们没有用,为什么又要求是必须包含?

    LibRef:  大部分AD用户使用默认封装库画原理图, 比如原理图库电阻是RES,  电容是CAP.

    自动搜索的时候可以看LibRef列. 如果是RES, 则大致可以认为是电阻. 再看Comment , 如果是103,     位号是R开头,      则认为是10K电阻.

    LiRef 是可以帮助缩小搜索范围.

    Quantity 客户帮助校验位号个数. 如, 填写位号个数为100,  实际数量是99,     即可提醒用户可能出错了(当前无这个功能)....

网友:
    上次贴的板子,一个电源芯片贴反了,以上电马上冒烟,吓了一跳。

网友:
    4、不应该支持位号区间表达法,应明确写出位号。
        不支持区间表达法,   PADS用户就得哭了...

    这个可以做友好点,当使用区间表达时,嘉立创在格式化 BOM 表后,如果生成的 BOM 有不同的可以进行高亮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