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60与HP Elitebook 840 G3,配置差不多,如何选择?

楼主(2017-04-04):
最近在选择电脑,如果配置差不多的情况下,是选T460呢还是Elitebook 840 G3,哪个更适合电工一些呢?

网友A:
我去年底买的是T460P,买了1个月,主板坏了无法开机。换主板! 看网上相同毛病的还有不少。
联想现在已经把IBM积攒的那些优秀的品质扔的不多了。想当年thinkpad产品经久耐用是业界公认的。
HP的质量没接触过,不发表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底买的是T460P,买了1个月,主板坏了无法开机。换主板! 看网上相同毛病的还有不少。
联想现在已经把 ...

多谢,thinkpad我个人感觉现在虽然质量有所下降,但是比其它家的应该还是更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见过任何一部hp手提电脑用得爽的。

thinkpad 品质虽然下降了,但仍比其它牌子好。 ...

坚定了购买Thinkpad的决心,

网友:
反正我用的T460P,不是很好!特别建议购买MPB,加点钱值得!

网友:
JD买新的啊,坏了换

网友:
HP Elitebook 8730W 用了5年了,从未出现过问题

网友:
一直用ThinkPad

网友:
我也在用hp的电脑,zbook15

网友:
HP笔记本的散热向来做得不好,近几年CPU功耗低了许多,不知道怎样了。自己买了新本,但还在用着当年的洋垃圾2760P,除了散热差和太重了,别的都还好,前段时间掉地上把底壳摔裂了,掰回去接着用,感谢固态硬盘,机械硬盘的话怕是摔挂了。

网友:
thinkpad,虽然不如以前了,但是仍然没有对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见过任何一部hp手提电脑用得爽的。

thinkpad 品质虽然下降了,但仍比其它牌子好。 ...

HP 是垃圾货

网友:
见过坏的笔记本很多都是hp的,坚决不要碰hp笔记本

网友:
我的06年的HP还在用,这东西不能一竿子拍死,不吃草跑得快的事情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有褒有贬啊,我再考虑一下,^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纠结,就买邮购部二手的手提好了。

3代酷睿,性能跟现在的6、7代差得不远。

这个……

网友:
Elitebook的本子是跟T系列的同一级别的商务本,不过如果有条件还是建议上一个档次,上HP的Elitebook  Mobileworkstation ,哈哈。。更耐操

网友:
Elitebook  Mobileworkstation 有2台,真不错

网友:
要用还是ThinkPad,质量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级别高,不好用,有什么用?

连一个小红点都做不好。

的确,HP以及dell的红点真的不如ThinkPad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纠结,就买邮购部二手的手提好了。

3代酷睿,性能跟现在的6、7代差得不远。

手上在用的就是T430,2012年买的,不行就换个SSD,应该还能再顶一段时间。
SSD给推荐几个型号呗?^_^

网友:
thinkpad P50,主板坏了无法开机
T440p 屏幕出现竖条纹亮线

这个thinkpad质量确实是每况愈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