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六位半电压表

楼主(2017-04-04):
很多年前就开始想自己做个万用表,一直没有着手做,都停留在想上面,最近想想还是尽早开始做吧,不然过几年自己老了,会成为永远的念想了。
万用表的核心部分是一个电压表,那么就先从做一个电压表开始,然后再做其他功能,其它功能都是在基本的电压测量基础上扩展的。
我个人diy,向来好高骛远,恨不得一下子做个全世界最高等级的神器,可是现实却是非常残酷,自己水平还非常有限,也没那么多银子去浪费,只能在现有能力和财力的情况下来展开了。

ADC的选择:
最近几家大公司都推出了比较厉害的32位ADC,对比下这几家

从价格上看,肯定是ADI的最好,不过也没看出多么明显的优势来,自己水平有限,对很多参数还是不怎么懂。
我选择了AD7717-2

基准的选择:
现在六位半万用表普遍使用LM399,0.5PPM的温漂做个六位半表还是够用了,本来想上LTZ1000了,垂涎那0.05ppm的温漂,仔细想想吧。。。。。倒是能买得起,反而觉得自己不配,自己没有八位半表,那精度怎么验证呢?自己连LM399都没玩过,就直接上LTZ1000?。。。。。嗯嗯,还是LM399比较合适,外围电路超简单。(好的电压基准貌似只有这两个选择)
LM399是6.95V电压输出的,现在商品ADC都是2.5V或者5V基准电压输入的,那么就需要分压得到ADC的合适基准电压,因为考虑到ADC输入电压制约和整体电路不能太复杂等方面问题,最后决定ADC输入基本量程是正负1.25V,这样可以把差分输入的一端接地,另一端做单端输入。1.25V输入就需要1.25V的基准。
6.95V分压到1.25V的电压给ADC做基准,AD7177的基准输入范围是1V-5V,这个电压是基本不影响精度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基准的分压电阻怎么选择呢,LM399可是0.5ppm的,得选两只0.5ppm的电阻分压才配得上LM399吧,凌特公司有网络电阻,性能非常好,比例温漂可以做到0.2ppm,超过了399,就是LT5400。
还有各种比例和阻值可选

有了这个非常优秀的网络电阻,ADC前端的放大和分压也不用去苦苦寻觅金属箔电阻了。

运放的选取:基本上都是接近最好的运放了,同时考虑低温漂低失调,低的偏置电流,低噪声。
AD8629用ADC缓冲驱动,AD8622做前端放大。

电压表的输入量程:
1:1000V档,  输入阻抗10M,经过9.9M和0.1M分压得到100比1的10V电压,经运放缓冲再进行10:1的分压转换成1V送ADC.
2:  100V档,      输入阻抗10M,和1000V一样先经过100:1分压,得到1V电压可以直接送ADC.
3:  10V档,        输入阻抗1T,经过运放阻抗变换,再10:1分压。
4:1V档,        输入阻抗1T,直接送ADC采集,这一档是基本档,没有经过分压或者放大,精度最高。
5:100mV档,  输入阻抗1T,经10倍放大后送ADC.
6:  10mV档,    输入阻抗1T,经100倍放大后送ADC.这档只是预先设计上的,因为电流和电阻测试的时候需要100倍放大,所以就有了10mV档,对于这档心里最没底,噪声不好处理,不过有个好消息,就是常规六位半都是10V输入的,如果测试10mV就得1000倍放大,而我这个ADC是1V输入量程的,只要放大100倍,说不定能出来不错的效果呢。
100V档和1000V档由于分压电阻太大,温漂稍差,互补补偿之后也要1ppm,用这种金封线绕电阻替代图中的10个小电阻。

这电压部分初步预算成本大概七八百。

处理器使用STM32F103C8T6,显示使用12864液晶,不做外壳和通信,因为这是我万用表计划是一个过渡模块,最后要结合电阻电流做到一起来。
现在手里只有两个六位半的表,很久没校准过的34401和K2000,等做出来了希望能找个有八位半的朋友帮忙校准下。

模拟部分原理图基本完成,先贴上给大家讨论。

还有高清无码的

网友:
强贴留名,春风准备又出大作了

网友A:
匹配电阻多少钱,高位表的电阻才是核心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电阻多少钱

60多块钱,得捷有售

网友A:
ref电压为什么不按照上限来设置,1.25V的ref,LSB对应的电压都落在了uV级别,那里的热噪声就很显著了

高位表分立ADC都用7V++的ref,这个高电压提升信噪比,直接就比芯片ADC多两位有效bit

网友B:
LZ开源吧,最近正好要用ADS1262和ADS1263,希望一起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电压为什么不按照上限来设置,1.25V的ref,LSB对应的电压都落在了uV级别,那里的热噪声就很显著了

高位 ...

如果按照上限设计,用5V基准,那么输入就是正负5V了,ADC要要选个差分输出的运放驱动器,很难选到合适的运放,现在为了电路简洁,用了正负1.25V输入,ADC用双电源供电后,直接就变成单端输入的了。

网友:
高大上,保持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开源吧,最近正好要用ADS1262和ADS1263,希望一起努力!

普源的六位半万用表用的TI的ADS1256,但是非线性误差达到了10ppm,做个5位半还凑合
TI的芯片我目前没考虑用,参数看ADI和凌特的都比TI的好,但是ADS1262是TI最高精度的ADC了,应该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源的六位半万用表用的TI的ADS1256,但是非线性误差达到了10ppm,做个5位半还凑合
TI的芯片我目前没考虑 ...

ADI用过AD7175,暂时没有用过AD7177,改天搞个片子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源的六位半万用表用的TI的ADS1256,但是非线性误差达到了10ppm,做个5位半还凑合
TI的芯片我目前没考虑 ...

预定一块PCB吧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上限设计,用5V基准,那么输入就是正负5V了,ADC要要选个差分输出的运放驱动器,很难选到合适的 ...

你这样考虑就是南辕北辙,白瞎200块的A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考虑就是南辕北辙,白瞎200块的ADC了

不一定的,做出来看效果先,等板子做好我做个1.25V和5V基准工作的对比实验,看结果怎么样。

楼主:
我这样打算的,我先做个差不多,可能要打样两三次板,然后愿意参与的人可以大家一起分摊成本分摊材料。

楼主:
PCB用4层板,布线完成就去嘉立创打样,预计200元内打样费用。

网友C:
仔细看了楼主的帖子,貌似对mcu的要求不高吧。本人只会51,打算用1T的51,按楼主的电路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楼主的帖子,貌似对mcu的要求不高吧。本人只会51,打算用1T的51,按楼主的电路diy一个。 ...

对MCU要求不高,只是直流测试,几百毫秒出一个数据,只要是单片机都能搞定,我经常用STM32,所以就用STM32了。

网友:
春风大神好久没看见冒泡了...

网友:
希望楼主分板设计。楼主提供核心板和套件,显示部分自行解决。价格1k左右,我预定一套。

网友C:
先收预付款吧,多退少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收预付款吧,多退少补。

我还没决定最后怎么弄呢,而且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先调出好效果再说。

网友:
LTC2376-20 最大inl 2PPM,这个最牛B

网友D:
我用过大把的5400性能还可以吧,主要是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大把的5400性能还可以吧,主要是省事

你都是在哪里买的?我还没在得捷买过,别的渠道还真不知道哪里买

网友:
高大上玩意,持续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都是在哪里买的?我还没在得捷买过,别的渠道还真不知道哪里买

等我修好了车,回去以后,给你发链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都是在哪里买的?我还没在得捷买过,别的渠道还真不知道哪里买

国外几大主流零售商的东西都可以在云汉芯城一次性买到,这样省事,而且省运费

网友F:
围观下,好久不见楼主,还为楼主被雪藏了,顺便问声,楼主有做过用Atmega8的电源过吗?好像哪里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外几大主流零售商的东西都可以在云汉芯城一次性买到,这样省事,而且省运费 ...

谢谢,我去搜索下,最后一次买完,省事。

网友:
火前刘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搜索下,最后一次买完,省事。

我现在常规东西嘉立创有的首选嘉立创;如果需要从国外各大零售商买样品的,首选云汉。云汉可以在同一个界面下对国外各大零售商比价,真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围观下,好久不见楼主,还为楼主被雪藏了,顺便问声,楼主有做过用Atmega8的电源过吗?好像哪里看到过 ...

没做过M8的电源。

网友G:
AD有这么多路输入为什么不用啊?不同分压的分开接不行吗?预留着给电流,电阻用也挺好的,只留一两个接地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做过M8的电源。

好的,谢谢了,看好楼主的6位表,也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有这么多路输入为什么不用啊?不同分压的分开接不行吗?预留着给电流,电阻用也挺好的,只留一两个接地就 ...

AD的输入切换通道漏电流太大,达不到精度要求,即使使能输入缓冲也有±30nA的漏电流。

网友:
又见牛人作品,关注。。。。。。。。。。。。。。。。。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的输入切换通道漏电流太大,达不到精度要求,即使使能输入缓冲也有±30nA的漏电流。 ...

8622的典型ib也有几十pA,能等效岀1t的输入电阻吗?

网友:
mark,等看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8622的典型ib也有几十pA,能等效岀1t的输入电阻吗?

厂家自己标注的

按说等效输入电阻应该是这样算的,厂家为什么标注1T呢?

网友:
静待大师作品

网友:
技术大牛又出新作了
羡慕ing

网友H:
不明觉厉的。。。。好像以前有个“电源项目”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明觉厉的。。。。好像以前有个“电源项目”烂尾了???

不提了

网友:
好久不见,大师作品必是精品。

网友:
不是吧,电源不搞了,还想自己DIY一个呢,以楼主的那个参考,毕竟不会的地方好多啊

网友D:
输入5M即可,我觉得没必要做到10M,我做的5M的没有觉得不好用,感觉5M比10M稳一点

网友I:
我们有多台3458,如果需要标定,PM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5M即可,我觉得没必要做到10M,我做的5M的没有觉得不好用,感觉5M比10M稳一点 ...

人家都10M,就你自己另类 搞个5M的,都统一用10M的便于估算测试分流,5M的我总觉得别扭,虽然我们99%的测试都对表内阻没那么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有多台3458,如果需要标定,PM我下

谢谢土豪

网友:
期待春风大作

网友:
嗯 看上去不错,期待测试电阻的框架也早点出来

网友D:
绝对不能用3458A标定,用了这个破表就会纠结而亡的

网友:
手里有块四位半的时候一直都很相信他,觉得他很准,等手里有了多块高位表的时候就开始怀疑了,我的哪块表才是准的,我应该相信哪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不能用3458A标定,用了这个破表就会纠结而亡的

JJ3055好像是得到了3458以后突然就不玩了,到顶了,就没欲望了,也game over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JJ3055好像是得到了3458以后突然就不玩了,到顶了,就没欲望了,也game over了  ...

不是还有更贵的fluke8508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还有更贵的fluke8508嘛

8508的线性和速度跟3458是差很多的,虽然3458出现几十年了,福禄克还是得眼巴巴的看着安捷伦得瑟

网友:
每次看到大师级发布作品都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有兴趣搞个PCB玩下。

网友C:
楼主是否还要考虑利用mcu的io口,根据标定值分档进行校正?

网友E:
引用 楼主:
8508的线性和速度跟3458是差很多的,虽然3458出现几十年了,福禄克还是得眼巴巴的看着安捷伦得瑟  ...

真的吗?我没核对过8508的参数,但既然价钱比3458贵那么多,肯定有它的好处吧!
8508的速度慢是众所周知的,各大计量机构也不是傻子。忍受了它的贵和慢,总得在性能上得到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还要考虑利用mcu的io口,根据标定值分档进行校正?

好的高位的万用表都是校准一个10V就完成所有电压档的校准了,内部靠开关切换比例传递到各个挡位上面,如果每个档位都分别校准,那可非常麻烦,而且要有个可调的源和更高精度电压表来完成。
好的电压表就是你拿来一个校准过的电压源,比如LTZ1000,经过校准后的电压是7.706233V,那么你只要把这个电压接电压表上,后再把这个已知的电压值输入到电压表,就完成了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吗?我没核对过8508的参数,但既然价钱比3458贵那么多,肯定有它的好处吧!
8508的速度慢是众所周知 ...

我也是看38都老大的对比评测说的,实际上我连八尾半的表都没见过呢

网友D:
千万不要啊,你看看38度那些人,我都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干啥,千万不要搞超越六位半的东西了。
假设我们但凡有那么一丁点能力,也不会背井离乡的去奔命的。

网友:
U4A的3脚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不要啊,你看看38度那些人,我都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干啥,千万不要搞超越六位半的东西了。
假设我们但凡 ...

那咋整呢,人活着不就是不停的折腾嘛
我不玩这个我就能在一线买房?我不玩这个我就能泡到萝莉?我不玩这个我就能有钱看病?
省下的那点钱也是买些无用的东西,省下的时间也是喝酒吹牛。
还不如玩玩这个,提升一下模拟电路和高精度测试的水平呢。

楼主:
是漏掉了线,这个脚和U5A输出相连,这个电路是大概的原理,没最后确定。

网友:
围观,出PCB了,预定一块

网友:
祝贺春风回归

网友J:
之前按38hot上的mengxin开源的六位半DIY过一个,
电流电压的精度都还不错,就是测电阻精度不行,可能是程序哪边没搞对。
不知春风大婶的这个六位半和38hot上的mengxin的六位半哪个更稳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按38hot上的mengxin开源的六位半DIY过一个,
电流电压的精度都还不错,就是测电阻精度不行,可能是程序 ...

你能做出很好的效果,我也更加有信心了。
和mengxin的对比,按说我这个应该精度更高,因为我这个不计成本、功耗以、体积来做的,现在问题是我得慢慢摸索和调试,目前水平还没有mengxin那么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做出很好的效果,我也更加有信心了。
和mengxin的对比,按说我这个应该精度更高,因为我这个不计成本 ...

mengxin用的ADC是LTC2440,24位的。
记得那时按他开源的来做,如果全用全新的元件的话,成本大概700+,
反正是自己DIY,目标也就能达到5位半就算很好了,有部分元件买的拆机件搞的,最终成本也搞了400+,
虽然外观各种跳线,但是用安捷伦的六位半实测出来的精度还算满意,自己用比万用表强多了。
长期的稳定性,温漂什么的也还不错。

网友:
刚看这标题,还以为是几年前的那个仿34401的帖子呢

网友:
精密测量,希望大侠能开源一些软件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源的六位半万用表用的TI的ADS1256,但是非线性误差达到了10ppm,做个5位半还凑合
TI的芯片我目前没考虑 ...

普源这个老司机,超频都是年度传奇,能把五菱荣光开上六位半也是有可能的  INL可以查表校准  DNL就没救了

网友:
从价格上看,肯定是ADI的最好,不过也没看出多么明显的优势来,自己水平有限,对很多参数还是不怎么懂。
我选择了AD7717-2
----------------------------------------------------------------------------------
关键是INL,DNL等动态指标,TI的ADSxxx习惯性虚标,呵呵
----------------------------------------------------------------------------------
我手上还有几片7177-2的,春风要的话,地址私信发来下~

网友:
NB NB NB一出手就是大作

网友:
强赞!很期待大神的新作。。。。

网友K:
请教春风大师:
    在多路高精度电流采集时(0--20mA,精度1/1000),我想在前端直接接120欧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基准源选用2.5V),通过模拟开关切换输入到16位的ADC里面,不知道模拟开关对于模拟信号的最小输入是否有要求,有没有高精度的模拟开关?

网友:
期待春风老师大作能开源,带我们一起玩。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一定的,做出来看效果先,等板子做好我做个1.25V和5V基准工作的对比实验,看结果怎么样。 ...


也预定两块

1.25V,5V基准都可以考虑下我们的ADR45xx, 2ppm的
http://www.analog.com/media/cn/t ... 33_4540_4550_cn.pdf
还没细致比过它们 vs LM339/LTC(目前LTC的样片,我们还没法操作,可以联系骏龙的朋友们)

精密电阻网络,看看数字电位计还能用,AD52xx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potentiometers.html

ADI的样片型号汇总下发我吧

BTW,7177-2一片真要200多的?吓人呐

网友:
基准的话,不知LS8封装的LTC6655如何,直出低压基准,温飘比较小,噪声比399要好,时飘要差一些。参考6655手册,在老化1个月之后,时飘变化明显趋缓,不知是否可以替代399。总觉得这种高压基准还得还得配匹配电阻把电压降下来,麻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教春风大师:
    在多路高精度电流采集时(0--20mA,精度1/1000),我想在前端直接接120欧电阻将电流转换 ...

在多路高精度电流采集时(0--20mA,精度1/1000),我想在前端直接接120欧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基准源选用2.5V),
通过模拟开关切换输入到16位的ADC里面,不知道模拟开关对于模拟信号的最小输入是否有要求,有没有高精度的模拟开关?
----------------------------------------------------------------------------------------------------------------------------------------------------------------------
Imax * R = 20mA * 120R = 2.4V
2.5V ref OK

ADI模拟开关的选型,看Circuit Note里,兼顾标准+/-10V输入,都选用的ADG5xxx,+/-12V/15V双电源供电的型号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s-multiplexers.html
Rds on,Charge injection, BW...

ADI有一些Analog Input module的设计可以参考下,晚些时候重开一贴发过来给您参考

网友M:
未免想得过于简单了,并不是“低噪声”运放+24bit adc+“精密”电压基准 就能实现六位半性能;仅考虑两个运放的1/f和带内噪声就超过90 LSB rms ENOB不到18bit,还没算电压基准 电阻热噪声 串扰和电源噪声,零位误差估算一下超过50LSB了,漂移不算;建议:减小带宽 减小带宽 减小输入阻抗 换无1/f的运放;明天有空补上计算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春风大师:
    在多路高精度电流采集时(0--20mA,精度1/1000),我想在前端直接接120欧电阻将电流转换 ...

16位的采样电路对模拟开关要求不高,你要考虑模拟开关的漏电流和内阻对信号的损失,折算下来对目标精度没影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 ...

2个ppm基准和399差10倍,不过听人说这类基准噪声非常低,数字电位器都是用在精度要求很低的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未免想得过于简单了,并不是“低噪声”运放+24bit adc+“精密”电压基准 就能实现六位半性能;仅考虑两个运 ...

我先做了再理解你说的这些,得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在多路高精度电流采集时(0--20mA,精度1/1000),我想在前端直接接120欧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基准源选用2 ...

我的意思是,比如0.001mA的电流,经过120R的电路,产生0.12mV的电压,此电压直接送入模拟开关,模拟开关后面接的是高阻的缓冲放大器,所以模拟开关的内阻可以忽略不计,模拟开关的漏电流nA级对0.12mV的影响甚微,也可以忽略,问题是0.12mV输入模拟开关,模拟开关能否识别到此电压是0.12mv,并且输出呢?假设以CD4051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意思是,比如0.001mA的电流,经过120R的电路,产生0.12mV的电压,此电压直接送入模拟开关,模拟开关 ...

没有问题。再小的信号也可以被识别。
模拟开关导通后相当于一个小电阻而已

网友D:
399基本上也都是靠运气的,在10只399里面,就有可能出现一个不行的。要是第一次买就赶上不行的399,会很杯具的,你甚至会怀疑人生。而MAX6325之类的低噪基准,在上百只里面就会碰到一个超级牛逼的,当然这个时候我都会将其拆下来存起来。要是第一次用6325就赶上一只很牛逼的,就可能会把恒温基准说的一无是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ppm基准和399差10倍,不过听人说这类基准噪声非常低,数字电位器都是用在精度要求很低的地方的。 ...

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意思是,比如0.001mA的电流,经过120R的电路,产生0.12mV的电压,此电压直接送入模拟开关,模拟开关 ...

肯定可以的,模拟开关是场效应管,导通是电阻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99基本上也都是靠运气的,在10只399里面,就有可能出现一个不行的。要是第一次买就赶上不行的399,会很杯 ...

哥,你这结论要是能得出来,我得去买几十颗399,再买几百颗6325.

网友:
其实这399真还就奇了怪了,我买过不少,真有好的真有不行的。有的人卖的整批都不行,我和卖399的聊过这个问题,他们说是残次品。我就晕菜了,难道米国人能把残次品投入市场吗。你说那些399是假的吗,肯定不是的,加电以后所有的动作都正常的。手里还有两只199也是这样,指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 ...

你是ADI的FAE ????是的话问声AD7710的价格多少啊,我一朋友在用,所以问下,谢谢

网友:
大制作啊

楼主:
我在布线了,不管大家提了多少建议,我得立刻动手了,用事实说话

网友D:
春风的表总功耗大概是多少,399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浪费电,过一会就好了。其他的地方电流都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春风的表总功耗大概是多少,399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浪费电,过一会就好了。其他的地方电流都不大吧。 ...

总功耗应该很小,最费电的就是那个399了

网友:
去年我在研究做一个手持六位半,只是输入噪声要达到10nV,方案大致完成,只是还没有付之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电压为什么不按照上限来设置,1.25V的ref,LSB对应的电压都落在了uV级别,那里的热噪声就很显著了

高位 ...

同样建议你用高的ref
比如把399直接分压一半,或者2/3.

否则噪声影响大.

网友(2017-05-27):
从前辈这学习到很多知识,谢谢!

网友:
楼主做好了吗?很想学习一下这么高精度的布线技巧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到哪了

网友:
强烈期待楼主的产品

网友:
需要啥事用八位半,我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
大神又要出精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都是在哪里买的?我还没在得捷买过,别的渠道还真不知道哪里买

做实验可以申请样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功耗应该很小,最费电的就是那个399了

这个高分辨率的ad,数据通信是否需要加穿心电容。mcu的数字通信io会有影响

网友(2017-07-29):
突然想到这个帖子 不知道怎么样了 个人觉得 基准的话 max6325会比较方便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决定最后怎么弄呢,而且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先调出好效果再说。 ...

做好了,买一块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明觉厉的。。。。好像以前有个“电源项目”烂尾了???

别揭人家伤疤好吗!!!!!! 这个六位半要是烂尾了你是不是也要揭呢!

网友(2017-10-01):
正好需要 参考下

网友:
几过月过去了  现在什么情况  一直在等结果    求更新啊

网友:
春风貌似在一个帖子里被封号了,这个基本上烂尾了吧

网友(2017-11-05):
这个六位半还有消息吗?

网友:
这技术要学习一下了。

网友:
突然想到,如果做个小恒温器把ADR421之类基准放里面会怎么样?
应该能改善很多吧~

网友:
莫非...................又.......
楼主很忙吗? 来说句话  等更新

楼主:
最近会更新,

网友:
这么好的东东用一块这么烂的液晶。还是并口的。浪费I/O口不说,说不定布线还影响测量数据的准确性,我建议用串口屏,减少你程序的工作量。 如有需要帮助留言找我!

网友:
今天又来看看楼主  好在楼主还在看帖  等更新

网友:
等待春风的大作

网友(2017-12-10):
有成品吗?   可能一般的人 做不来

网友:
持续关注,期待更新

网友N:
有个问题请教春风大师,AD为什么要加缓冲,然后如果只是阻抗变换,运放输出和反相直接连就好了,R29和C5起个什么作用?难道是积分电路

网友O:
LTC1043 能不能用在这个表里面

www.linear.com/docs/3572

楼主:
引用 网友O:
LTC1043 能不能用在这个表里面

www.linear.com/docs/3572

我也看到有些高精度采集用了这个电容保持传递模块,不过我没有实际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个问题请教春风大师,AD为什么要加缓冲,然后如果只是阻抗变换,运放输出和反相直接连就好了,R29和C5起 ...

ADC本身的输入阻抗不够高,在采集的时候会吸收信号的电流,衰减信号的电平,降低了精度,所以加一级跟随器来做阻抗匹配。
R29和C5是与运放组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过滤掉信号里面的频率高的噪声,使信号更加平滑,这个电路本身就是直流电压采集,所以可以选很低的截止频率,达到很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ADC本身的输入阻抗不够高,在采集的时候会吸收信号的电流,衰减信号的电平,降低了精度,所以加一级跟随 ...

谢谢,为什么LM358不行呢?只是个阻抗变换,又没有速度要求,是不是失调电压电流大的原因?然后原理图中的U4A中的同相端接哪里啊,能不能说下CON1~CON8怎么组合的时候测什么档位。

网友P:
我记得AD7177内部有模拟输入缓冲器的,还可以关闭这个缓冲器,似乎没必要加入另外的外置缓冲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记得AD7177内部有模拟输入缓冲器的,还可以关闭这个缓冲器,似乎没必要加入另外的外置缓冲器吧 ...

这个缓冲器的漏电流太大了,会影响精度

楼主(2018-01-13):
元件和PCB都到了,抽时间焊接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和PCB都到了,抽时间焊接调试

霍霍,终于有了春风万用表的最新进展的消息

网友(2018-02-27):
坐等成品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的资料,谢谢。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了,已经跟了好久的进度,坐等大牛

网友:
坐等大牛 坐等大牛 坐等大牛

网友:
坐等成品。

网友:
牛人,必须点赞,心痒痒的,想搞一台。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距离开贴快一年了   还好 看到板子和材料来了   继续等

楼主:
7177标称的很不错,可是现在跳动很大,折算下来几个ppm了,曾经用过2440,2440都比这个稳定,现在还没弄清楚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7177标称的很不错,可是现在跳动很大,折算下来几个ppm了,曾经用过2440,2440都比这个稳定,现在还没弄清 ...

牛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7177标称的很不错,可是现在跳动很大,折算下来几个ppm了,曾经用过2440,2440都比这个稳定,现在还没弄清 ...

波动接近20uV了,确实比较大,可能和滤波器的设置有关。
我用AD7175-2 + ADR4550,测量一个3.7V,短稳能到2uV。

网友:
6位半。。。。。强势关注;

网友(2018-04-27):
ad7175/7177比较难驱动,单端INL指标很差,接近10ppm,达不到六位半应有的性能,换差分接法不用内部buffer能够达到典型值±1ppm。

网友:
今天才看到,留名

网友:
大神做的如何了

网友(2018-06-14):
关注帖子,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成品出来了没有?

网友(2018-07-14):
大神处成品了吗?

网友Q(2019-09-11):
楼主AD7717-2哪里买的?某宝和立创都搜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AD7717-2哪里买的?某宝和立创都搜不到啊

正确型号是:AD7177-2

网友:
高大上,保持关注!!

网友:
成品做号了没?

网友:
要仔细拜读一下,将来可能要做万用表

网友(2019-10-17):
关注这个帖子   两年了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9-12-04):
关注,不知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
做6位半万用表至少得7位半万用表校准,玩不起我就看一看

网友L:
春风大侠,样机OK了的?
上传ADI新鲜出炉的数字万用表方案,“GNG_Digital Multimeters”

网友R(2020-01-15):
引用 网友L:
春风大侠,样机OK了的?
上传ADI新鲜出炉的数字万用表方案,“GNG_Digital Multimeters”

ADI的人太想当然了,这样能搭出来就怪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ADI的人太想当然了,这样能搭出来就怪了!

模拟端处理好,这样是能搭出来的,老铁

网友R(2020-02-16):
引用 网友S:
模拟端处理好,这样是能搭出来的,老铁

很多关键的地方都没讲清楚,离搭出来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引用 网友R:
很多关键的地方都没讲清楚,离搭出来差十万八千里!

嗯 经验问题,你要人家给你把6位半讲清楚还是要点时间的

网友(2020-08-24):
这个电压表,不错

网友(2021-08-29):
做过ICL7135的万用表,试着用这个也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