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前端保护,安全最重要

楼主(2017-04-04):
之前发了好几个自家装修用智能家居的帖子,现在真正开始装了,发现困难重重。
1、装修公司要么不会搞,要么按我的设计搞收费贼高。
2、直接找装修工,要么报价高,还各种安利我…要么不会……
3、自己装,要买工具,要腾出时间……
4、自己做的板子,没外壳,买阿莫的04机??

我需要仔细考虑一下

当然,如标题所述说,因为后端系统复杂度较高,虽然有相应的安全设计,但概率问题……

这一堆东西,真不便宜……

网友:
让他们布线就行了,设备安装和调试自己搞

网友:
我也想装一套,可惜不会搞

网友A:
哪个地方不会搞?除了一个电压跌落自恢复的设备,其他的按照接线出现,连接即可,这些东西估计也要毛2000了。

网友A:
个人认为你每路都配了漏电有点浪费了,ELE 63A即可达到整体保护。跳总线,如果你有特殊负载除外。

网友B:
12个漏电保护,总空开也是漏电保护,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地方不会搞?除了一个电压跌落自恢复的设备,其他的按照接线出现,连接即可,这些东西估计也要毛2000了 ...

我不是说,这几个断路器难搞……  说这几个断路器的原因是,仅仅是前端保护

网友C:
漏保这么多,浪费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个漏电保护,总空开也是漏电保护,有必要吗?

……这个是因为,买的时候下单错了(总开漏电本来不要的,但下单下了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保这么多,浪费了把。

是有一些, 处于后期故障排查考虑,还是用了。
因为,后面电路用了智能家居系统,各种程控开关、执行器件……且大多数都是自行设计,便于快速找出问题支路。否则,找问题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你每路都配了漏电有点浪费了,ELE 63A即可达到整体保护。跳总线,如果你有特殊负载除外。 ...

是有一些, 处于后期故障排查考虑,还是用了。
因为,后面电路用了智能家居系统,各种程控开关、执行器件……且大多数都是自行设计,便于快速找出问题支路。否则,找问题麻烦……

网友:
全部施耐得楼主有钱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因为,买的时候下单错了(总开漏电本来不要的,但下单下了套装) ...

每一类用电用一个漏电保护,后面支路都用1P的断路器,能省不少钱

网友:
全部带漏电保护,有钱人呐!

网友:
信号什么的,走的都是有线的控制的?
还是无线控制的多?

网友:
我现在的是总开关带漏保,然后厨、卫各带一个漏保……原计划是总开关不用漏保,然后各分支带漏保+1P,
擦,后来发现强电箱要很大了。。。

网友:
之前我装修的时候也想弄的,实施的时候发现难度太大,加上没有时间去弄就放弃了。

网友D:
楼主注意:施耐德IC65N配合漏保,接线时一定要拧紧螺丝,包括漏报与本体之间(塑料盖子盖住的两个螺钉),我家就是用这个总空开加漏保,用了一个夏天空开烧了,就是漏保与本体接线松动,当时买回来漏保和本土已经拼接在一起了,工人也就直接安装上去,没有对本体与漏保塑料盖子盖住螺钉进行紧固,导致接触电阻变大,最终空开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注意:施耐德IC65N配合漏保,接线时一定要拧紧螺丝,包括漏报与本体之间(塑料盖子盖住的两个螺钉), ...

感谢提醒,评价里有些就是这么烧的。我拿到的是分开,然后自己装配的,已特意拧紧了

网友E:
施耐德的东东做工不好,用过的都有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施耐德的东东做工不好,用过的都有点数

问题是我之前没用过啊,印象里不是这个品牌好吗?

网友:
AB还是ABB在中国的家用开关什么的就样品拿出去找合作工厂,还没做模具,仿制品就出来了,而且是绝对的高仿,呵呵

网友:
让装修的工人搞过一次就不想再让他们搞第二次了,可能是我有强迫症,宁愿花时间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