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华为4G模块ME909S的问题!

楼主(2017-04-05):
ME909S模块遇到一个诡异的问题
通电利用UART0进行AT COMMAND可以正常通讯
但是状态LED没有亮也没有闪
拨号也没有反应(回应 NO CARRIER)
下AT+CSQ
+CME ERROR: 10
(CME ERROR: 10         SIM not inserted)

目前SIM卡连接 :  USIM_VCC  USIM_RESET  USIM_DATA  USIM_CLK
悬空 :USIM_DET
SIM卡确定有安装+脚位正确+正确连接

开机后用示波器观察 0-60秒内   USIM_VCC  USIM_RESET  USIM_DATA  USIM_CLK 都為0V(Low 没有电压)
将USIM_DET 短路至地  USIM_VCC  USIM_RESET  USIM_DATA  USIM_CLK 会至1.8V约100mS 但之后又回到0V

模块还是回应+CME ERROR: 10
(CME ERROR: 10         SIM not inserted)

硬体参考 :HUAWEI ME909s-821 LTE LGA模块硬件指南-(V100R001_03, Chinese)
找了好几天问题 求解

网友:
LED需要配置一下才会闪。提示没插入sim卡着重检查下sim卡座电路吧

楼主:
USIM_VCC  USIM_RESET  USIM_DATA  USIM_CLK 都為0V(Low 没有电压)
請問這部分是正常的嗎?

网友:
从你描述来看,默认配置是打开卡在位自动检测功能。应该可以配置关闭在试。
然后你这卡读不到就有点诡异了。发PCB截图把

楼主:
我查了AT Command手册只看到配置LED的指令但是没看到SIM卡相关的命令

楼主:
目前大致上找到问题了
1.SIM卡座与模块连接正确 但是SIM卡放入卡座金属接点有偏差 无法正确接触 最后用手压就可以了
2.LED靠指令可以正确显示

但是有新的问题.....目前开机后
AT+CPIN?
+CPIN: READY

AT^CARDMODE
^CARDMODE: 2
=>代表SIM卡正确

AT+CSQ
+CSQ: 12,99
=>代表有收讯

模块有时也会吐
^RSSI: 17
^HCSQ: "LTE",42,34,31,18

^RSSI: 6

^HCSQ: "GSM",21

^MODE: 5,4
之类的讯息

可是下ATD 电话 + ;
回应都为 NO CARRIER
拿去户外测试也是
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另外说明一下
虽然
AT+CSQ
+CSQ: 12,99
但是模块的LED一直都闪 两下快 长时间暗的灯号
这好像是没有注册上基地台
但是有收讯没有注册上基地台?是要下什么指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说明一下
虽然
AT+CSQ

AT+COPS?看一下,ATD10086;      另外确认电话卡没有停机

网友(2018-05-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