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得的实际温度,与按键 设定的温度进行判断,

楼主(2017-04-05):
温度测得的实际温度,与按键 设定的温度进行比较谁大,谁小,大于实际温度时led灯亮,小于实际温度时led灯灭。求各位坛友帮我拟拟思路,谢谢了,

编了几天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还需要其他 什么???

楼主:
各位坛友指点一二

楼主:
就用到液晶1602,按键和温度传感器ds18b20

网友A:
if( 实际温度 < 设定温度 )
    灯亮;
    灯灭;

搞定!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看采集精度和控制精度,
假设采集精度0.1的,那么采集到的温度先×10编程整数,设定也以整数处理。
例如采集温度20.1则变成201
设定温度24则实际值也要变换一下变成240去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实际温度 < 设定温度 )
    灯亮;

不行   if(Ds18b20ReadTemp()> tab[dat_num] )                 ///判断温度是否大于某一个设定温度值
                           {

                                     led=0;

                           }

                  else

                             {

                                  led =1;

                           }

网友:
4楼是基本思路,还要考虑变化率,容差率等,不然你觉得编对了,实际效果有可能看不出来

网友:
照4楼来怎么个不行法?
在温度临界出灯来回闪吗?

if( 实际温度 < (设定温度 - 容差))
    灯亮;
else if(实际温度 > (设定温度 + 容差))
    灯灭;

网友(2018-02-15):
新年快乐!  楼主问题应该解决了吧!快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