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AD如何实现丝印反白如图效果

楼主(2017-04-05):
客户要求,做下面类似丝印的板子,问过加工工厂,都不了解,只回复提供PCB文件就可以生产,请问AD如何实现?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1818-1-1.html

网友:
和AD没关系。
工艺要求:白色阻焊,黑色丝印。

网友B:
整个丝印层都填充,然后告诉板厂做负片即可

网友C:
白色阻焊绿色丝印

网友D:
就是白色的大面积丝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1818-1-1.html

样板的字符是镂空的,跟arduino 官方板子不一样。如果是白色阻焊+绿色丝印应该出不来这种效果。我初步怀疑是阻焊层是绿色,丝印层反转铺满。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白色的大面积丝印而已!

白色大面积丝印会盖住字符,我用AD的fIll试了一下,没办法实现字符镂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阻焊绿色丝印

好像实现不了。字符是镂空

网友:
在protel里面用那个放图片的插件,做什么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丝印层都填充,然后告诉板厂做负片即可

字符是放在阻焊层吗?求教

网友E:
在底层铺铜然后改到字符层 提示是否重新覆铜选否 铺铜前元件标号和字也改到底层设置好网络 最后把字删掉 再正常覆铜 然后就可以按常规工艺做板了 我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底层铺铜然后改到字符层 提示是否重新覆铜选否 铺铜前元件标号和字也改到底层设置好网络 最后把字删掉 再 ...

试了一下,还是没搞定。3D图效果没出来,两个疑问:
1)”铺铜前元件标号和字也改到底层设置好网络 “——字符是没网络,具体设置为?
2)”在底层铺铜然后改到字符层” ——底层铺铜需要设置网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