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win7上的vmware能支持无线网卡吗?

楼主(2017-04-05):
联想 的笔记本

网友A:
这问题咋来的?没道理不支持啊。

网友B:
估计是想跑WIFI密码吧?  需要要外加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咋来的?没道理不支持啊。

真不支持 ,  在vmware   菜单->移动设备里面找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想跑WIFI密码吧?  需要要外加无线网卡

不是  最近在搞mt7688 上的wifi程序  想在PC上先模拟跑跑。

网友C:
直接使用硬件好像确实不可以

网友D:
如果是usb的,是可以的,pcie好像有个直通模式也可以(可能是esxi版本,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usb的,是可以的,pcie好像有个直通模式也可以(可能是esxi版本,忘记了) ...

多谢!应该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使用硬件好像确实不可以

网友E:
能,  连接实体机的 网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  连接实体机的 网卡即可

是无线网卡  PCIE接口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无线网卡  PCIE接口的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还要我说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还要我说几遍

网友:
我的win10-vmware找不到内置的wifi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还要我说几遍

楼主说的是在虚拟机里把笔记本里的PCI无线网卡弄出来,您有成功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在虚拟机里把笔记本里的PCI无线网卡弄出来,您有成功经验吗? ...

能能能...不用多说了,  是直接支持的....          以前经常跑WIFI破解密码,     肯定是挂接实体电脑的网卡 工作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