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正负12V的电路图疑问求解

楼主(2017-04-05):
由于打算给运放设置双电源供电,所以选了TI的TPS54160A芯片,设计输入24V,输出正负12V。
看了TI给出的参考设计,有几处地方不太懂,还请懂行的朋友指点迷津,谢谢。
(1)图中的参考地有两个,可是-12V输出端却与芯片地连接在一起了,那么输入地和输出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
(2)图中的Lo是变压器还是共模电感吗?

网友A:
三角的地和直线的地是两个不同的地。
那个是变压器。负电压通过电感充能得到,正电压通过电感放能得到。

网友B:
这种搞法不可行的,换其他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的地和直线的地是两个不同的地。
那个是变压器。负电压通过电感充能得到,正电压通过电感放能得到。 ...

芯片管脚Vsense是对输出电压的反馈采样,所以负极性输出端Voneg需要与三角地连接,但是如此一来,三角地与直线地之间存在12V的压差,这样一来两个地不就是存在关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搞法不可行的,换其他方案吧

是指这个双电源产生方案不可行呢?还是指运放双电源供电方案不可行?采用单电源供电?
我个人感觉引入双电源供电,且不说双电源产生存在麻烦,系统中的参考地很多很麻烦,因为后面还有mcu、ad、485电路等。

网友B:
产生负压方案不行,搜一下LM2596或者MC34063产生负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生负压方案不行,搜一下LM2596或者MC34063产生负压吧

好的,谢谢指点,我去好好查一下。

网友C:
电路没问题,只不过接地确实是个麻烦
官方的EVM板,接地接法不一样,共地没有问题,可以参考
运放的电流如果不大,可以用升压+电荷泵的方式
论坛里面魏坤的示波器也涉及到双电源的问题,可以参考
LT有一颗专门产生双电源的DC-DC,不差钱的话可以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问题,只不过接地确实是个麻烦
官方的EVM板,接地接法不一样,共地没有问题,可以参考
运放的电流如 ...

是的,接地真是头疼。LTC那款芯片看了,只有50mA的电流,可能有些小,价格也是感人,35块钱一片。

网友D:
方案一定要用正负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角的地和直线的地是两个不同的地。
那个是变压器。负电压通过电感充能得到,正电压通过电感放能得到。 ...

您说错了,正负电压都是放能所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接地真是头疼。LTC那款芯片看了,只有50mA的电流,可能有些小,价格也是感人,35块钱一片。 ...

稍微变通一下即可变成与输入共地的正负12V,不过负12V电压会有浮动,需要增加一级LDO来稳定电压。

网友E:
补补开关电源的基础,其实非常容易做扩展,非隔离的最经典的研究一下34063,隔离的研究一下494和反激3843,这样,开关电源,算是入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问题,只不过接地确实是个麻烦
官方的EVM板,接地接法不一样,共地没有问题,可以参考
运放的电流如 ...

运放用的负电压,用个555即可搞定,便宜简单稳定。我们一款出货量10W+的产品,就是用555产生负压,没听说有那个出问题的

网友F:
直接上负压模块吧,K78XX之类的

网友G:
系统地 和外部电源地 没关系 或者说不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放用的负电压,用个555即可搞定,便宜简单稳定。我们一款出货量10W+的产品,就是用555产生负压,没听说 ...

LZ位发的图,输出和输入不共地,单独用没问题,但跟其他电路接起来就麻烦了
我没说负电压电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案一定要用正负双电源?

倒是没有一定要用双电源。
由于前端输入交流信号很微弱,如果用单电源供电的话,则信号为Vdc+Vac*sin(w*t)的形式,Vac远小于Vdc。
但是后续放大电路希望只放大交流部分,保持直流偏置电压不变,感觉实现起来有些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负压模块吧,K78XX之类的

我其实想直接用24V转正负12V的模块,可以boss非要觉得人家的模块体积过大,要自己搞,我感觉自己搞也不见得能做到多小体积,按照上面几位的意见,又是芯片又是变压器的,体积不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地 和外部电源地 没关系 或者说不共地

主要还有其他电路的地需要处理,搞在一起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补开关电源的基础,其实非常容易做扩展,非隔离的最经典的研究一下34063,隔离的研究一下494和反激3843, ...

我其实想直接用24V转正负12V的模块,可以boss非要觉得人家的模块体积过大,要自己搞。我感觉自己搞也不见得能做到多小体积。您这个出货10W+的模块最小体积能做到多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生负压方案不行,搜一下LM2596或者MC34063产生负压吧

好的,谢谢,我去查查。

网友:
后级的电路一般会和输入电源共地,也就是运放(双电源供电)的地是“三角形”;而这个flybuck两路输出本身就是隔离的,所以只要把上面那路的“+”连到“三角形”地,“-”作为-12v;buck输出“+”作为+12v。这样也是正负输出,而且输入输出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想直接用24V转正负12V的模块,可以boss非要觉得人家的模块体积过大,要自己搞,我感觉自己搞也不见 ...

负压的电流一般都很小,k78xx模块跟普通7805的空间差不多。而且外围很简单。

网友H:
你可以使用升压芯片做多路输出。图中的应用从VIN升压到正负6V,正12V,正18V.你可以调整分压电压直接生成正负12V(VIN比12V小)。去掉12V和18V的电路。测试带LM324没问题。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升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使用升压芯片做多路输出。图中的应用从VIN升压到正负6V,正12V,正18V.你可以调整分压电压直接生成正 ...

十分感谢,我好好分析一下电路,争取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升压芯片

十分感谢,我好好分析一下电路,争取搞懂。

网友:
楼主,
(1)这个demo电路是可以可靠工作的,只要负载电流不超过内部MOS和外部电感允许电流要求,
(2)说不行的,基本都不做开关电源或者对开关电源结构理解没有达到融汇贯通的,
(3)这个怪异的接法其实是把Buck拓扑通过改变接地点变成了Inverting Buck-Boost拓扑来产生负压,那个双电感可以是变压器,也可以使是耦合电感,一个做主电感,一个抽取出PWM来整流产生正压,
(4)主电感是必须的,但双电感不是必须的,可以简化用C来抽取出PWM产生正压也可以。
(5)其实这个变换一下,常规buck产生正压,用耦合电感或耦合电容来抽取PWM,再做电平偏移,然后用Diode&C或L&C产生负压,估计理解的就容易了点。
(6)成本最低或最简单的小电流降压型负压用MOS或单片机的推挽IO口产生PWM,利用电平偏移产生负相PWM,用LC或DiodeC产生负压,LC型的输出幅度受PWM占空比和幅度共同调制,DiodeC的输出幅度受PWM的幅度调制,
(7)小功率情况下,最常用的正负输出&升降压变换就是这几种 Buck、Boost、Inverting Buck-Boost、Sepic、Cuk、Flyback
(8)如果你不了解上述几种拓扑的相互变化关系,那~~

网友I:
补充楼上,buck变成inverting buck-boost要注意输入输出电容的耐压和极性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补充楼上,buck变成inverting buck-boost要注意输入输出电容的耐压和极性有变化

让我想起了Fly-Buck。

网友:
输入地与输出负压是一起的,输出地是单独的。所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正12v

网友:
就LZ的应用来说,你LZ的图和直接单电源接到运放毫无区别。
运放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没有本质的区别,电压不过是参考电位不同而已。你把12V看作参考电位,0、24V就变成±12V了。
好了,参考电位就是所谓的虚地了,你只要放大交流信号,要么加个偏置,要么用一路运放输出产生12V当作虚地就好了,根本就不要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没有一定要用双电源。
由于前端输入交流信号很微弱,如果用单电源供电的话,则信号为Vdc+Vac*sin(w*t ...

Vac的幅度是多大,直流电源纹波是多少?

网友:
共地,变压器和共模电感都一个原理

网友:
图中变压器是1比1的变压器,理论用相同电感量的 共模电感也能替换但是注意同名端

楼主:
最后采用单电源处理了。双电源麻烦。

网友J:
我见过最无药可救的设计,就是拿共模电感当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见过最无药可救的设计,就是拿共模电感当变压器

不可一偏概全
有些自激振荡开关电源里,共模形式就比变压器形式更好

网友:
给运放供电的话,直接用ICL766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