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感焊接方法咨询

楼主(2017-04-05):
请问一般的贴片电感3mm*3mm左右的,可以用热风枪焊接吗?高温会熔化漆包线吗

楼主:
好的,谢谢,简洁的回答,以前焊过那种直焊型的漆包线

网友:
时间只要不是太长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有铅锡膏 320度风枪。
无铅锡膏 365度风枪。

大概15秒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放心,从背面吹。

网友:
时间掌握好,没有问题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不要吹太久,一般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