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示波器标准的10倍探头,能测到多少V

楼主(2017-04-06):
做一个交流电的稳压电源,忘了探头是十倍的,昨天调到160V才恍然察觉,此时看一下峰峰的电压已经五百多伏了。

网友:
300V有效值,可以测600Vp-p,探头手柄上标的有啊

楼主:
是啊,示波器上也写着300V有效值,不过我坚信,加到200V玩坏了人家肯定不给你免费修。

网友:
专门买了个1:100的,似乎可以到20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示波器上也写着300V有效值,不过我坚信,加到200V玩坏了人家肯定不给你免费修。 ...

泰克一般好像是600V,我们直接测试VDS波形,管子也就600V  但是用在安捷伦示波器上只能测试到300V还是400V来着

网友:
看探头,不一样,一般都写着

网友:
1:10的探头  示波器纵轴最多设置成50V/div,而纵轴一般都是8divs,所以至多显示400Vpp的电压

我用的安捷伦

网友: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用超了,反正你要不去真的大客户,坏了你就交钱修吧

网友:
我以为发开习学回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