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6配合STM32用KEIL联调,提示CPU不支持驱动,如何联调?

楼主(2017-04-06):
使用HEX时Proteus可以运行,但是一会就进入死循环了。

使用STLINK用硬件调试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有人遇到过么,谢谢。

有没有网友有联调成功的?

这个软件在本论坛上就有,搜索 PROTEUS 8.6就能找到。

如果成功,是否可以分享个简单的工程,能点LED灯就行了。

网友A:
还是像以前那种装个驱动,KEIL调试器里下拉选择么。

网友B:
STM32不在支持列表里,羡慕TI那些

修正:

再看了下,F103在支持列表里

The following is a current list of supported variants in the ARM® Cortex™-M3 family:

STM32F103C4, STM32F103R4, STM32F103T4, STM32F103C6
LM3S300, LM3S301, LM3S308, LM3S310
LM3S315, LM3S316, LM3S317, LM3S328
ATSAM3N00A, ATSAM3N00B, ATSAM3N0A, ATSAM3N0B
ATSAM3N0C, ATSAM3N1A, ATSAM3N1B, ATSAM3N1C
ATSAM3N2A, ATSAM3N2B, ATSAM3N2C, ATSAM3N4A
STM32F103R6, STM32F103T6, ATSAM3N4B, ATSAM3N4C
LPC1311FHN33, LPC1313FHN33, LPC1313FBD48
LPC1342FHN33, LPC1311FHN33, LPC1313FHN33
LPC1313FBD48, LPC1342FHN33, LPC1342FBD48
LPC1343FHN33, LPC1343FBD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像以前那种装个驱动,KEIL调试器里下拉选择么。

嗯,是的,查过其他型号的ARM是这么搞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不在支持列表里,羡慕TI那些

修正:

理论上应该可以,我用HEX运行,跟硬件上的汇编一样可以运行一段,但是仿真的跑不到MAIN里就进入死循环了,可能触发了异常的而中断?
如果HEX能运行,到时还可以凑活用,但是现在连HEX都不行。

仿真支持HEX 、COFF 、ELF文件

等看下IAR和KEIL能否支持另外两钟文件,但估计,即使支持应该也机会渺茫吧。

还有就是测试下 其他的TI 和 LPC的型号再看下,能否仿真。

之前用AVR+PROTEUS调试很方便,如果STM32可以的话,那就可以随时写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应该可以,我用HEX运行,跟硬件上的汇编一样可以运行一段,但是仿真的跑不到MAIN里就进入死循环了 ...

十年前LPC是支持的,能KEIL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年前LPC是支持的,能KEIL仿真。

嗯,STM32就是参考之前这类芯片联调的,有空再试下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为什么我用HEX文件不能正常运行,而例程用的elf就可以。KEIL能生成ELF吗?

网友(2017-08-07):
      64位操作系统可以不

网友:
我想说,网上大把几十元的stm32开发板,大量例程。别浪费时间在这个上。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