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urceInsight 4.0如何设置相对路径?

楼主(2017-04-06):
在3.5版本中只要修改project source directory(项目源码目录)即可设置为相对路径了, 在坛子里下了4.0版本的,坛友说安装后默认是相对路径了。我这边将工程复制到其他盘符后发现路径还是原来的路径,在4.0中暂时没找到设置相对路径的地方。

楼主:
结贴。不好意思发现自己设置错了,4.0是和3.5是一样的设置

网友(2017-06-11):
在哪设置,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2017-08-02):
引用 楼主:
结贴。不好意思发现自己设置错了,4.0是和3.5是一样的设置

大神,请教下您的相对路径是如何设置的。

我的si版本是si4.086,我按照网上的教程(基本都是针对3.5版本的)进行设置,可是如下部分保存后,我再次打开,又恢复为原来的路径。所以我的相对路径设置一直不成功!

不知道为什么,恳请大神指教下!

网友B:
使用相对路径还是绝对路径主要看文件窗口中是怎样显示的,显示绝对路径就是绝对路径,显示相对路径就是相对路径,设置方法同3.5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相对路径还是绝对路径主要看文件窗口中是怎样显示的,显示绝对路径就是绝对路径,显示相对路径就是相对 ...

一个bug就是,工程中显示的依然是上一次打开的文件,关闭工程重新打开后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请教下您的相对路径是如何设置的。

我的si版本是si4.086,我按照网上的教程(基本都是针对3.5版本 ...

win10? 尝试管理员试试。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windows8.1修改版,已经是Administ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windows8.1修改版,已经是Administrator。

我在xp和win10下没有问题,win8没装,你是在路径栏里手动输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xp和win10下没有问题,win8没装,你是在路径栏里手动输入的吧?

是的。我的目录结构如下:
Xiaojuanji.si4project
app

所以我在地址栏输入:..\app

网友C:
刚刚测试了一下:发现一个关键的地方忽略了。
把旧的工程文件夹复制到新的工程中,打开SI。文档是旧的。此时把打开的文档全部关闭,在Project files窗口打开文档,就是新工程路径的文档。
总结:操作错误,相对路径设置是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测试了一下:发现一个关键的地方忽略了。
把旧的工程文件夹复制到新的工程中,打开SI。文档是旧的。此 ...

额  我6楼不是提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