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嘲炮:如何记C语言的运算符优先度

楼主(2017-04-06):
好像本论坛大多数程序员不记优先度,用括号来表达。当然是一种解决办法。但是你读别人的程序时呢? 人家不加括号你怎么办?

记的方法,扎实的办法就是死记,效果最好,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就介绍一种简单的方法,就五条。

一是单目运算符,包括数组,结构,++ -- ~ !之类,最优先。 因为神是唯一的神,所以好好敬服他吧。

第二是运算次优先,+ - * / <<  >>,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你要算清楚,不然肯定亏。注意这里面移位最不优先,因为人都不乐意地位变化。

第三是关系优先于逻辑,所以 > < == != 优先于与或非,与或非里面,个数多的,优先单个的,也就是说 & | 优先于 && ||

第四就是 赋值最不优先,因为等你都做出来之后,才会赋予你报酬。注意,因为 ? :里面有关系,所以在赋值里面最优先。

第五条是 单目里面的优先度,和2,3,4里面的优先度是一样一样的,赋值里面的优先度也跟2,3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第三写错了, 搞错了,是后面的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写错了, 应该是逻辑运算优先于关系运算

你这是美好的期望啊。

网友:
优先级从上到下,然后看结合方向,不好记。顺便再看看
运算符     解释                           结合方式
() [] -> . 括号(函数等),数组,两种结构成员访问 由左向右
! ~ ++ -- + -  * & (类型) sizeof否定,按位否定,增量,减量,正负号,
间接,取地址,类型转换,求大小          由右向左
* / %    乘,除,取模                   由左向右
+ - 加,减                              由左向右
<< >> 左移,右移                         由左向右
< <= >= > 小于,小于等于,大于等于,大于 由左向右
== != 等于,不等于                      由左向右
& 按位与                                由左向右
^ 按位异或                              由左向右
| 按位或                                由左向右
&& 逻辑与                               由左向右
|| 逻辑或                               由左向右
? : 条件                                由右向左
= += -= *= /=  &= ^= |= <<= >>=各种赋值 由右向左
, 逗号(顺序) 由左向右

网友:
乘除大于加减,别的用括号。

网友B:
事实证明,不加括号是no zuo no die。实践表明,100个计算错误里面有97个是不用括号造成的。

网友:
加括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实证明,不加括号是no zuo no die。实践表明,100个计算错误里面有97个是不用括号造成的。 ...

说明你记得很不清楚。

网友:
压根不记!写代码规定必须括号写死!用误解可能的分开写

网友:
括号成员第一;        //括号运算符[]() 成员运算符.  ->

全体单目第二;        //所有的单目运算符比如++、 --、 +(正)、 -(负) 、指针运算*、&

乘除余三,加减四;   //这个"余"是指取余运算即%

移位五,关系六;    //移位运算符:<< >> ,关系:> < >= <= 等

等于(与)不等排第七;    //即== 和!=

位与异或和位或;    //这几个都是位运算: 位与(&)异或(^)位或(|)

"三分天下"八九十;

逻辑或跟与;            //逻辑运算符:|| 和 &&

十二和十一;            //注意顺序:优先级(||)  底于 优先级(&&)

条件高于赋值,        //三目运算符优先级排到13 位只比赋值运算符和","高

逗号运算级最低!    //逗号运算符优先级最低

网友:
坛友不是不记优先级,而是为了程序的可读性和不出错都是加括号,毕竟做项目不是考计算机二级

网友C:
我从来不记,一般加括号

网友:
不要吝啬括号,自己不会搞错,也方便别人维护

网友:
我一般不用太复杂的表达式,太复杂了 就分多行。

网友:
没关心过这个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
不会写代码的路过

网友:
赞同13楼,不要吝啬括号

网友:
可以加括号谁还会在乎优先级。保险又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记,一般加括号

相同

网友:
不急优先级,万一再学个C#什么的优先级不全记混了,还是括号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你记得很不清楚。

不是记不清楚,而是根本就都不记得,括号搞定一切。

网友:
看图比较明白

网友:
直接用 ( ) , 硬背没必要 ...

网友:
用(),记不清
还有不用复杂的运算语句,数目多了就拆分成多个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证明,不加括号是no zuo no die。实践表明,100个计算错误里面有97个是不用括号造成的。 ...

怒赞!!!!!!

网友:
就不应该知道默认的优先级是怎么样的 然后大家就都加括号 万事大吉

网友D:
一个简单的  *p++  ,你这5条就不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你记得很不清楚。

孔乙己倒是记得很清楚,有啥用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必须用括号啊

随便哪个大公司的代码规范都要求可读性第一,括号万能啊

网友:
管他呢,如果认为要优先级高的,我就加括号!

网友E:
*pDst++ = *pSrc++;

您给解释下到底怎么回事,自增就他娘的一个坑,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除了最基本的,其它一律用括号

网友F:
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深受谭浩强毒害,长篇大论代码效率,各种钻牛角尖的问题,跟茴香豆有几种写法一个逻辑。代码里加几个括号能死么?提高了那点一点点效率,却牺牲了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
我从来不记,向来都是加括号,与人方便于己方便。

网友:
记这玩意干嘛 上括号啊

网友:
都是加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深受谭浩强毒害,长篇大论代码效率,各种钻牛角尖的问题,跟茴香豆有几种写法一个逻辑。代 ...

代码可读性对外行而言不存在。

楼主:
对很多人而言,C是吃饭的家伙。

如果不能了解细节,精确掌握,不过是得过且过而已。

将来淘汰的,就是这种。就像当年东北国企关门,八级钳工照样前途无限;而熟练工就很惨。

建议诸位不要去做熟练工。

网友:
头大,直接加括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很多人而言,C是吃饭的家伙。

如果不能了解细节,精确掌握,不过是得过且过而已。

有这时间研究点儿更有用的不好?比如数字信号处理、USB、

网友H:
我的口诀:算移比位逻(优先级从高到低)

上学时候总结的,这么多年一直用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的口诀:算移比位逻(优先级从高到低)

上学时候总结的,这么多年一直用它。 ...

我没有口诀,
不特意记,多数靠括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深受谭浩强毒害,长篇大论代码效率,各种钻牛角尖的问题,跟茴香豆有几种写法一个逻辑。代 ...

加括号影响效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深受谭浩强毒害,长篇大论代码效率,各种钻牛角尖的问题,跟茴香豆有几种写法一个逻辑。代 ...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代码效率的提高,反而是可读性大大降低了。谭浩强毕竟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当时出的书应该无可厚非,在这个奇葩的国度用来应付考试大概是极好的,但直接用于生产环境,大概是有点特立独行吧。
我就被a+++++b为难过,后来知道了,尼玛违反MISRA C的拿来折腾啥啊,出题人有病吧。
还有更有病的,&p是取p的地址,问&&p是啥,是你麻痹,这个是逻辑与好不,编译都有语法错误。
还有位运算,尼玛C系列语言与人们普遍认知是反的,居然还有人当作圣经,真是哔了狗了,移位不应该和乘除一个等级吗,位运算不应该比==、!=优先级高吗。好吧,我承认我Delphi中毒太深了。

我只想说,不用括号,能节省几个字节的硬盘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代码效率的提高,反而是可读性大大降低了。谭浩强毕竟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当时出的书应该 ...

位运算的优先级,确实有点那个,
如果不加括号,我觉得很多人曾在这边掉进坑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括号影响效率?

其实我都是直接写机器码
写成C语言还要编译
效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口诀,
不特意记,多数靠括号。

毕竟有些时候也得读读别人的代码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你记得很不清楚。

有时候加括号能增强可读性,还避免错误。
非要搞复杂的优先度,你以为是考试做题呢。
有点像孔乙己的茴有几种写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深受谭浩强毒害,长篇大论代码效率,各种钻牛角尖的问题,跟茴香豆有几种写法一个逻辑。代 ...

不加括号能提高效率?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您给解释下到底怎么回事,自增就他娘的一个坑,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

指针是 最高优先级的。

这个表达式 经常用的。

其余的能加括号就加括号。

不同的编译器 对运算符的先后都可能不一样。如果你开了优化,结果你永远都想不到。

网友:
基本上不记,遇到多个运算就是()对待!简单粗暴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指针是 最高优先级的。

这个表达式 经常用的。

事实上,他这个表才是正确的,但是从这个表上直接推算根本和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
聪明的编译器可能会编译成:*pDst = *pSrc; pDst ++; pSrc ++;
但是符合标准的编译器(完全没有优化)应该编译成这个样子:
加括号的等价:*(pDst++) = *(pSrc++);
展开为:
pTempDst = pDst;                          // 后缀自增、自减会产生临时变量(寄存器变量)
pDst ++;
pTempSrc = pSrc;
pSrc ++;
*pTempDst = *pTempSrc;

很遗憾,您的回答错误。如果指针是最高优先级,那么*pDst++会等价于 (*pDst)++,显然不是你想要的。
我只想说,后缀自增自减其实是有坑的,TM的坑还不浅!

网友:
从来不记得,我都是直接加括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事实上,他这个表才是正确的,但是从这个表上直接推算根本和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
聪明的编译器可能会编 ...

自增自减坑无比啊!!!!!

网友:
曾经掉在位运算跟比较的坑里

网友:
这个话题估计楼层高,自己确实也被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时间研究点儿更有用的不好?比如数字信号处理、USB、

要想有长进,必须精益求精。我不信有人能忙到连记优先度的时间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口诀:算移比位逻(优先级从高到低)

上学时候总结的,这么多年一直用它。 ...

这个比我的更精炼。

网友:
没意义,多用几个括号就解决了。还是好好学学编程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代码效率的提高,反而是可读性大大降低了。谭浩强毕竟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当时出的书应该 ...

有个东西叫做读代码的效率。

那些认为括号可读性好的人,忽视了一个问题:对于精通优先度的人而言,根本提高不了效率。

而一边读代码一边反复查书的人,要用多少时间花在查书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很多人而言,C是吃饭的家伙。

如果不能了解细节,精确掌握,不过是得过且过而已。

熟练掌握的同学更应该写代码的时候加括号了,要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摸棱两可让别人去猜。

网友:
你这太懒了,直接复制我的截图。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fHLI4g4d7CyYlm1QX__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个东西叫做读代码的效率。

那些认为括号可读性好的人,忽视了一个问题:对于精通优先度的人而言,根本 ...

精通优先度的LZ,请解释下我31楼的问题,不要采用我55楼的回答。作为一个精通优先度的人,您一定是看不上我这个答案的。
我记性差,我只知道优先级是有坑的,我会尽力避免掉坑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个东西叫做读代码的效率。

那些认为括号可读性好的人,忽视了一个问题:对于精通优先度的人而言,根本 ...

然后请您给解释下 a  = b[a] + a++;的优先级关系,到底先算b[a]还是先算a++。
再比如:a = 1, a = a++ + a++ + a++; 请求出a。如果您能得出一个确定的标准答案,那么我服你,你大概可以制定C语言标准了。这个是规矩的“未定义行为”,不同的编译器有不同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简单的  *p++  ,你这5条就不管用。

知道++和*的优先度,就很好算了。觉得难就一个原因:概念不清楚。

++优先于*

后置++ 则先取p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通优先度的LZ,请解释下我31楼的问题,不要采用我55楼的回答。作为一个精通优先度的人,您一定是看不上 ...

已经解释过了。

++ --前置与后置不在优先度里面。

++ -- 是数学运算,优先于取内容的*, 取地址的&。

++ -- 前置,则取运算后的变量值;++ -- 后置,则在表达式中取变量原来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后请您给解释下 a  = b[a] + a++;的优先级关系,到底先算b[a]还是先算a++。

这个更简单。

其实你了解到处理器是顺序执行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解释过了。

++ --前置与后置不在优先度里面。

嗯,好吧。
我又编辑了下,加入了“再比如:a = 1, a = a++ + a++ + a++; 请求出a”。至少我在不同的编译器下面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自增的副作用实在是可恶,这样的问题很无聊,但是谭浩强的书里面都是都是这样的代码。我一般都是按MISRA规矩独立写一句的,根本不管什么优先级问题。

网友:
()
还能多算代码工作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更简单。

其实你了解到处理器是顺序执行的,就可以了。

你倒是算出个结果出来啊。
int a = 0;
int b[] = {0, 1, 2};
a = b[a] + a++;

你算出来a是等于0还是等于1啊,不同的编译器会给出不同的结果哦,我看看您属于哪一类?

我在VC++下算出来等于1,在TCC下面算出来等于0。精通优先级的LZ,您算出来等于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好吧。
我又编辑了下,加入了“再比如:a = 1, a = a++ + a++ + a++; 请求出a”。至少我在不同的编译 ...

后置是非常安全的。

后置要在表达式计算完之后,再自增。这在C里面定义的非常清楚。

你的这个表达式,可能混淆在于 a.

a= a++ + a++ +a++;

在这个算式里面,编译器是处理

a= 3;

a++;

a++ ;

a++;

还是处理

a++;

a++;

a++;

a=3;

这个好像的确有歧义。

但是,如果算式是这样的;

a=1; b = a++ + a++ + a++;

那b铁定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倒是算出个结果出来啊。
你算出来a是等于0还是等于1啊,不同的编译器会给出不同的结果哦,我看看您属于 ...

这个已经解释过了。

a =  a++; 不同的编译器会产生歧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置是非常安全的。

后置要在表达式计算完之后,再自增。这在C里面定义的非常清楚。

很可惜,您的答案不对哦。。
tcc算出来b = 6,不是铁定的3哦。

网友:
补充图片:

楼主:
而真正在应用中,出问题的反而是这个(一般不会遇到a=a++;不会这么写):
x=1;
y = x +(++x);
是先算++x呢,还是后算呢? C也没有定义清楚。

但是 y=x+++x; 铁定是 y = (x++)+x; 因为编译器采用贪婪原则,能多处理,就多处理。所以 a+++++b, 是先两个++ ,最后才是 + 。

楼主:
我只能说它不符合规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说它不符合规范。

这个答案很好,很强大。
tcc是属于GCC,因为它小,我以我爱用。你用GCC编译,得出的结论估计是一样的。GCC不规范?或许吧……
针对这样的代码,我只说,这个代码是不符合MISRA规范的,但是是符合C语言规范的。MISRA不允许有歧义的语句,所以,我是不会写这样的代码的。

打开我的Chrome,按下F12,开启Javascript调试,这个优先级啥的全部都继承自C,看看它怎么说吧:
谷歌你傻了?怎么就选了不规范的当参照呢?

网友:
还是习惯加括号。

楼主:
中国的历史里面,逻辑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可以这么说:我们不太严谨。我们又有文学传统,用尽量少的词汇表达尽量多的意思。在文学上,这是好的。

但是在编程语言里面,这个东西叫做二义性。

就是一个语句里面有多种意思。这是编程语言竭力想阻止的。

一个语句就应该明白无误的是一个意思。

++ -- 会造成二义性。所以,用++ -- 尽量减少二义性。

各种规范已经很严谨了,但是再严谨的规范,也会产生二义性。

更何况,这世界上有很多不遵守规范的东西存在。

所以,熟悉规范,熟悉你的编译器,竭力避免二义性的产生。

因为程序是个很严谨的东西,一点点不同,最终会导致结果的大不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国的历史里面,逻辑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可以这么说:我们不太严谨。我们又有文学传统,用尽量少的词汇表达 ...

我是SB,又把你的代码在Keil MDK下跑了一遍,一个是优化等级0,一个是优化等级3:
大概优化等级3是符合规范的,优化等级0是不符合规范的吧。
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不要被各种不确定因素所束缚(优先级、未定义行为)。其实C规范就是非常非常不严谨的,想要严谨,你可以参考下ADA系列语言(Pascal/Delphi、VHDL等等),写得非常严谨而繁琐,一旦有歧义(语言本身的歧义很少了,主要是函数重载类型包含)编译器就会抱怨报错。但是C系列不会,他会按自己的理解去完成,结果吃亏的是码农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答案很好,很强大。
tcc是属于GCC,因为它小,我以我爱用。你用GCC编译,得出的结论估计是一样的。GC ...

我用了两种编译器,一种是keil, 另外一种是 MPLAB X.

keil 结果和你的一样,都是a=4, b=6;

而mplab x 上,却是b=3; 不知道哪种符合C的规范。让我先查一查吧。

再加:我的这两个结果里面,优化程度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SB,又把你的代码在Keil MDK下跑了一遍,一个是优化等级0,一个是优化等级3:
大概优化等级3是符合规 ...

我同意你后半句:

C本身不严谨。(其实相对于国人的不严谨性,C已经非常非常严谨了)。

实际上,编程语言作为人类的语言,必然有不严谨性。

但是程序目前必须有确定的结果。将来或许程序可以有不确定的结果。

但是,就目前而言,程序必须有确定性。所以,必须清楚了解规范,了解编译器的具体行为,在编程时, 才能尽量减少这种二义性。才能有一个确定的结果。

网友:
看了各位大神的回贴,老衲中午多点了两道菜和一碗大米饭

楼主:
a挡住了,重传。

网友L:
看来楼主没遇到过不加括号在各种编译器下结果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楼主没遇到过不加括号在各种编译器下结果都不同。。。

符号优先度是没有疑问的,不会有混淆的结果。

后面的讨论就很深入了。
前置后置++--是会有不同的。

有时候,甚至加括号都没有用! 不要以为括号万能。

比如
*p++ 和 *(p++)

所以,我在编程时,也的确如takashiki所言,一般都是把++ -- 单独弄出来。

另外,takashiki是日本人吗? 没别的意思,我认为现在日本社会大致上实现了东亚文明的理想。但是还是比不过西方人。

网友M:
编了不少代码,进了无数坑,发现写代码和开车一样,想不翻车必须随时做到3个字:不要浪!

具体的说,就是:

1. 记一些常用运算符的优先级,其余一律用括号。
这没什么low的,括号除了有指定优先级的作用外,还能反映作者的思路。括号太多了怎么办?分行写,或者写成宏。分行使过程更清晰,宏可读性更高,更方便维护。

2. 不要低估了编译器的优化能力,充分利用它。
写一些没有歧义的代码,优化的事让编译器去做吧,程序员要做的,是写出逻辑上正确,并且方便阅读和交流的代码。

3. 不要有任何违和感。
代码不开优化没问题,开了优化就不正常了,那么是关优化还是改代码? 关优化几秒钟就解决了,改代码也许需要几小时。但这几小时,可以避免将来某个严重bug爆发带来的重大损失。

4. 综合考虑效率,不要过度抠细节
有两层意思,一是在程序运行效率和开发/维护效率之间找平衡点,二是重点优化影响系统性能的瓶颈部分。

5...

唉。。说多了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M:
编了不少代码,进了无数坑,发现写代码和开车一样,想不翻车必须随时做到3个字:不要浪!

具体的说,就是 ...

你说的这些都很对。
你说的这些,都要评估。而评估时重要的一点,就是足够信息,也就是细节。

网友:
我就记个大概,算术移位关系逻辑。

网友:
好记性不如圆括号

网友:
我对10楼进行了整理,方便记忆:

第1优先级:        括号运算符和成员运算符。例如:1:括号运算符:()   2:数组运算符:[]   3:成员运算符:->

第2优先级:        所有的单目运算符。例如:++(自增)、 --(自减)、 +(正号)、 -(负号)、~(按位取反)、 !(否定)   指针运算符:*(取值)、 &(取地址)

第3优先级:        乘号、除号、取余。例如:*(乘号)、 /(除号)、 %(取余)

第4优先级:        加号、减号。例如:+(加号)、 -(减号)

第5优先级:        移位运算符。例如:<<(左移)、 >>(右移)

第6优先级:        关系运算符。例如:>(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第7优先级:        等于号与不等于号。例如:==(等于号)、 !=(不等于号)

第8优先级:        位运算符。例如:&(按位与)、 ^(按位异或)、 |(按位或)

第9优先级:        逻辑运算符。例如: &&(逻辑与)、 ||(逻辑或)

第10优先级:        条件运算符(三目运算符)。例如:?:

第11优先级:        赋值运算符。例如:=、 +=、 -=、 *=、 /=、 &=、 ^=、 |=、 <<=、 >>=

第12优先级:        逗号运算符最低。例如:,(逗号)

网友:
这帖子就这么结了吗?那也太无趣了,老衲来说几句吧。

看到标题“...运算符优先度”,俺仿佛看到了漫天的板砖。楼主,如果你的标题没加“众嘲炮”三个字,估计早就被大神们的板砖掩埋几百楼了

事实上,C 语言运算符优先级很容易记的,总结一下就两句话,不过20分钟时间而已。为什么九九乘法表记得那么牢?因为有老师逼着啊!现在没人逼了,可以不记运算符优先级了,但请记住:括号不是万能的。

做技术不应该如此浮躁,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全在阁下一念之间啊。
如果各位还在使用C 语言开发产品,那么此刻请放下手中的板砖,静下心来。
在这之前,如果您还不了解“序列点”的概念,请先回头好好研究茴香豆有几种写法。

在讨论 *p++ 之前,请记住以下几个C 语言要点。

● 括号仅表示操作数之间的结合关系,并不要求编译器先对括号内的表达式求值。

例1:a + b + (c + d)
编译器可以先计算a + b,然后再计算c + d。如果a、b、c、d类型相同,编译器可以先计算a + c

例2:x() + (y() + z())
编译器可以先调用函数 x(),然后再调用函数 y() 和 z()

● 前缀自增/自减操作符的作用是:修改变量值,向使用它的表达式返回修改之后的值。
● 后缀自增/自减操作符的作用是:修改变量值,向使用它的表达式返回修改之前的值。
注意:修改的是变量的一个副本,该副本在下一序列点之前完成写回操作以更新变量值。C 语言没有规定这个写回操作是在返回值之前还是之后。

例3:c = a++;
这个表达式语句实现的操作是:自增 a,返回 a 自增之前的值并把此值赋给 c 。不能确定变量 a 的更新是发生在赋值之前还是之后(因为自增的是 a 的一个副本),但可以确定变量 a 的更新在序列点“;”之前完成。

● 除了赋值外,任何操作符都不会修改变量值。
注意:自增/自减操作符隐含赋值操作。
说明:函数操作符例外。

例4:a << 2
这是对 a 的一个副本进行移位操作,变量 a 本身并没有任何改变。只有 a = a << 2 才会修改 a 的值。

● 如果在两个连续序列点之间包含对某对象的写操作,并且写操作次数大于1次或者包含与写无关的读操作,则结果是未定义的。

例5:i = i++
在这个表达式中,i++隐含对 i 的写操作,而赋值运算符“=”又对 i 进行写操作,在连续的序列点之间对同一个变量 i 进行两次写操作,所以本例中的表达式不是合法的表达式,其结果是未定义的:也就是说,编译器可以产生任何结果,包括格式化你的设备。

例6:a = i++ + i++  或 a = (i++) + (i++)
在上面两个表达式中,i++隐含对 i 的写操作,在连续的序列点之间对同一个变量 i 进行两次写操作,所以本例中的表达式不是合法的表达式,其结果是未定义的:也就是说,编译器可以产生任何结果,包括格式化你的设备。

例7:a = i + i++
在这个表达式中,i++隐含对 i 的写操作,而赋值运算符“=”右侧第一个 i 进行与写入 i 无关的读操作,所以本例中的表达式不是合法的表达式,其结果是未定义的:也就是说,编译器可以产生任何结果,包括格式化你的设备。

例8:a[ i ] = i++
在这个表达式中,i++隐含对 i 的写操作,而a[ i ]又对 i 进行与写入 i 无关的读操作,所以本例中的表达式不是合法的表达式,其结果是未定义的:也就是说,编译器可以产生任何结果,包括格式化你的设备。

例9:i = i + 1
在这个表达式中,对变量 i 只进行1次写操作及与写入 i 有关的读操作,所以该表达式是合法的。

例10:i = i + i
在这个表达式中,对变量 i 只进行1次写操作及与写入 i 有关的读操作,所以该表达式是合法的。

有了以上基础,*p++就很好理解了。
这里“++”是后缀自增操作符,具有最高优先级,而“*”是前缀操作符,优先级低于后缀操作符,所以 *p++ 等同于 *(p++)
p++ 执行的操作是:自增p,向使用它的表达式返回p自增之前的值(即*p,而不是*(p+1))。因此,*(p++) 等同于如下操作:*p,p = p + 1
这里再次提醒下,对p的自增更新写回操作可能在*p之前,也可能在*p之后。
现在阁下应该清楚了,在C 语言中 *p++ 并没有什么含糊不清的地方。

至于位操作符,俺不觉得 Kernighan 和 Ritchie 先生有什么不对。
虽然移位等效于乘除,但很多时候移位并非用于计算,而是用于向端口输出串行数据。
关系运算的结果是逻辑值,所以优先级比位运算略高也说得过去。

-------------------------------------------------------------
编辑原因:修改排版。

网友:
炫技可以,工程严重避免,因为需要可控,降低门槛

网友:
没必要,随手查表,省的出错

网友:
从头看到尾,还是加()

网友:
在单独一条语句和for语句中会用到 i++;
在查表语句中会用到 table[i++]和  table[--i]。

网友N:
我解决不同的问题时,经常性使用不同的编程语言,若靠死记硬背早就脑袋炸裂了 …… 解决问题的要点在于方式方法,编程语法都是毛毛雨,临时翻一下手册就行了,甚至按一下 F1 就啥都解决了。想知道我用哪些编程语言吗?各种内核的汇编、甚至直接使用6502的机器代码(当然现在早忘光了)、c、c++、c#、vba、javascirpt、squirrel。用的比较多的是c++,解决大问题的时候,它是最便捷的。解决小问题,什么顺手用什么。别以为 basic 语言很弱,我在比小霸王学习机还老的学习机上写过 6502 的反汇编,录程序靠磁带。在 286 上用 x86 的宏汇编写出 68000 的反汇编工具,老同志们还记得那个行编辑器吗?还在 win95 上用 Borland c++ 3.0 写出可以聘美街机的空战游戏,因依赖太多的硬件操作,结果只能在本机运行,别人拷回家都是黑屏 …… 所以,我觉得不管什么工具能用到纯熟就是最好的。通往一个目标的路可能有千百条,但没必要每条路都要走一遍,走最熟悉最省力的路既方便自己,也方便跟随你的其他人。

网友O:
楼主你是不是换 id 了?以前遇到过一个叫  tgb2还是 tbg2  的是你吗?
          编辑原因 修改错别字。

网友:
一直不去记,加括号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解决不同的问题时,经常性使用不同的编程语言,若靠死记硬背早就脑袋炸裂了 …… 解决问题的要点在于方式 ...

语言都是相关的,也是想通的。
如C里面的类型char 是有符号的,然后在别的语言里面,byte是无符号的,你了解历史背景,会会心一笑。

在C和C++之后,MS又出了checked C,你也会会心一下。

很多东西,不必死记硬背,或者记一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是不是换 id 了?以前遇到过一个叫  tgb2还是 tbg2  的是你吗?
          编辑原因 修改错别字。 ...

是,前面两个被封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语言都是相关的,也是想通的。
如C里面的类型char 是有符号的,然后在别的语言里面,byte是无符号的,你 ...

是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相通的,仅仅是解决方式的表象不同而已。

所以在那个方面花销太多精力很不值得,

战场上对手拿 AK47 或火箭筒,你就带着弓箭迎战吗?

平时还要苦练两百步一箭穿铜钱?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相通的,仅仅是解决方式的表象不同而已。

所以在那个方面花销太多精力很不值得, ...

C不是弓箭,C++也不是AK

每一种语言有其适用的地方。

至于说花销不值得,那纯粹是扯淡。 很多东西,特别是细节,是不必花时间专门去仔细研究的。实际上是在工作中随手得到的,就是比别人多想一步。然后日积月累,时间一长最终积累就截然不同。而不是得过且过。

只能说,由于中国的文化,由于目前中国的产品是低价产品。过去中国人穷怕了,东西越便宜越好。但是中国正在转型,90后不再持有这种观点。

想转到中高档的产品,好多人是要被淘汰的。因为一个小毛病,对于低价产品来说无所谓,而对于高档产品来说,就是大问题了。所以中高档产品是精益求精的。

还是回到原来国企的八级钳工和熟练工了,遇见转型,是两种不同的命运。

还是中国经历的资本主义危机太少,所以净用小农思维来处世

网友N:
引用 楼主:
C不是弓箭,C++也不是AK

每一种语言有其适用的地方。

我只是做个夸张的比喻,就像很多年前电脑技术还不够发达的时候,找个像样的编译器和 EDA 工具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干脆将 6502 的机器码背下来,在当时那样写代码更快捷,同事们看我编程序是目瞪口呆 !

同时背下来的还有 74LS 和 CD4000 系列集成电路的引脚功能图表,在洞洞板上搭电路不用去翻手册的!

但 ~ 放在今天还有价值吗?

因为当今的技术迭代太快,过于追求技巧纯粹是浪费精力 ... ....

软件工程师只会一种编程语言的话,找吃饭的路可就太窄了,

当个爱好研究一下无所谓,但千万别因为爱好就把自己的后半生生活给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只是做个夸张的比喻,就像很多年前电脑技术还不够发达的时候,找个像样的编译器和 EDA 工具是很困难的 ...

你错了,基本原理不会变的。

就比如C里面的char,是有符号的,一不小心扩展就会出问题,而且字符不会是负数;所以到了后续发展的语言,类似的类型就变成了无符号的数了。

说到底,是千变万化不离其中。你不知道细节,你怎么会知道变化? 你不知道变化,怎么会知道里面的原理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错了,基本原理不会变的。

就比如C里面的char,是有符号的,一不小心扩展就会出问题,而且字符不会是 ...

我俩个说岔了,基础的东西还是要记住的,只是在实现方式上无需固步自封 ...

小日本写的晶体管原理上下册就在我床头,经常要翻翻看,

还有 C 语言手册,我床头也有一本,是第六版的。

过于追求形式就像中国的武侠小说,什么六十岁老叟,太阳穴鼓鼓,内力绵绵不绝 ...

但在现实中让随便让一个二十岁的专业搏击运动员跟四十岁的掌门过过招试试。

N 年前看过视频比赛的,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力不如人、内功啥的是吹牛逼 ...

招式每过一分钟就比前一分钟更难看,撑不到一刻钟就气喘如牛 ,

最后倒下了,不是打到的,是自己躺下的,累的爬不起来 ...

但那个二十岁的搏击运动员还是活蹦乱跳的,到最后都不怎么敢出手,怕伤着掌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俩个说岔了,基础的东西还是要记住的,只是在实现方式上无需固步自封 ...

小日本写的晶体管原理上下册 ...

细节不是形式。

西方有说:上帝就在细节里。

语言的这些东西,不注重细节是不行的。

通过细节了解到内部原理,这才是根本。

对,电子技术是进步很快,所以有时候年轻工程师,因为后发优势,学了最新的应用,可以战胜老工程师。但是原因就在于这个老工程师不求细节,不懂原理。

如果你深刻地了解了原理,新的东西上手,比年轻工程师快太多了。因为可以举一反三。深入了解其中一种语言之后,学其他的语言很容易了,而且不用死记硬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节不是形式。

西方有说:上帝就在细节里。

所以我可能是撞大运,不小心闯进细节里,不过 ~ 哈牛皮啦!

我比较走运的地方是:在很早之前,没有现成的东西好用,

所以这一路走过来,逼着你不停地在旧的基础上改进、改进、再改进 ...

那时候不想了解细节是不行的。

例如我用 X86 汇编写的 MC68000 反汇编工具。

真的将上海、南京新华书店、图书馆跑遍了,

终于找到一本崭新的邮电出版的 MC68000 CPU 手册,

在图书馆里面也找到一本关于 MC68000 的指南。

然后将每条指令的每个 bit 都要研究透彻 ,再用 x86 汇编写出它的反汇编 ...

后来又用 C++ builder 5 为它写了一个 CPU 的准功能仿真器,

能实现一些简单指令的执行,那是为了破解 SEGA 的游戏卡 ...

那些旧书还在我书柜里锁着呢,虽然用不到了,确实青春激情的回忆!舍不得丢!

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还有出版任何图书都要审核的年代,

翻开就是毛主席语录的技术书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了吧

PS:

编辑一下,有个地方回忆错了: x86 汇编写的 68000 反汇编是为了破解世嘉游戏卡,C++ Builder 5 写的 CPU 准仿真器是用于公司的 PDA 开发。

网友(2017-06-16):
我表示还是括号靠谱,记这个很容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