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不存电,一个晚上没电,win10系统

楼主(2017-04-06):
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解决办法?电池是新换的,

网友:
什么系统,是不是win10

网友:
一个晚上,开机状态? 待机状态?

网友:
你开装状态下看看电池能用多久吧,新电池质量不好说

网友:
电池是淘宝还是实体店买的?

楼主:
我感觉和没关好机似得,漏电?

网友:
我朋友的笔电装WIN10后不禁止自动更新会自动唤醒后自动更新却不自动休眠..........

网友A:
你是不是加装了光驱位的硬盘?

我的笔记本加装了光驱位的硬盘后即使关机也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加装了光驱位的硬盘?

我的笔记本加装了光驱位的硬盘后即使关机也耗电。 ...

没有,就是没正常关机,或者自己又唤醒了?昨天晚上没事。我曹了。

网友B:
估计开了关机USB充电功能,然后插了2.4g鼠标usb接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开了关机USB充电功能,然后插了2.4g鼠标usb接收头

接收头有这么耗电?

网友C:
我遇到过以下情况(不止一次):

* 笔记本-win10
* 正常关机
* 在显示 “正在关机” 时,啪,合上笔记本盖子,放进背包
* 背在身上一段时间后,发现背上很暖和
* 拿出来一看,硬盘灯还亮着
* 打开盖子,屏幕点亮,显示 “正在关机”,笔记本本已经捂得可以暖手了

现在 win10,我会盯着完全关闭,再合上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以下情况(不止一次):

* 笔记本-win10

电源设置里面,合上盖子的功能是选择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