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控制中遇到的换相问题

楼主(2017-04-06):
单相电机控制
在下遇到这个问题,查找资料也没找到什么原因?麻烦各位大神不吝赐教。非常感谢!拜托了!

1、一般情况下换相是在霍尔信号到来后进行换相的,但是图中是换相是提前换相的,提前换相是为了让转动更加平滑么?

2、一般情况下每两次换相之间都是PWM波形,但是这个图有一段没有PWM波形,只是A- B-,这个是什么原理?实际测试效果是这样可以增速,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多谢各位!

网友A:
给个建议:请教问题的时候,要谦逊一点,不要用“有人知道吗”,“有人懂吗”这种字眼,很反感,须知道论坛内非常多高人潜伏,有很多时候,您的问题在高人眼里是非常幼稚的。

网友:
什么叫单相电机换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建议:请教问题的时候,要谦逊一点,不要用“有人知道吗”,“有人懂吗”这种字眼,很反感,须知道论坛 ...

多谢提醒!!!忠言逆耳利于行!!!

网友:
这是什么标题

网友:
单相电机换什么相

网友:
单相电机为什么要换相,到底是什么电机?

网友B:
单相电机由于齿槽转矩会让电机停止在平衡位置,无法起转,所以在设计单相电机的时候都会把电机气隙设计成不均匀的,这样电机在静止的时候就会有个夹角,霍尔信号正因为有这个夹角的存在才会正确反映电机转子的位置

网友:
友情提示下:该帖子的标题已被坛主关注过,估计楼主ID不保。请坛友勿再回复,当结贴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机由于齿槽转矩会让电机停止在平衡位置,无法起转,所以在设计单相电机的时候都会把电机气隙设计成不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