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DCDC直接给平板供电和用电池给平板供电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7-04-06):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使用平板,但是不用该平板的电池;工作时平板耗电1A左右,采用输出能力2A电压5V的DCDC直接接该平板的原电池两个引脚,部分机器工作时会突然关机,后来将该5V经过一整流二极管到电池两端也会有关机发生,该二极管电流为2A.求教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或者电池和DCDC给平板供电有什么差异?电压冲击原因吗?

网友:
能保证瞬时不失电或者电压低的情况吗?

网友:
电流不够,突发电流会超过2A

网友:
2A不够的,至少要3A以上

网友A:
电池是5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5V的吗?

5V试过,经过2A整流管到4.2V也试过,都不行

网友:
峰值电流可能远大于2A,用4A电源测测看

网友:
示波器,看波形。纹波,及电压跌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5V试过,经过2A整流管到4.2V也试过,都不行

如果电压没有问题,估计电压瞬间跌落的可能性较大,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或者直接换足够大电流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tc35通讯模块供电不足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供电位置改为平板的充电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