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LAB新建PIC16F883工程出现重大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7-04-06):
我用的是MPLAB IDE V8.91版本开发环境;
不知道应该怎么配置工程,我以前都是用stm32,初次上手这个,而且都没找到什么资料,哭瞎
编译通不过,不知道用什么编译工具,编译结果如下所示,求大神不吝赐教,跪谢
----------------------------------------------------------------------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bin\pic30-gcc.exe" -mcpu=33FJ256MC710 -x c -c   "main.c" -o"main.o" -D__DEBUG -g -Wall
Couldn't locate build tool.  Check tool locations.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D:\dubin\MPLAB\zheng\zheng\clock.mcp' fail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pic30-as.exe v3.24, pic30-gcc.exe v3.24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Thu Apr 06 23:13:40 2017
----------------------------------------------------------------------
BUILD FAILED

网友:
你至少要用PIC16系列的编译器啊,你现在选的是PIC30系列的当然编译不了啊

网友:
哎呀我去,这问题重大啊。

网友A:
发现楼主就是前几天发帖子,问谁能用pic做定时器,留下qq号,然后再也没出现的那个哥门儿……

网友:
看你以前的帖子,pic方面的不少,不是初次上手了吧?  我现在想说的是:杜斌啊,你可长点儿心吧!

网友:
我一直在沉思,在检讨,在反省,在纠结,在彷徨:我是不是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楼主就是前几天发帖子,问谁能用pic做定时器,留下qq号,然后再也没出现的那个哥门儿…… ...

出现了啊

网友:
大姐,你在做什么

网友(2017-06-28):
Couldn't locate build tool.  Check tool locations.

网友(2017-08-18):
是应该仔细查看提示内容

网友(2017-09-21):
还可以这样操作?MATLAB!?

网友:
装个编译器PICC16或XC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