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2403空载正常,带负载后变得不正常。

楼主(2017-04-07):
SW引脚的波形带负载后变得不正常了。大婶看一下为什么?

网友A:
你这个带的是轻载吧,带重载试下

网友B:
boost电容要0.1u,你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带的是轻载吧,带重载试下

确实是轻载,但是电压已经不正常了,本来应该输出12V,带载后变成4V了,并且将负载去掉后波形还是这样

网友C:
原理图错了吧,续流二极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错了吧,续流二极管呢

MP2403是同步整流,不要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st电容要0.1u,你太小了。

改了,有改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几率会出现错误。
特别是在差适配器插头的时候,轻轻碰触,表现是好的。当插进去后,就出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P2403是同步整流,不要续流二极管

电感选型是不是余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选型是不是余量不够?

电感封装是10*10的,datasheet上说可以到2A,我的电路才2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封装是10*10的,datasheet上说可以到2A,我的电路才20ma。

那贴出PCB版图来看看

楼主:
将补偿脚COMP悬空就好了,为什么?

网友D:
每台设备都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台设备都这样么?

是的。是的啊

网友:
没用过MP2403,但是通过你描述的现象,在2403的第二脚并一个10UF电容,紧靠第二脚,或者直接在芯片背上.另外,EN脚不能超过6V.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补偿脚COMP悬空就好了,为什么?

估计你comp脚上的几个阻容选的不合适,看一下规格书里面有没有计算方法

网友:
应该是COMP的补偿电路电阻+电容参数匹配不对,规格书中有具体推荐,没有相同的参数物料,参数相近的物料也是能使用的。当然去掉补偿电路也是能使用的。

网友:
BS电容0.01uf  没有问题吧?

网友:
严格按这个参数来

再就是PCB也很重要

网友E(2019-07-17):
我的mp2403电路也是这个症状,空载正常,一带负载就不行,输入电源做了限流,24v的电压会被拉到4点几伏,我的comp引脚悬空不行,导致空载也不能工作了。看来这个2403比较敏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mp2403电路也是这个症状,空载正常,一带负载就不行,输入电源做了限流,24v的电压会被拉到4点几伏,我 ...

comp引脚按照手册配置补偿电路后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comp引脚按照手册配置补偿电路后能正常吗?

按照手册上的配置,不能正常工作。偶尔能好一下,大部分时间都不能工作。准备换芯片,重新做板子

网友:
100uF是什么电容?不要普通的电解。前后加个10或者22uF的陶瓷电容

网友:
找找画板的原因吧,大部分都是画板问题,电容不靠近IC,电感跟ICLX引脚线太细或太长。

网友:
EN脚的问题吧,不能超6V的。你只是上拉100K,没有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