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垃圾佬那里收了一个功放,大家看看是否有折腾的价...

楼主(2017-04-07):
在垃圾佬那里80元收了一个功放,是型号是:SAV DS7188B,测试的时候,用小喇叭测试的,(注意是把声音调的非常小,)是好的,拿回家就悲剧了

接了音箱,声音一开大,就有破音了,有一次竟然还保护了,

我怀疑是一些电容坏了,

有人有经验吗?这样的功放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或者谁想折腾一下出个价格!(我在东莞)

楼主:
上面是正面的,垃圾手机拍的

反面,

网友A:
破音 ?往好的方向想,那可能是音箱不匹配吧。也可能是膜破了。

网友A:
哇靠,连USB接口都有。看起来是典型的民用的,大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音 ?往好的方向想,那可能是音箱不匹配吧。也可能是膜破了。

音箱 没有问题的,

就是功放坏了,

拆开看看感觉好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靠,连USB接口都有。看起来是典型的民用的,大路货。

肯定是大路货了,

我在想换了那两个滤波电容是会不会好?

看到这么复杂,瞬间没有信心折腾了

网友:
一般般,算是个品牌货,80块还算值

网友B:
这个好修,实在不行,东拼西凑修好两路就可以听了

看到那0.22欧电阻没有?两个电阻相连的地方是中点,量中点对地电压,50mV以内认为正常。
中点正常的话,量0.22欧电阻两端压降,看有没有几个m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修,实在不行,东拼西凑修好两路就可以听了

看到那0.22欧电阻没有?两个电阻相连的地方是中点,量中 ...

等下我检查一下,

我发现两大63V10000UF的电容下面有这个痕迹,不知道是固定电容的胶,还是电容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下我检查一下,

明显是胶嘛。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楼主加油

网友:
感觉第一件事情是要扫扫灰,太脏了

网友C:
看里面这个变压器,就知道80块还是值的

网友D:
80元非常超值!这种功放很非常容易维修,我读初中时不知修过多少台。先看是否每个声道是否一致有破音,如果不是,则为后级对应声道有问题,这种电路基本是OCL电路,测量各个工作点电压和波形即可准确找到问题点。如果每个声道都有破音,则为前级电路或者电源问题。先检测前级的供电是否正常(运放的供电电压),这个出问题几率较大一点,再检查每一级的工作点电压和波形,即可轻松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元非常超值!这种功放很非常容易维修,我读初中时不知修过多少台。先看是否每个声道是否一致有破音,如果 ...

每个声道都有破音

网友E:
YAMAHA的功放如何?以前公司测试都是用的YAMAHA的,仓库里都是满的,没人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个声道都有破音

那后级(功率放大级)基本没问题。先测测前级(电压放大)的供电是否正常,通常是正负15V。有波形发生器的话,输入一个1K的正弦波,用示波器测每一个运放的输出端(1脚和7脚),看波形的畸变情况即可判断,破音通常是削顶失真。如果无波形发生器,用示波器的1K方波输出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YAMAHA的功放如何?以前公司测试都是用的YAMAHA的,仓库里都是满的,没人要。 ...

不错,还有没,来一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YAMAHA的功放如何?以前公司测试都是用的YAMAHA的,仓库里都是满的,没人要。 ...

对,放上来造福一下大家

网友:
明显进水了

网友:
喇叭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后级(功率放大级)基本没问题。先测测前级(电压放大)的供电是否正常,通常是正负15V。有波形发生器 ...

真的高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80元非常超值!这种功放很非常容易维修,我读初中时不知修过多少台。先看是否每个声道是否一致有破音,如果 ...

建议再入一个800块的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是冒牌的,雅马哈的东西还是可以了。

摆上来,造福一下论坛网友啊。 ...

对啊,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放上来造福一下大家

已经离开公司好几年了,当时对这个既不懂也不感兴趣,而且都是110V的,挺大的,没人愿意用,都是产线上测试DVD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再入一个800块的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我送到专业的音响店去修了,如果价格贵,就不修了,

看店的是几个小姑娘,

等他们的维修师傅报价了

随便说下,东莞市体育路非常红火的天源电脑城已经关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后级(功率放大级)基本没问题。先测测前级(电压放大)的供电是否正常,通常是正负15V。有波形发生器 ...

我现在也是判断是前级出了问题的,只是我不搞电子产品好多年了,烙铁用的都手生了,万用表更不行了,

还是送到专业的地方去搞省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修,实在不行,东拼西凑修好两路就可以听了

看到那0.22欧电阻没有?两个电阻相连的地方是中点,量中 ...

0.22欧姆的电阻两端的电压大概是0.02V左右,

对地电压,我没有测量,主要是我好久没有搞电子产品了,万用表都快忘记怎么用的了,看线路看不懂了,担心找不到地,把IC给烧了!

我已经送到专业的音响店去修了

网友:
那是三极管,不是ic

网友I:
我的马仕兰PM500 回南天时就出现爆裂声(无需入也一样),导致继电器保护,然后过一会又恢复,不间断出现,可有维修的可能。会不会是输出对管有软击空,还是哪个电容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马仕兰PM500 回南天时就出现爆裂声(无需入也一样),导致继电器保护,然后过一会又恢复,不间断出现, ...

这样的一般是清理下灰尘,检查下虚焊就可以了,应该原件没有坏,只是湿气大引起的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一般是清理下灰尘,检查下虚焊就可以了,应该原件没有坏,只是湿气大引起的吧 ...

已经用洗板水洗过了,而且只有一个声道有问题,测过中点电压,有时会出现漂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经用洗板水洗过了,而且只有一个声道有问题,测过中点电压,有时会出现漂移。 ...

音量最小时候,检查中点是不是会飘。然后查下恒流电流是否正常。

没几个管子,换换很快就好了,电阻,电容,电解也要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YAMAHA的功放如何?以前公司测试都是用的YAMAHA的,仓库里都是满的,没人要。 ...

这个好,弄个看看,可以的话,弄一台。

网友:
有破音检查输出继电器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里面这个变压器,就知道80块还是值的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马仕兰PM500 回南天时就出现爆裂声(无需入也一样),导致继电器保护,然后过一会又恢复,不间断出现, ...

可能是有小三极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