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整个系统+程序通过软件读成一个Bin文件

楼主(2017-04-07):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嵌入式Linux系统上跑一个APP。
首先就是在flash相应得地址上烧写uboot,
接着是相应地址上烧写Linux内核,
第3步在相应的地址上烧写文件系统。
最后才是通过tftp来下载相应的APP到文件系统的某个目录当中去(这里还要修改一些配置文件,很是麻烦)。

这样,一个Linux系统开发板才跑上一个APP。
由于产品量产,不可能按照这样的步骤去烧写其它的开发板,
所以有没有一个软件直接将原有的开发板上的程序(linux系统+APP)给读出来,保存到一个bin文件上去。
最后将这个bin文件烧录到flash上去

网友A:
既然有原始的 bin 文件,为什么要烧下去,再去板子上读回来。
直接拼接 bin,整合为一个 bin,不行吗。

网友:
不是有现成的读flash的工具嘛,就像电脑上面ghost一样。读成一个文件,然后再烧录。

貌似淘宝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原始的 bin 文件,为什么要烧下去,再去板子上读回来。
直接拼接 bin,整合为一个 bin,不行吗。 ...

咋拼?不太懂,求指点

网友:
Windows 下面的 copy 命令,用 /b 选项。
或者去写个文件操作的控制台程序。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看你的linux分区是怎么分配的,很多系统有一个分区是整个flash的,mount一个u盘进来 直接cat /dev/mtd/mtd0 > all.bin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linux分区是怎么分配的,很多系统有一个分区是整个flash的,mount一个u盘进来 直接cat /dev/mtd/mtd0 ...

我的就是一整个flash,问题上板子上没有SD卡的接口,可以通过nfs  mount到PC端Linux系统上去吗

网友C:
都存在FLASH上吧?买个FLASH复制烧写的工具,就可以方便的批量了吧。可能要几千块钱

网友D:
全志的就可以制作成img镜像,一个文件下载进去就分好区了。 我说的linux系统,安卓应该也有此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存在FLASH上吧?买个FLASH复制烧写的工具,就可以方便的批量了吧。可能要几千块钱 ...

这个不到最后先不和老板说,不过我觉得老板应该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志的就可以制作成img镜像,一个文件下载进去就分好区了。 我说的linux系统,安卓应该也有此功能吧。 ...

什么是“全志的”,现在我搞的是嵌入式Linux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