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msm电机启动的时候,杂波很大原因

楼主(2017-04-07):
最近在使用st2.0库,调试一款pmsm电机,启动的时候杂波很大 不知道为何? 电机功率135w  24v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好心人帮助啊 哈

网友A:
楼主您用的哪家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用的哪家的电机?

具体我也不知道哪家的 ,据说是一个风机上的

网友:
pmsm吗,有位置传感器?

网友B:
MOS驱动部分是成熟的电路还是没有验证过的? 如果是使用自举的电路,测一下MOS的输入信号是否正常,或者贴个图让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驱动部分是成熟的电路还是没有验证过的? 如果是使用自举的电路,测一下MOS的输入信号是否正常,或者贴 ...

成熟的电路,用的驱动芯片ir系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熟的电路,用的驱动芯片ir系列的

测一下功率部分MOS的输入波形以及单片机的输出波形,先保证驱动信号是对的,在查找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功率部分MOS的输入波形以及单片机的输出波形,先保证驱动信号是对的,在查找其他原因 ...

嗯嗯 好的 信号应该没有问题  ,代码是在我小的电机上修改 电机参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