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10,你又调皮了吧?明明能上网,你说啥?

楼主(2017-04-07):
(图片)

网友:
应该是网络识别的服务器不通而已

网友A:
过一会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一会应该就好了

不用过一会,就没坏过,只是弄出来个感叹号,让人吃了一精。。。。。。

网友:
瘟10 这名字取得很贴切~

网友:
Win7经常见,右下角提示网络有问题,但上网啥的不耽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过一会,就没坏过,只是弄出来个感叹号,让人吃了一精。。。。。。  ...

他指的就是感叹号过一会就没了.

网友C:
你这是两个网卡,一个可以上网一个不行。
它是通过尝试连接微软的服务器来判断的,所以有时候dns或者gfw抽风也会显示没有internet连接,但上网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指的就是感叹号过一会就没了.

恰好不是,好几天了,这个鬼跟个幽灵一样,一直都在。。。。。。

感觉还是古大师说的有意思,DNS抽风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两个网卡,一个可以上网一个不行。
它是通过尝试连接微软的服务器来判断的,所以有时候dns或者gfw抽 ...

专门看了一下,把有线网卡禁用了,可是那个鬼惊叹号还是在。。。。。。

网友:
我也遇到过,重连wifi就好了。

网友:
我的 WD MY CLOUD 只能在家里局域网使用了,广域网已连不通!据说是其服务器在美国,已被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看了一下,把有线网卡禁用了,可是那个鬼惊叹号还是在。。。。。。  ...

我的win7的无线网卡的感叹号已经存在好几个月了,bu不去管它了
本来根据网上提供的做法是可以把感叹号去掉的,但是隔断时间又出现了
所以也就懒的折腾,习惯就好了额

网友:
我用2台WIN7机器用不同网络商的,总是隔断时间就上不了网,其中笔记本在2个网上测试都有这现象,都是重启电脑才成,晕死

网友:
win7我遇到过,明明是用自带的无线网卡上网的,有线连网线都没接,却显示有线上网的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