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台式电脑!!!

楼主(2017-04-07):
        1.组装机和品牌机均可,要求主机体积较小,显示器已有HDMI和DVI接口的;
        2.要求长时间工作稳定,可以正常的画PCB渲染3D图、内存4G以上;
        3.最好是集成显卡;
        4.USB至少4个,有个硬件COM口更好;
        5.可以考虑固态硬盘做系统盘;
        6.计划盘缠6K左右;
        谢谢各位朋友的推荐....

网友:
6K可以配置很好了,独显也可以不错了,内存要16G以上,COM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硬件com口,只能二手主机了。

可以买个串口挡板插到主板

网友B:
COM口,最好用扩展卡,非要原装的,现在很少,我知道华硕的有一款有,好象还有并口 B150M-A/M.2

网友:
HP,联想台式工作站,稳定性不是组装机能比的,HP的我看到最新的也有COM口,视频输出好像只有DP口

网友:
https://item.m.jd.com/product/4315544.html?resourceType=jdapp_share&resourceValue=CopyURL&utm_source=androidapp&utm_medium=appshare&utm_campaign=t_335139774&utm_term=CopyURL

网友:
COM口可用PCI扩展卡,效果一样杠杠的,另一般主板上有COM插针,自己买块挡板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pcie扩展的串口吧

网友C:
盘缠在古代是路费,去哪里买电脑要花6000元路费?

网友:
主机体积小买itx或者matx的主板,再整个全铝机箱,乔思伯(JONSBO)C2,体积小逼格高,京东价才169,这是我以前一直想要搞的,后来买的主板比这个机箱大,就没换机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口,最好用扩展卡,非要原装的,现在很少,我知道华硕的有一款有,好象还有并口 B150M-A/M.2

华硕的有没有详细的型号推荐,或者你用过的比较好的那种

网友:
机箱 巴赫或肖邦
主板技嘉微星华硕ITX的随便挑
CPU i7  内存8G或16G
硬盘 建兴T10或者intel p600
基本够用了。

网友:
宏基 商祺SQN4660  7860  京东4600元到手 不过是独立显卡 供参考

网友:
https://item.jd.com/3266470.html

网友D:
DeskMini110
我在用这个准系统
i7-7700k + 16G DDR4-2400 * 2 + intel 600p 256G + HGST 2T 2.5寸

自己懒得拍图,上一张别人的晒单图

就是小,特别小
基本能满足LZ所有的要求。USB4个,但有个是Type-C。不过机箱侧面还有俩预留的USB口,淘宝买扩展即可(我买的17块包邮),这样就有5个标准的Type-A + 1个Type-C了。
而且买DeskMini110-com的话,有原生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skMini110
我在用这个准系统
i7-7700k + 16G DDR4-2400 * 2 + intel 600p 256G + HGST 2T 2.5寸

请问,你用的是那个品牌的,价格等参数

网友:
楼主,自己去选吧!!

https://search.jd.com/Search?key ... C%89%40&click=0

网友:
现在有COM口的台式机还是蛮多的

网友:
配电脑建议楼主去百度显卡吧那里边懂这个的多吧友也热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盘缠在古代是路费,去哪里买电脑要花6000元路费?

北京中关村双飞外加iso全套。

网友:
COM口就买个PCIE的卡吧,也不贵,不要再买PCI的插卡了,现在带PCI的主板也是越来越少,如果掐着这个脖子去倒推出可用的主板,那是痛苦不堪的,我经历过。

网友:
搜stx,华硕h110s1+i5 6500+16g ddr4+三星850 256g+银欣机箱+小镰刀电热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硕的有没有详细的型号推荐,或者你用过的比较好的那种

我说的这个就是主板型号,配了16G的内存,能跑虚拟机,要想跑的爽要32G

网友:
带着这个需求去百度显卡吧——三十二维超宇宙硬件论坛,那里有许多热心的人帮你

我的配置和你的需求差不多,CPU I7-6700 华擎z170 带sky oc的那个 ,16g内存
益横的500W电源 机箱是迎广503

网友:
我觉得邮购部的二手主机怎么办比我的DELL工作站都好用,DELL的破工作站三天两头出问题,用起来还慢的要命。价格差不多能买4台邮购部的二手主机

网友:
去年底实验室统一配的联想,有com口,明天给你拍张配置图片

楼主:
要的,谢谢!
自己再琢磨下,综合下....
之前用了6年的本本,终于可以退休让位了

网友:
技嘉和华硕都有带com口的新主板。不过得细心挑一下。需要用软排线引到后面的接口卡槽处。

网友:
买过一块ITX主板,集成CPU的,用笔记本内存条。后档板自带双com口。双网口。对速度不太要求的环境可以使用。主要便宜。单主板700元左右。

网友:
启天M4600 I5-6500

网友:
你搜dell 7040m,实在太爽了,6个USB,除了没COM口,哪都好,I5版本才3K左右,自己换内存+SSD,爽得不要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