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中COMP补偿脚的作用

楼主(2017-04-07):
用MP2403做15V转12V电路,插入电源适配器后输出总是3.8V,把COMP悬空就正常了,但是还是偶尔会出现3.8V.
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5V转12V?
起码也得输入18V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转12V?
起码也得输入18V 吧

DCDC要这么大压差吗?datasheet里面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