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廉价高ram(大于1M)MCU型号

楼主(2017-04-07):
要求成本在30元以内。
之前找了一些像stm32f4系列的都太贵了。
如果外挂SDRAM的话需要fmc外设,但是目前发现带这种外设的mcu也都很贵。

网友:
新唐的有。

网友A:
凌通GPCV6624D 64pin 内置2M SDRAM,最高主频115M,价格不到10元 ;GPCV1248A 128pin  内置8M SDRAM 最高主频144M 价格应该不超25元。

网友:
arm9系列的应该有

网友:
新唐的N32926

网友B:
飞思卡尔有kinetis K27/K28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凌通GPCV6624D 64pin 内置2M SDRAM,最高主频115M,价格不到10元 ;GPCV1248A 128pin  内置8M SDRAM 最高主 ...

好像是车载摄像头用得多?是什么内核?哪里有资料?

网友C:
RTL8711AM RTL8195AM 内置 2M SDRAM,高速USB带PHY,还带 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凌通GPCV6624D 64pin 内置2M SDRAM,最高主频115M,价格不到10元 ;GPCV1248A 128pin  内置8M SDRAM 最高主 ...

是这个芯片吗?

楼主:
这个是国产的吗?找不到对应的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凌通GPCV6624D 64pin 内置2M SDRAM,最高主频115M,价格不到10元 ;GPCV1248A 128pin  内置8M SDRAM 最高主 ...

这是什么mcu网上怎么都找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有kinetis K27/K28系列

这个不便宜吧  现在规格书还没有?

网友D:
只有那种ARM9有内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凌通GPCV6624D 64pin 内置2M SDRAM,最高主频115M,价格不到10元 ;GPCV1248A 128pin  内置8M SDRAM 最高主 ...

不到10块,估计是方案片子外面没啥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那种ARM9有内置的吧

arm9加上SDRAM不便宜吧 还要Flash把

网友E:
凌通那个不到10块钱?太便宜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RTL8711AM RTL8195AM 内置 2M SDRAM,高速USB带PHY,还带 WiFi

螃蟹的资料好找吗?另外有没有零售的

网友:
这个贴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螃蟹的资料好找吗?另外有没有零售的

某宝卖模块,没有找到单卖芯片的。

资料有公开的SD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凌通GPCV6624D 64pin 内置2M SDRAM,最高主频115M,价格不到10元 ;GPCV1248A 128pin  内置8M SDRAM 最高主 ...

非常具有吸引力,可否带坛友来一个众筹开发板活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凌通那个不到10块钱?太便宜了吧

这颗GPCV6624D是专做VGA的行车记录器和航拍模块的,做的就是最低端的录像产品,非常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颗GPCV6624D是专做VGA的行车记录器和航拍模块的,做的就是最低端的录像产品,非常便宜。 ...

支持OSD吗,可以做UI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