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第一块射频电路板打样小结

楼主(2017-04-08):
有史以来做的第一块射频电路板昨天在华强PCB打样了;
工艺有:半孔,与阻抗线
关于阻抗线我是按照APPCAD软件计算设计PCB的,觉得只有470Mhz,没必要要求板厂在做阻抗了,但是,但是,还是要求做了,保险期间;
没想到费用这么高,657.6RMB;
.......就这样做了;
中间遇到的问题总结一下:
期间板厂让我确认:叠层顺序:GTL-GP1-G1-GBL
        这个顺序,尼玛这是啥玩意,不懂,问了华强PCB审单工程师,他说他也说不清楚....;(之前4层板都是直接指定厚度完事)后网上搜索了解到:这个应该是和Gerber文件有关,
        GTL-顶层
        GP1-中间底层负片
        G1-中间信号层正片
        GBL-底层
        这个顺序和我设计的一致,没问题;
.....好像也没啥要总结的,就这样吧;

楼主:
再来个电路图讨论讨论吧,
下图准备实现的功能是:
1:充电的时候与负载断开;
2:防反接;
3:电池单独正常供电;

楼主:
充电电流1A左右;
负载电流2A左右;

网友:
贵了!就是半孔工艺会加点钱,但不会那么多,阻抗470M的其实不用做,你这天线又不是板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个电路图讨论讨论吧,
下图准备实现的功能是:
1:充电的时候与负载断开;

为什么不用两节锂电池,充电用SY6982,镍氢这么大的放电电流经得起抗吗?

网友:
半孔而已,RF布的不错。 jlc照样能做。

网友:
有模有样

网友:
请问楼主设计这种射频的板子,是否还需要用频谱分析仪和网络分析仪进行测试?

楼主:
只有频谱仪

网友:
我的rf板都没做阻抗,嫌贵

网友:
华强PCB这么便宜?上次公司做一款,也是4层,要1K5

网友:
神马地方需要匹配啊

网友:
不太懂,通常几百MHZ的RF板,都密密麻麻布满过孔

网友:
用半孔是做什么用的?这么短的线有50欧姆么?

网友:
半孔一般在基础上加收100元。
四层板叠层顺序只能是你出,你怎么出焊接厂怎么压合。
阻抗的话如果线宽不想调整了那就调厚度。
阻抗线的特征阻抗和线长短无关。

网友(2017-05-21):
是Lora的板子吗?

网友:
板子画得很漂亮哦,学习了!

网友:
很多pcb厂家不懂怎么做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