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rgb 转 lvds 显示 问题 ?

楼主(2017-04-08):
请教下,rgb 转 lvds 显示 问题 ?

如果使用argb 8888 或者是 rgb888 数据模式时,显示会每隔几秒闪烁几次,如此反复
效果图片如下:

如果使用 rgb565数据模式,就不会闪烁

显示效果如下:

lvds 屏的 前后时钟设置:
    #define LCD_HYNC         1                //水平同步信号脉冲宽度
    #define LCD_HFP                            30        //水平同步信号前端
    #define LCD_HBP                             34               //水平同步信号后端

    #define LCD_VYNC         1         //垂直同步信号脉冲宽度
    #define LCD_VFP                            3         //垂直同步信号前端
    #define LCD_VBP                            6                //垂直同步信号后端

资料介绍前后同步: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使用 argb8888 或者 rgb888 该如何设置才好啊 ???????????????????????????????????

网友:
换工作了,暂时没有F7调了,哎

楼主:
这个问题都没有人遇到过吗 ?????

网友A:
用到是什么驱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到是什么驱动方案

使用的rgb转lvds的芯片是 ms90c385 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