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又爱又恨的win10

楼主(2017-04-08):
win10用了很久,用着挺方便的,不如不用另装输入法,iso可以直接装载,启动关机都很快,重置功能很方便。以前的软件都可以用。

这次重置后,居然自己装爱奇艺,qq等软件还有几个游戏。
装office2013激活时中招,被装上许多垃圾软件,再重置居然提升重置失败。

还是换回win7好了。

网友A:
只怪楼主太贪心。用了免费的wn10,还要装盗版的office,还要让win10背锅。

网友B:
楼主你确定是win10背锅?不是你用别人改过的win10?
去 i tell you 下载吧

网友:
楼主的win10含泪接下了这口破锅

网友:
原版的不带这些,楼上的I TELL YOU上有纯净版

网友:
win10好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是win10背锅?不是你用别人改过的win10?
去 i tell you 下载吧

itellyou下载的 1607版

楼主:
重置成功 联网自动激活 然后就开始下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重置功能,都是格式化重装的。另外,我现在用的i7-7700k不支持win7。真是个大杯具 ...

太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怪楼主太贪心。用了免费的wn10,还要装盗版的office,还要让win10背锅。

兄台用的正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用的正版吗?

去年买的本和平板电脑,都是安装win10家庭正版。当时还患有强迫症,总觉得要装个高大上的专业版。还是懒得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itellyou下载的 1607版

1607? 现在都1703 RS2了,鬼还用1607啊,直接UISO制作启动U盘,安装,15分钟搞定,
进入桌面联网等一下,驱动就差不多装好了,没有的驱动,重启进入禁止未签名模式,安装WIN7/8用的驱动。

激活不要用KMS软件,用网上的服务器来激活。

家庭版+专业版
64位:
cn_windows_10_multiple_editions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64_dvd_10194190.iso
SHA1:054C741DED8989F4D0D419946EB37182F20E4482
文件大小
4.27GB

cn_windows_10_multiple_editions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64_dvd_10194190.iso (4.27 GB)

32位:
cn_windows_10_multiple_editions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86_dvd_10189569.iso
SHA1:08D8F230E516523AD80B9A8F69ADEA6F77F2836A
文件大小
3.22GB

cn_windows_10_multiple_editions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86_dvd_10189569.iso (3.22 GB)

——————————————————————————————————————————————————————————
企业版

64位: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64_dvd_10194191.iso
SHA1:F3ACA74FA2177C06EFF3C1F8FEB1B4F26BEA880B
文件大小
4.19GB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64_dvd_10194191.iso (4.19 GB)

32位: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86_dvd_10189572.iso
SHA1:14CC045F0C885CBED0AE0B9EA4B8C6F2FF7DD854
文件大小
3.16GB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86_dvd_10189572.iso (3.16 GB)

Windows 10 Education, Version 1703 (Updated March 2017)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文件名:cn_windows_10_education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64_dvd_10194187.iso
SHA1:C7B477E404C714854734312A210F764DCF08C56A
文件大小:4.16 GB(4263 MB)
发布时间:2017-04-06
cn_windows_10_education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64_dvd_10194187.iso (4.16 GB)

Windows 10 Education, Version 1703 (Updated March 2017) (x86) - DVD (Chinese-Simplified)
文件名:cn_windows_10_education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86_dvd_10189568.iso
SHA1:57759D60ED27D2DF459571A5592F5B703F74F80E
文件大小:3.16 GB(3244 MB)
发布时间:2017-04-06
cn_windows_10_education_version_1703_updated_march_2017_x86_dvd_10189568.iso (3.17 GB)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07? 现在都1703 RS2了,鬼还用1607啊,直接UISO制作启动U盘,安装,15分钟搞定,
进入桌面联网等一下 ...

好久没关注新版了

网友E:
1607是有这个问题 ,会自动装爱奇艺和QQ 。是联网后应用商店装的,不过我觉得爱奇艺还好,没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重置功能,都是格式化重装的。另外,我现在用的i7-7700k不支持win7。真是个大杯具 ...

改驱动可以装
参考
http://bbs.pceva.com.cn/thread-138241-1-1.html

网友F:
觉得win10 LTSB 版本比什么家庭版和专业版好。

网友:
楼主装盗版office,配套装上的一堆软件竟然让win10背锅,这也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07是有这个问题 ,会自动装爱奇艺和QQ 。是联网后应用商店装的,不过我觉得爱奇艺还好,没广告 ...

跟1607没关系吧,我之前一直用的就是这个,不会自动装什么软件,前两天已经升级到1703了.

网友(2017-05-25):
引用 网友F:
觉得win10 LTSB 版本比什么家庭版和专业版好。

强迫症表示Win10 LTSB 设置内 应用 里面有个离线地图却没有地图软件心里面好不爽,还是用完整版吧~~~

网友G:
没错,是windows自己把这几个软件装上的,并非楼上一些朋友说的用了修改版软件。
windows10在中国会默认给你安装上爱奇艺,qq等中国区常用的UWP软件(不是传统桌面win32软件),直接右键就可以卸载,UWP应用的权限被严格限制,不会做出流氓行为。
在别的国家,windows10也会推荐几个常用的别的国家的当地应用。

网友:
我的自动装了网易云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错,是windows自己把这几个软件装上的,并非楼上一些朋友说的用了修改版软件。
windows10在中国会默认给 ...

微软说她自己还是个处,要大家上的时候轻点,。

网友:
win10不冤,官方的系统一样喜欢给你安装爱奇艺,还有一些游戏,QQ等,只要取消或者卸载几次他就不在自动安装了,可能有相关设置,可以网上搜一下

网友:
Windows10自带的应用商店默认会自动更新已安装的应用,不仅更新慢,还会导致电脑运行非常缓慢,以下是关闭Win10应用商店的自动更新方法:
点击开始菜单,进入应用商店。

2. 点击账号头像,然后选择【设置】。

3. 在设置中点击【自动更新我的应用】的滑块,将其关闭,这样一来就关闭了应用商店的自动更细功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607? 现在都1703 RS2了,鬼还用1607啊,直接UISO制作启动U盘,安装,15分钟搞定,
进入桌面联网等一下 ...

请问“激活不要用KMS软件,用网上的服务器来激活。”是什么意思?

网友:
win10 2016 LTSB版,用K2路由器激活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I:
感觉win10最有用的就是全局鼠标滚轮,类似ubunt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激活不要用KMS软件,用网上的服务器来激活。”是什么意思?

用KMS服务器来激活,不要用KMS软件,软件也是模拟KMS本地服务器,但是有些带毒带马。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win10最有用的就是全局鼠标滚轮,类似ubuntu的

确实,这个功能非常好。

网友(2017-08-30):
我的戴尔M5510 自己带的正版win10,也同样自己安装爱奇艺和网易音乐,自己安装的,不是别的软件带进来的。前面喷楼主的有点太自以为是了。

网友:
现在还在用XP

网友:
新买的电脑,不支持win7,没办法,只能用win10

网友:
这些win8也有吧,最受不了win10那个跟屁虫一样的输入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