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Hz ±20ppm的晶振一天误差有多少秒,我的算法正确吗?

楼主(2017-04-08):
一天有3600x24=86400秒
误差20PPM
86400x20/1000000=1.728秒。

事实,我用此晶振一天的误差10秒左右。环境温度在20~25度左右。

求解,谢谢!

网友:
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
跟谁比较得出10秒的误差啊

网友:
负载电容也会影响频率。晶振只是Q在f时最大,但是它是有范围的。

网友A:
这个误差不一定是温漂造成的吧,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晶振输出频率多少?常温下。

网友:
负载电容,匹配如何?

网友B:
常温下用频率计看看你的晶振输出频率多少? 记得用10秒时基。当你把晶振输出频率调至32.7680K时,那±20ppm就应是你所计算的每天1.728秒。否则晶振如工作频率是32.769K,就算零ppm 你一天下来也有误差。

注意:勿让频率计导致晶振输出频率改变

网友C:
20PPM的单位是每度,所以实际误差还是很大的

网友:
简单估算是PPM 对应10天误差秒数;
时钟见的5PPM的10天5秒,月误差1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PPM的单位是每度,所以实际误差还是很大的

are you sure!!!!

网友:
确实是每摄氏度的变化值。现在很多都需要带温度补偿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
计算方法没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误差不一定是温漂造成的吧,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晶振输出频率多少?常温下。 ...

示波器能看到20ppm,牛

网友:
20ppm是理想情况,外面的匹配电容要符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PPM的单位是每度,所以实际误差还是很大的

不一定,这个20ppm也可能说的是理想情况下该型号晶振的最大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温下用频率计看看你的晶振输出频率多少? 记得用10秒时基。当你把晶振输出频率调至32.7680K时,那±20ppm ...

这么低的频率最好用测周期的方法,至少安捷伦的频率计是这么测的。

网友:
这个是理想情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能看到20ppm,牛

理解能力堪忧。
是让LZ用示波器看实际频率是多少,不是看温漂变化。

网友E:
为什么拿1天总的秒数做误差计算?人家这误差是给频率用的,32.768kHz=0.000030517578125s,折算到秒再计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PPM的单位是每度,所以实际误差还是很大的

正常来说这个20ppm是室温下的初始值标称误差。
常见的普通32K晶振都是抛物线特性,离25度越远,误差越大。而且抛物线的系数是定死的。我见过的都标为4*10-8 /度平方
也就是说,任意温度下的总误差是: 初始误差+(温度-25)^2*4e-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能力堪忧。
是让LZ用示波器看实际频率是多少,不是看温漂变化。

工作能力堪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拿1天总的秒数做误差计算?人家这误差是给频率用的,32.768kHz=0.000030517578125s,折算到秒再计算 ...

没有条件就只能用误差累计的方法测量误差。如果有合适的频率计,一秒钟就可以得出结论。没有的话就需要等一天或者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条件就只能用误差累计的方法测量误差。如果有合适的频率计,一秒钟就可以得出结论。没有的话就需要等 ...

可是此ppm非彼ppm啊

我意思是:32.768KHz ±20ppm,换算为一天累积的误差是多少秒,不能这么简单的计算1天总共有多少秒,然后直接乘以20ppm就得出结果
否则这误差也太大了吧?1天20ppm,那还不如RC振荡器的精度呢

现在32.768KHz ±20ppm,换算为1年,如果恒温25℃,误差好像才几秒,这我得好好算算再发结果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特定条件下的相对误差吧,不管一秒一天还是一年这个误差系数是一样的。楼主已经计算过了,20ppm就是一天1.7秒。没有频率计,只能把这个误差放大才能测量。

网友F:
一天的误差应该是:(1/32768) * (20/1000000) * 3600*24=0.000052734375 秒

一天1.7秒那是高档机械表的精度

网友:
第一 32.768KHz ±20ppm  是指一致性问题,  生产10000个,最大的和最小的 时间相差可能你的算法的两倍。   绝对精度要看温度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天的误差应该是:(1/32768) * (20/1000000) * 3600*24=0.000052734375 秒

一天1.7秒那是高档机械表的精 ...

为啥要1/32768?

网友F:
1/32768 即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2768 即一个时钟周期

算下量纲也知道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天的误差应该是:(1/32768) * (20/1000000) * 3600*24=0.000052734375 秒

一天1.7秒那是高档机械表的精 ...

哈,200元以内的恒温晶振能到这个精度吗?

网友:
我不会算,我就知道精度很差劲,一天十几秒很正常,放半年能差10几分钟

网友H:
如果对时间要求很高,必须使用时钟测试仪来测量晶振,只需要把晶振靠近测试仪的感应区,就可以显示出来一天差几秒。我们给德国人做过温湿度计,要求每天时间误差不超过0.5秒,测量出时间误差之后,再换谐振电容来修正。

网友:
如果不是低功耗的话用8M晶振吧,同样精度比32k

网友:
的准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200元以内的恒温晶振能到这个精度吗?

这个精度要上铷钟了

网友(2018-05-21):
等待高人解答啊,楼主这样算 应该不是很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一天的误差应该是:(1/32768) * (20/1000000) * 3600*24=0.000052734375 秒

一天1.7秒那是高档机械表的精 ...

楼主的算法是对的(每天1.728s误差),而你的算法是不对的,照你的公式简单理解:(1/32768) * (20/1000000) 是一个周期的误差,一天总共周期有32768*3600*24=2831155200, 乘以你计算的误差2831155200*0.000052734375=1.728 秒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算法是对的(每天1.728s误差),而你的算法是不对的,照你的公式简单理解:(1/32768) * (20/100000 ...

sorry,错误引用楼上的计算结果,正确是:
(32768*3600*24)*(1/32768 * 20/1000000)= 1.728s

网友:
引用 网友I:
sorry,错误引用楼上的计算结果,正确是:
(32768*3600*24)*(1/32768 * 20/1000000)= 1.728s

用ppm做单位的误差,根本就不需要管标称频率是多少
比如20ppm每天的误差秒数就是全天的秒数除以1百万再乘以20即可
3600*24/1000000*20=1.728秒

网友:
楼上理解正确。20ppm是晶振规格吧,实际经过匹配电容,误差可以小于20ppm,即实际误差可能小于用20ppm计算的误差。但,高温下就不好说了,高温的晶振误差飘的较高哦!

网友:
20ppm的晶振是25度时偏差20ppm,然后温度变高或者低都是频率偏大。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H:
如果对时间要求很高,必须使用时钟测试仪来测量晶振,只需要把晶振靠近测试仪的感应区,就可以显示出来一天 ...

每台设备都要人工匹配电容?有考虑温漂么?

网友:
负载电容对么?

网友:
所以一天是能差出十几秒吗?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 是OTP 令牌,每个令牌单独对晶体进行校准,校准后基本能达到每天 0.5秒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