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云用迅雷满速下载的方法

楼主(2017-04-08):
网上的教程,链接http://www.52pojie.cn/thread-573635-1-1.html。。。谷歌浏览器测试失败,原因是百度网盘直接下载助手插件安装失败。。。火狐浏览器亲测有效。。

上面的教程说的不是很清楚。。有的步骤被省略了,用迅雷下载的时候,复制链接,在迅雷里面新建,然后就开始下载。。。。并不是他说的右键就出现迅雷下载,,我的电脑右键不出现迅雷下载。。。

楼主:
沙发自己坐,油猴插件直接在火狐浏览器,附加组件》扩展里面搜索安装就可以了。。。百度网盘直接下载助手教程里面有一个链接,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A:
以前用chrome折腾半天,安装各种软件插件也不好使,索性放弃了。

网友B:
我那干净云前几天也都还可以跑 2~3 MB/s 的速度,感觉还可以接受。

网友:
chrome可以用百度大文件下载破解插件https://github.com/cloudroc/baidu-nolimit,然后调用IDM下载,不过速度只有90k左右,但比干净云20k的限速好点。

网友:
标记一下,备用

网友:
这个不知道能用多久,以前发的方法过一阵就失效了

网友:
我在资源网站看到的办法:
直接安装百度最新版,然后注册新号,把你要下载的转存到新帐号下,然后下载,什么都不用,直接满速下载。。。。

亲测有效

网友C:
油猴装了,插件也装了,就是不显示下载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猴装了,插件也装了,就是不显示下载按钮

那可能是插件没安装成功,我用谷歌的浏览器一开始就是不出下载助手,,换了火狐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干净云前几天也都还可以跑 2~3 MB/s 的速度,感觉还可以接受。

干净云我的有时候也是能跑1M。。。当然我的网带宽可能就是20m的。。。我再试用一下,,如果和干净云速度没区别,,当然最好,就怕被限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chrome折腾半天,安装各种软件插件也不好使,索性放弃了。

换浏览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干净云我的有时候也是能跑1M。。。当然我的网带宽可能就是20m的。。。我再试用一下,,如果和干净云速度 ...

我装在 XP、Win8 及 Win8.1 干净云都正常目前也能跑 2~3 MB,之前两年记得还瞬间到 7~8 MB 哩!我一直怀疑握用笔电是否被 WiFi 给限速了,目前接了实体网路线仍是 2~3 MB。
想新庄在 Win10 x64 上干净云却无法登入,非得安装官方正常版才行,这目前也还不知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在 XP、Win8 及 Win8.1 干净云都正常目前也能跑 2~3 MB,之前两年记得还瞬间到 7~8 MB 哩!我一直怀 ...

我用有线的网速比无线快多了,可能我笔记本比较老,无线网卡不怎么好用。。。是不是一般有线的速度都要比无线的速度快。。。

网友D:
TL-R478G+
简单,稳定,纯有线,千兆,多wan,这是我换了七八个路由之后最后确定的型号~

家里有上级专线,电信,IPTV,广电互动点播电视,全部混在一个路由里面,走一根网线在各个房间可以实现全部业务
通过ip分段做策略路由,路由下再挂网件的千兆8口交换机和Dlink的1700M无线路由,组合非常自由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有线的网速比无线快多了,可能我笔记本比较老,无线网卡不怎么好用。。。是不是一般有线的速度都要比 ...

目前无线 A.C. 的 5GHz WiFi 仍是抵不过千兆网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R478G+
简单,稳定,纯有线,千兆,多wan,这是我换了七八个路由之后最后确定的型号~

标记! TL-R478G+ 新房装修用

网友(2017-05-18):
以前安装的都不好使,不知道这次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