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如何有效提高运行速度?

楼主(2017-04-08):
有台前几年的老电脑,xp系统,速度比较慢。现在就只一般办公使用,如何有效提高运行速度?
我想到的:加大内存,换固态硬盘。

请问,什么方法真的有效。

网友:
加内存,改跑Linux。

网友A:
换主板,换可超频的 CPU 加液态氮冷却系统,换 EMMC,换 Power,再不行就换主人!

网友B:
换比XP更老的系统和软件就行了,一分钱不用花

网友:
如果是64位装win7,换固态只是开机快,或加载程序快,加内存才是王道。
我的E6500装win7跑得很嗨啊。

网友C:
重装XP,然后装影子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换可超频的 CPU 加液态氮冷却系统,换 EMMC,换 Power,再不行就换主人!

换主人这是大招呀,看来是终极解决的办法!

网友:
上万能的tb, 升级到最高能支持的二手cpu和二手内存, 二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装XP,然后装影子系统

+1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别用影子系统,听说坏硬盘,自己用过也确实如此

网友:
如果不太老,加固态,否则就换新

网友D:
安装win10LTSB 64X,关闭预读和更新服务,仍然感觉不算慢。

X5260处理器,G31主板,4G内存,够老的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安装win10LTSB 64X,关闭预读和更新服务,仍然感觉不算慢。

X5260处理器,G31主板,4G内存,够老的了吧{:s ...

你这叫老?
我有一台Pentium M 1.73,1.5G内存,60G IDE硬盘,不支持64位,现在跑Lubuntu 16.10还在继续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叫老?
我有一台Pentium M 1.73,1.5G内存,60G IDE硬盘,不支持64位,现在跑Lubuntu 16.10还在继续 ...

没想到啊,还有更古董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叫老?
我有一台Pentium M 1.73,1.5G内存,60G IDE硬盘,不支持64位,现在跑Lubuntu 16.10还在继续 ...

X41?

网友E:
HP NC4200,和X41配置差不多,本来512M内存,加了1G,用来上网速度还是比树莓派快的~

网友F:
台机的可升级,持续性比本本会好点;10年前将近2W入手的本本现在放老家,很鸡肋,不知道要不要给老妈去换几个脸盆回来发挥余热~

网友:
卖掉换钱,买新配置的。

网友:
换固态硬盘,加内存组成双通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台机的可升级,持续性比本本会好点;10年前将近2W入手的本本现在放老家,很鸡肋,不知道要不要给老妈去换几 ...

10年前的台式机 也一个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年前的台式机 也一个鸟样。

呵呵,台机起码机箱还可以做小板凳,冬暖夏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机的可升级,持续性比本本会好点;10年前将近2W入手的本本现在放老家,很鸡肋,不知道要不要给老妈去换几 ...

我11年前的笔记本,当时八千多,现在偶尔还是会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比XP更老的系统和软件就行了,一分钱不用花

曾经这么试过,找不到驱动

网友H:
什么配置竟然不说,不配得到合理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配置竟然不说,不配得到合理建议

不给建议拉倒,不稀罕你的建议。

网友:
四楼的方法也不错,降低软件系统的臃肿度,把不需要的全部裁减掉,也可以提高速度。

网友I:
我2005年的hpnx6120,依然能用.

网友:
尽量少装软件,尽量用旧版的软件

网友:
各种版本PE系统或许值得一试

网友:
系统用SSD;如果还不行,直接扔了换新

网友:
ssd是立竿见影的,完了之后还嫌慢,加点内存,要是还慢,换电脑吧

网友:
lubuntu还可以,win10ltsb还可以…看配置…我一个奔腾双核2G 2G内存装了这两个双系统…对比基本无差异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2005年的hpnx6120,依然能用.

居然碰到机友!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还算比较贵的型号,当时买它的理由居然是因为这个机器有并口!而且显示屏大一点。

网友:
还能装固态硬盘的不算老。
前不久翻到一台真正的老笔记本:赛扬1.4G, 512M , 前几天淘宝买了60G 的IDE硬盘(30元)。。。。
准备装XP,因为偶尔需要用到的某个变态的网银的优盾在XP之外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居然碰到机友!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还算比较贵的型号,当时买它的理由居然是因为这个机器有并口!而且显 ...

我也是因为有并口、串口才买的。现在升级到2G内存,XP依然流畅。

网友(2017-05-11):
引用 网友E:
你这叫老?
我有一台Pentium M 1.73,1.5G内存,60G IDE硬盘,不支持64位,现在跑Lubuntu 16.10还在继续 ...

牛!一定要保留,过些年可能老值钱了。

网友:
99年的联想昭阳笔记本,内存32M不能扩展,连XP都装不了,只能装2000老不老?现在还能开机,能用,电池可以支持8分钟,硬盘最大支持20G

网友:
我还有一台图拉丁1.3G,主板815ep,最大支持512M内存的台式机,跑xp系统还是相当可以的

网友:
超频,到死为止~

网友:
重装低版本系统,超频   加内存

网友:
有的主板不支持超频。

网友:
看你准备干什么了,只是上网,看视频,可以上debian i386版本,桌面可以选lxde

网友:
最好办法去收二手电脑那里淘件组装。

网友:
能上固态的都不算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win10LTSB 64X,关闭预读和更新服务,仍然感觉不算慢。

X5260处理器,G31主板,4G内存,够老的了吧{:s ...

我也上了个771的胶水4核用下来感觉不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你这叫老?
我有一台Pentium M 1.73,1.5G内存,60G IDE硬盘,不支持64位,现在跑Lubuntu 16.10还在继续 ...

你这也叫老?
我的赛扬C420 1.6G,2G内存
装XP,不装任何BAT家的软件。跑着很快呢。感觉比装上BAT软件之后的新电脑快的多

补充:
顺带问一下,为什么我这台电脑开机时间要好久,也就是按下电源键后,到显示XP开机进度条的时间要好久(2分钟时间)
然后显示进度条就很快了,开机之后也很流畅。

网友:
你要是搞定了,联想立马破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 NC4200,和X41配置差不多,本来512M内存,加了1G,用来上网速度还是比树莓派快的~  ...

你这完全是一树梨花压海棠……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也叫老?
我的赛扬C420 1.6G,2G内存
装XP,不装任何BAT家的软件。跑着很快呢。感觉比装上BAT软件之后 ...

你这还真不算老,C420是07年才上市的CPU,Pentium M是03年上市的,08年已经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也叫老?
我的赛扬C420 1.6G,2G内存
装XP,不装任何BAT家的软件。跑着很快呢。感觉比装上BAT软件之后 ...

我的台式机CPU是赛扬352,不过被我换成酷睿2了

网友:
装老版本的操作系统和软件,换固态硬盘,进肯能加大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叫老?
我有一台Pentium M 1.73,1.5G内存,60G IDE硬盘,不支持64位,现在跑Lubuntu 16.10还在继续 ...

你这个也不算老,我家里还有一个Pentium 150MHz,48M内存(4条都插上,两条16M,两条8M),前年还能开机,这两年没空看了。

网友:
卸载360,整机裸奔

网友:
你们这些可能都还不算上古神器,我家里有个全包浆的电脑,上个月回家看看居然还能用,80486DX4-100的,硬盘2.1G昆腾大脚,内存条16M,显存2M,跑个Windows3.2还蛮流畅的。

网友L(2017-06-13):
楼主电脑更新了吗?现在运行速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电脑更新了吗?现在运行速度咋样?

就只换了固态硬盘,速度提高不少。对我来说够用了,。。。

网友M:
上次回去试了下,386还能开机
想找那个天空之路玩两把没找到
tubro按下去没感觉任何效果,除了led显示的数字

当然现在距离上次回去也快10年了吧

网友:
有老电脑的,都是大富大贵之人。那时有独立机房,机房有空调,要换鞋。键盘是机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次回去试了下,386还能开机
想找那个天空之路玩两把没找到
tubro按下去没感觉任何效果,除了led显示的数 ...

你让我想起自学C语言时用学校386台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