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测MP4560降压芯片的效率

楼主(2017-04-08):
做个项目要将48V降为15V,在X宝买了LM2576H版本,耐压60v,2元一片,买了十片,买回来焊上去,焊一片烧一片,焊一片烧一片

初步判断是用低压版打磨成高压版

在同一家店买的 TC2661,将15V转为-15V,也是 焊一片烧一片

这家店卖的东西真是全部都是假货啊

在嘉立创看到的2576H版一个要14元

后来没办法在淘宝买了几片MP4560,1.7元,专门打样了PCB回来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

输入电压48V,输出电压空载15.36V,带载以后从15.36V降为15.27V
输入电压48V,输入电流0.506A,
输出电压15.27V,输出电流1.457A
效率 91.6%

带载以后输出电压的纹波峰峰值28mv,这个是高还是低?
输入输出全部接的是MLCC电容,下了血本

输入接的是100V,47uf MLCC +100V 0.1uf MLCC

输出接的是25V 100UF MLCC 两只  +25V 0.1UF MLCC一只

总体满意,符合我的要求

楼主:
实物图和波形等下整理了发上来

楼主:
实物图,发现MPS公司的芯片很多脚位是通用的
做的测试板 MP1584和MP4560通用
MP1593和MP2307通用
还做了一个MP1542

网友A:
2楼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的是什么软件

MPS的官网自带的设计软件,输入你要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流,自动出所有参数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

网友:
纹波测试,请注意测试电源与测试地之间的距离

网友B:
你这才不叫血本呢。有种上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才不叫血本呢。有种上钽电容

又测量MP1593,12V降为7V,发现并钽电容没有任何作用

并和不并  温度峰峰值都是36.4mv

网友:
1.7 是假货吧

网友:
这焊的惨不忍睹啊,烙铁温度开高点吧。

网友:
这焊的 不忍直视啊 另:测纹波用示波器探头带的弹簧一样的那个接地测,不要用夹子接地测,不准

网友:
100V,47uf MLCC???

就这点体积?就这点价格?血本?

还有测量方法也要吐槽。

网友:
对啊我也惊奇,100V47uf的电容这么小?我好不容易找了村田50V10uf的好像和楼主这个封装差不多大,敢问楼主哪里买的,我好想买点,高耐压小体积大容量,我的机器容不得电解电容那么大个头的,

网友:
楼主的测量工具,是不是也有点low

网友C:
嗯,我这里有MPS原厂的测试报告,晚些时候上传上来

网友:
100V47uf,什么牌子的?有没有手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图,发现MPS公司的芯片很多脚位是通用的
做的测试板 MP1584和MP4560通用
MP1593和MP2307通用

是的。我24V的输入用MP1584,36V输入的用MP2565,都通用

下次如果要用到48V输入了。就要用MP4560了。但是 1.7元不够吧,1584差不多。2565和4560我这里都要3块多了。难道是买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这里有MPS原厂的测试报告,晚些时候上传上来

楼主:
这个是MP4688啊

网友(2019-06-25):
>MP4560,1.7元
Wow, it is less than half of the normal price.

网友:
MP4560是个好芯片。
我们也在用。

网友:
DC-DC带载输出纹波28mv已经很低了,不过47uF/100V和100uF/25V的MLCC太冷门了,几乎都买不到吧。

网友:
100V47uF的MLCC,给个手册吧,谁家的?

网友D:
兄弟你好。 我最近也在设计 dcdc电路,   请问一下 mps 旗下,  输入 max 35v  输出  9v 3A  +  5V 5A  ,有什么芯片可以选择??  可以推荐2款,  也可以推荐 2in1 的一款。 谢谢了!

成本不太敏感,需要纹波尽量小点,外围尽量 尽量简单一点的。。成本不敏感, 耐用的型号。  用于工控行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 我最近也在设计 dcdc电路,   请问一下 mps 旗下,  输入 max 35v  输出  9v 3A  +  5V 5A   ...

我们世健,前些年就被MPS取消代理权了的~
DC/DC国际上,比较主流的TI/MPS/LTC吧
http://www.ti.com.cn/zh-cn/power ... ators/overview.html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ing-regulators.html
你说的9V/3A, 5V/5A都属于大众型号,结合自己的渠道/性价比需求,上述链接里,自己选型即可。

网友(2019-08-25):
在某店买的2576HV大芯片和小芯片测试,发过来居然是一样的

网友:
>MP4560是个好芯片。
>我们也在用。
Where do you buy it?

网友:
这个效率不错

网友(2019-12-21):
>100V47uF的MLCC,给个手册吧,谁家的?
It looks like a nice parts.

网友:
楼主的陶瓷电容有些可疑,输入电容目测1210,47uF耐压不可能有100V的;输出接的0603/25V/100UF更离谱。

网友:
>输入电容目测1210,
Maybe 1812?

网友E:
请问图纸可以共享一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图纸可以共享一下嘛。。。谢谢

已经购买分享给大家,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631-1-1.html

网友:
MP4560降压芯片

网友:
>输入接的是100V,47uf MLCC +100V 0.1uf MLCC
100V 4.7UF, 1210
>输出接的是25V 100UF MLCC 两只  +25V 0.1UF MLCC一只
0805?

网友:
>47UH
What is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I did  some test on switching waveform on a MP4560 system designed for 1Mhz, and figured that: when the Vin rises from 14.2V to 36V, the MP4560 switching frequency will roll back from 1MHz down to 730KHz. The load is light at 5V Vout, about 160mA to 200mA.
Have you ever using a oscilloscope to monitor the switch frequency and watcing its changeing with Vin?
The other issue, I also observed is, MP4560 works better with large Inductor, the switching wave looks clean with 47UH inductor, if I switched to 8.2UH inductor with the same rated current parameter, the wave form distorts a lot.

网友:
>输入接的是100V,47uf MLCC +100V 0.1uf MLCC
>输出接的是25V 100UF MLCC 两只  +25V 0.1UF MLCC一只

What are the size for these capacitors?

网友:
>>MP4560,1.7元
Now, it is solde at 0.29~1.1 RM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4901404942

网友:
纹波算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