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择什么品牌的好些

楼主(2017-04-08):
看到有西门子的,三菱的 ,还有国产的  , 目前 国内的怎么样

网友:
国产推荐雷赛,国外的就是富士

楼主:
台达的怎么样?

网友:
三菱,安川

网友:
我知道机器人中用三洋的多。

日系比较有性价比的 松下,其它选台达吧 国产的没用过。

网友:
要看什么场合使用

网友A:
台达的可以,B2,A2的都用过,还不错,比松下便宜些,国产还没用过。

网友:
好的选sew,图便宜买三菱,国产不能老用,偶尔用一下没问题,比如不频繁定位

网友:
台达就行,不差钱就安川吧

网友:
伺服电机响应时间是多少?每5ms微调一下速度能不能做到?

楼主:
我现在主要是控制转速,,,买了台达的,比方说设定转速2000r/min,,,从上位机读出来得转速在1990-2010左右波动,,,,我用的CN3,上位机串口通讯方式,,难道与设置参数有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可以,B2,A2的都用过,还不错,比松下便宜些,国产还没用过。

几次台达的报价比松下还高,,,可能我们找过的代理商太黑,,,

网友:
台达 埃斯顿 迈信  汇川  英威腾之类都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次台达的报价比松下还高,,,可能我们找过的代理商太黑,,,  ...

可能是,找一级代理会便宜点,多找几家报下价,再杀下价应该就可以了。立全国际贸易(上海)的还可以,可以找他们试试!台达伺服,松下PLC,在他们这里买的多些,货期和价格都还可以!

网友:
teco台湾的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次台达的报价比松下还高,,,可能我们找过的代理商太黑,,,  ...

伺服电机那个负载惯量  怎么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那个负载惯量  怎么求

负载惯量J最好小于电机惯量J X 5 X(减速比的平方)。私信我,我们公司做伺服驱动国内前三,楼上有人提到的!有专业的应用技术工程师帮你选型,各种功率段,各种总线接口驱动,还有各种功率,编码器,法兰的电机我们有!免费试用,后期付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惯量J最好小于电机惯量J X 5 X(减速比的平方)。私信我,我们公司做伺服驱动国内前三,楼上有人提到 ...

私信不了,你有其他联系方式吗

网友(2018-11-07):
国产杭州中达电机和杭州米格电机的伺服电机,有没有坛友用过?用过的给给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