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ST-LINK 固件

楼主(2017-04-09):
分享 ST-LINK 固件
NUCLEO ST-LINK/V2-1 固件:STLinkV2.J28.M18
DISCOVERY ST-LINK/V2 固件:STLinkV2.J28.S0
STM32+STM8 ST-LINK/V2 固件:STLinkV2.J28.S7
STLinkReflash ST-LINK/V2-1 固件:ST-JLINK-V21
STLinkReflash ST-LINK/V2 固件:ST-JLINK-V20

网友:
stlink专业户的节奏

网友:
话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来个视频教程线

网友:
感谢搜集,固件这也不是新鲜事了,要是有源代码就好了!

网友A:
各个版本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些固件可以自动升级不

网友:
这样太牛了,谢谢共享

网友:
  应该全了吧, ST-LINK 固件   , 寻反编译软件

网友B:
正好前几天在嘉立创SMT做了几块ST-LINK2.1小板,还没到,到了试试这些固件,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好前几天在嘉立创SMT做了几块ST-LINK2.1小板,还没到,到了试试这些固件,谢谢分享

你上面还有mosi???

网友:
我也是参考别人的电路做的,据说能刷serprog的固件,读取烧写FLASH,还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还有mosi???

我也是参考别人的电路做的,据说能刷serprog的固件,读取烧写FLASH,还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参考别人的电路做的,据说能刷serprog的固件,读取烧写FLASH,还没有测试。 ...

期待你的成功,回头说说你的心路历程,让大家也参与进来

网友D:
版本齐全啊,要是能升级的版本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本齐全啊,要是能升级的版本就更好了

全部都是自己dump的 保證全都能自動升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版本有什么不同?

DISCOVERY ST-LINK/V2 固件:僅支援STM32調試,不帶虛擬串口.discovery板載上的版本.
STM32+STM8 ST-LINK/V2 固件:支援STM32和STM8調試,不帶虛擬串口.
NUCLEO ST-LINK/V2-1 固件:僅支援STM32調試,帶虛擬串口和虛擬U盤下載.nucleo板載上的版本.
STLinkReflash ST-LINK/V2-1 固件:用ST-Link Reflash Utility軟件,將ST-LINK/V2-1板,刷成JLINK.
STLinkReflash ST-LINK/V2 固件:用ST-Link Reflash Utility軟件,將ST-LINK/V2板,刷成JLINK.

网友:
固件专业户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stlink 固件专业户。

网友E:
引用 楼主:
DISCOVERY ST-LINK/V2 固件:僅支援STM32調試,不帶虛擬串口.discovery板載上的版本.
STM32 ...

所以ST官方就没有推出 能同时支持 STM32 和 STM8调试,并且带虚拟串口的版本呀? 太遗憾了

请问楼主,这些版本是原版的Bootloader 还是自己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ST官方就没有推出 能同时支持 STM32 和 STM8调试,并且带虚拟串口的版本呀? 太遗憾了

这些版本全是原版的Bootloader .没有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ST官方就没有推出 能同时支持 STM32 和 STM8调试,并且带虚拟串口的版本呀? 太遗憾了

功能多了,Flash空间不够用吧

网友:
NIU人呀,谢谢给力分享了,测试下看看

网友:
感谢分享,我只有16版本的

网友F:
STLinkReflash ST-LINK/V2 固件:用ST-Link Reflash Utility軟件,將ST-LINK/V2板,刷成JLINK.        lz这个意思是原装的那个白色的stlink可以刷成jlink?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TLinkReflash ST-LINK/V2 固件:用ST-Link Reflash Utility軟件,將ST-LINK/V2板,刷成JLINK.        lz这个 ...

是的,你可以看看我的测评帖子,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可以看看我的测评帖子,有教程

我意思不是把那个开发板自带的刷成jlink,是要把那个ST原装的那个STLINKV2(白色塑料壳的那种)刷成jlink是不是可以?

网友:
这算赤裸裸的  拿st的知识产权吗?或者st对这个是开源吗?

楼主:
謝謝蓝胖子的提醒,有可能侵犯ST與SEGGER的知識產權.
希望已下載者勿用於商業用途及傳播.

网友:
st-link的固件都有啦

网友:
谢谢分享~~~赶紧备份一下~~~

网友(2017-09-12):
弱弱的问:这些固件含BootLoader吗?

网友:
谢谢分享   是不是都是验证过的呢

网友:
这些固件 都是什么区别啊?

网友:
马克 ST-JLINK-V21

网友(2017-10-24):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参考别人的电路做的,据说能刷serprog的固件,读取烧写FLASH,还没有测试。 ...

上面几个固件都测试了吗?
另外你的原理图可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备用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先收下啦!

网友:
给lz 竖大拇指!!!  请问搞 stm32 和stm8  开发 ,买哪个 调试器 最佳????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主,自制了调试器,可以指定盘符名称,随意刷名称不会丢。
经过两次制板,终于完成了自己的mLINK。

这个准备以后使用USB线直接对板子更新固件

这个接口引出比较多,可以用来调试。

网友(2018-04-14):
厉害了  这么多STlink的固件 可惜现在st的片子价格无法接受啊

网友:
多谢分享,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2018-07-28):
专业,专注,非常好!!正在下载。

网友:
现在网上硬件电路一堆好找,但固件有用的很少,找固件找着找着就到这了,准备也在板子空余部分加个ST-LINK,先下载了,之后测试,谢谢分享

网友:
我都不知道竟然这么多版本了

网友(2018-12-19):
配上原理图就更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标记一下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谢谢分享,尤其是给出了各个固件的说明

网友:
太好了,收藏一下。

网友:
V3的固件什么时候会有

网友:
谢谢分享,好全,收下了!

网友(2020-12-04):
焊接好了一块STlink固件少进去不能用 试试你这个 多谢楼主